吸錫槍?吹錫槍?哪個好用?

楼主(2015-09-30):
我有一台吸錫槍,但是有時候吸錫吸不乾淨,浪費很多時間,甚至把細的電路板線
都搞壞,昨天拆一塊板子上的橋式整流,搞半天都弄不好,剛好旁邊有空壓機和吹氣槍
,趁焊點錫熔化時,給他吹一下,哈!爽的咧,立馬清潔溜溜............

网友A:
這也行,不是普通的帥,其實我之前也有很認真的想過這個問題,為何一定要用吸的,不能用吹的。
我現在處理的電路板頂多到雙層板,我都是用吸鍚球,超好用的,速度又快!
我看你那個吹嘴是特別改造過的吧!

网友:
亂噴怕有其他問題。

不過在某種情況下也是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也行,不是普通的帥,其實我之前也有很認真的想過這個問題,為何一定要用吸的,不能用吹的。
我現在處理 ...

吹氣槍是買來就這樣,配兩隻吹嘴,一長一短,這隻是短的。

网友:
每種東西 有其特點(優缺點)....

吹錫...某些情形吸錫不易時,可派上用場

吹錫 好用,但造成意外機率會比較高
例: 燙傷(人或塑膠),造成其他點(電路)短路...

网友B:
用圆珠笔管用口吹气就行了,何必动用到空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圆珠笔管用口吹气就行了,何必动用到空压机。

空壓機為何不叫他做些事,放旁邊看熱鬧?

网友C:
那如果不小心連旁邊都一起加熱了,會不會連零件都被吹走啊?

网友:
吹鍚真的要很注意萬一如果旁邊有qfp接腳的零件在,又把鍚吹到上面沒注意到,一通電就有煙火可看了,我以前也有想過用吹錫但一直不敢試n_04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不小心連旁邊都一起加熱了,會不會連零件都被吹走啊?

會氣到用吹的都是大個子,腳又多的,蜘蛛蟑螂之類.

网友:
感覺樓主施工的空間蠻大的能放的下稍大的工具,我只有小小二三坪的空間可以施作,樓主說的沒錯,既然工具有了就要物盡其用,放著只能等發霉~

网友:
吸錫頭破損管壁內松香殘渣未清除乾淨乾淨,舊型的吸錫槍可吸可吹,但是吹的作用都是用在清除管壁的松香髒污。

楼主:
早上我測試了一下:
這一片電源電路板,兩個大電容的位置。

用吸錫槍吸了好幾下,還是這樣。

用吹氣槍吹幾下,連吸錫槍吸的也補吹一下,似乎快又乾淨。

吹了以後,電容器可以直接跌地獄去..........

网友D:
吸錫槍,每次用完多要清潔保養 (若是公司or工廠使用,就是每天要下班前做清潔保養)

如果懶惰,沒多久就會堵塞,再沒多久就GG

另外~耗材該換的時候也還是要換

總之~這是給很勤勞的人使用. (使用習慣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吸錫槍,每次用完多要清潔保養 (若是公司or工廠使用,就是每天要下班前做清潔保養)

如果懶惰,沒多久就會堵塞 ...

哈!吹的給偷懶的人用剛好............

网友E:
要小心被吹出的熱錫燙到....以前家裡認識的電器行老闆就很愛甩錫

有次被燙到....

网友F:
要不要改用空心針,更便宜也好用。

楼主:
再給各位大大作個心得報告
因為吹出去後已變冷錫,不會黏在電路板,只要用刷子(牙刷)就能清除。
要拆的零件,吹走焊錫他是冷腳,大都會鬆脫,當然最好拆有腳的,表面黏著的我眼力不好。
例如電源器電容器擠一堆,把錫吹走就能輕易取下,以下這個也自己離家出走:

以前要拆得頭昏腦脹。
給各位大大說一聲,我只會拆不會修............

補充一點很重要,吹錫的時候要戴護目鏡,保護眼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改用空心針,更便宜也好用。

請問這空心針不會沾黏銲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請問這空心針不會沾黏銲錫嗎??

一般而言不鏽鋼是不容易吃錫的,除非使用不鏽鋼專用銲錫與高溫長時間的操作。
旋轉使用也是避免吃上錫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小心被吹出的熱錫燙到....以前家裡認識的電器行老闆就很愛甩錫

有次被燙到.... ...

甩錫沒方向性,用吹的不可能往身上這邊吹吧?
W數夠的烙鐵,連板上的錫坨都吹得乾乾淨淨。

楼主:
可以吹吹錫,拆拆小零件,雖然不會修,可是拆拆零件玩玩也不錯。
看板上高手們都有個台子可夾板子,可是你們都是扒銀子用,我是花銀子,
用,所以能不花錢最好,就學阿波羅11號太空船,就手邊拿得到的東西拼一拼,
就拼出這玩意:
可以夾這麼小的板子
也能夾電源供應器的板子
最大夾到主機板也可以
這樣消磨時間更好玩了。
其實拍照後,覺得夾面有些傾斜,我的"貓毛"性,馬上又切開重焊了。

网友B:
不会修拆这么多零件干嘛?拿去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修拆这么多零件干嘛?拿去卖?

東拆西拆有破壞的樂趣...................

网友:
電動吸錫槍比較好用~
可能吸力不足+馬達幫浦要清理!

有些吸錫槍頭太小容易塞,要常通~
或是直接鑽大一點!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吹吹錫,拆拆小零件,雖然不會修,可是拆拆零件玩玩也不錯。
看板上高手們都有個台子可夾板子,可是你 ...

阿龍哥....

老灰狼跟您是....同一國的.....只會拆...不會修

拿起電龜...隨便趴一趴....就是一件好作品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阿龍哥....

老灰狼跟您是....同一國的.....只會拆...不會修

可以正裝
也能反裝
一定能亂拆一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不要改用空心針,更便宜也好用。

说老实话,这东东没有吸锡器好用。

楼主:
電動吸錫槍一把不少錢,我最早買的吸錫槍是不小心會打成熊貓的,
後來看到有內縮式的,才沒繼續當熊貓,沒有吸錫槍而有空壓機的可以
考慮試試看。

楼主(2015-10-30):
吹錫還是有優點,昨天補焊一塊小板子,錫點太近,老是相親相愛,
煩不勝煩,後來想到吹一下看看,一吹連舊錫都再見,重新焊就很好
處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