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網路白牌LED 12W燈泡不亮欲拆解

楼主(2015-09-30):
各位痞酷鄉民們大家好:

去年9月小弟在網拍買了10顆12w不知品牌的LED燈泡
其中一顆因裝在封閉式燈具裡,且在客廳最常開
於今年9月時壞掉了,起初是開一下子後,燈就會熄滅
但過一下子後就又會自己亮了,一直這樣的循環
大概這樣過5天後,就完全不會亮了
因看到版上有很多人DIY維修led成功的案例
所以小弟也想拆開來試著自己維修看看
因為畢竟一顆也不便宜,約200元,且才用一年
但現在問題來了
小弟看版上的人拆燈罩好像都很容易
但我不管怎麼轉這個燈罩就是轉不下來
起初好像有膠粘住,所以無轉
後來使勁轉後,變可正逆轉,但就是轉不下來
請教這邊的鄉民們,有人拆過類似款的led燈泡嗎?

网友:
拆這種沒第二法門,就是再用點力拔就可以開了

楼主:
終於打開了,有一顆明顯爆漿
400v 6.8uF
似乎不太好買…

楼主:
補上拆開圖

网友:
沒看到東西啊???

网友A:
去電子材料行買,可以買日製的,或問一下有沒有耐80度以上的電容,因為相信沒多久可能會在因為高熱電容又掛了XD

网友:
一般來說,用在LED上的Power電解電容耐溫除了至少要105度,還要最好還要注意在該溫度條件下的保證壽命是多少小時,實際溫度降10度,電解電容壽命增加一倍

楼主:
補圖來了~

今天買到電容了,好像是大陸牌子,叫Micon
沒有聽過
買到就加減用了
換上去後燈又亮了
成功修復~

拆開圖

拆開圖

爆掉的電容

爆掉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電子材料行買,可以買日製的,或問一下有沒有耐80度以上的電容,因為相信沒多久可能會在因為高熱電容又掛了X ...

原本爆的那顆電容標105度,但還是爆了。可能之前都裝在密閉燈具裡

网友:
可以幫它打上幾個小孔,幫忙散一下熱氣囉~

网友(2015-11-02):
现在的开关电源最容易坏的就是滤波电容啦!高温、大电流、ESR、品质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
這些LED燈泡大致上都是壞在電容,拆了好多個都是這樣,400V 6.8u真的很不好買,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看起來空間不夠....
不然多顆並聯的溫度問題,
會比一顆的效果來得好...

多顆電解電容並聯的目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7929-1-1.html

网友:
依我的經驗,不一定要400v,那是給全電壓使用,只要確定用在家用110v的電壓,用200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