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瑞 c-1000f 黑色 旁路/變流器 任意切換

楼主(2015-09-30):
昨天台電復電後,工廠的飛瑞 C-1000F 黑色 一直在 旁路模式和 變流器模式 切換

沒有負載也會切換,我看了一下電腦的記錄,從昨天下午3點到8點,今天早上8點到現在

一直在做切換的動作,請詢問原廠,要我買新的,換電路板要四五千,買台新的6999

真的沒救了嗎? 南部有沒有民間在維修的?更換電池不會不回復?

网友:
先檢查繼電器看看?也許接觸不良呢(軟的撿到就爽了)

楼主:
感謝,待會試試,電繼器掛點呀?

网友:
1.台電斷電前你們是否有先將UPS"關機呢?"

If NO : 那基本上電池一定用到完全沒電,你就必須先將電池取出來檢查電池是否還能正常充電
          運氣好就可能只有電池故障,若不幸的話就是整台壞光光

If Yes: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因為復電就把UPS給打壞,頂多只會fuse燒掉

2.我跟原廠一樣,建議買新的,原因有2點:
  第一:這不是什麼高階UPS產品,買台新的電池也是全新的,可以讓你在撐個幾年用
  第二:UPS會故障,不外乎就是電池及電源板,不管哪個更換價格多不便宜且非原廠維修你能很安心的使用嗎?

网友:
和偶這同款,雖不同訊息,但我相信結果是一樣:棄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593&highlight=

网友:
試著將電源斷開,電池移除
過約10分鐘,不接電池
直接上電看看

之前的c-1000可以直接開機
改版後就不知道了

感覺不是mcu有問題,就是偵測線路的問題
有電腦連線的話,可以讀看看紀錄
看看有沒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