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蘋果桌面作業系統OS X El Capitan今日開放下載

楼主(2015-09-30):
你若不喜歡MS 的執行效率,也不喜歡 GNU/Linux 的繁複難搞定。那麼有無考慮過使用 MAC 作業系統!

蘋果桌面作業系統OS X El Capitan今日開放下載了!
-- 轉貼部份內容 --
蘋果宣稱El Capitan啟動程式的速度較過去快1.4倍,程式切換速度快2倍,顯示郵件速度也是快2倍,預覽PDF檔案的速度則是舊版平台的4倍。它支援Metal繪圖技術,估計可加速50%的繪圖效能,且最多可提昇10倍的draw call效能。

原址就參考:
蘋果桌面作業系統OS X El Capitan今日開放下載

网友A:
首先....你得先有一台蘋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先有一台蘋果

在網路上看到的一些人對 Ms MAC 及 GNU/Linux 的共同感覺:

MS 系統:硬体很便宜,但軟体很貴
MAC 系統: 硬体很貴,但軟体很便宜,接近免費
GNU/Linux:硬体及軟体幾乎都很便宜,但你要有能力搞定

网友B:
Mac 是廠製機要跟廠製機類似規格的比價格,跟自己 DIY 組的電腦比當然比較貴,筆記本型式的 Mac 跟其他大廠比價錢差不多又比較有型。
穩定度當然是廠製機比較好,跟 DIY 電腦比完全是不同水平。

作業系統的差異才是很大,OS X 不但完全免費且使用者介面完全保留以往,系統升級後不用擔心重新學習或摸索的適應時間。
使用者經驗與親和性才是最大優點,常用的小程式全都包含不用再另外找,免疫與安全性更讓人放心。
ㄧ些應用程式程式當然也是要錢且不會比較便宜,輸入 SN 即可不會有複雜的保護機制,當然的 K 版的程式也有不少。

早上花了半小時升級了最新的系統。
六年的老電腦一樣跑的很好,升級後更順手,以使用年限來看 CP 值是很高的。

補上新系統的新特點介紹http://help.apple.com/osx-elcapitan/from-yosemi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 是廠製機要跟廠製機類似規格的比價格,跟自己 DIY 組的電腦比當然比較貴,筆記本型式的 Mac 跟其他大廠 ...
穩定度當然是廠製機比較好,跟 DIY 電腦比完全是不同水平

深有同感,我使用電腦的目的很單純,穩定性及安全性第一,日常工作不過是上上網、寫寫程式、架架 server。
目前使用的電腦也算是大廠做的,型號 DELL OPTIPLEX 790,裝成 UBUNTU Mate 14.04 版,真的很滿意,雖然這類廠製機都會好心的附上 MS 作業系統,但用起來真的很累,不得不換掉!
將來我也會換成 MAC 系統的,目標是 MAC MINI 或是 PRO 系列!目前手上較沒預算,發了後一定把它換掉,我算是個電腦重 度使用者,一台好的硬体及作業系統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网友:
很多人擔心轉換系統的問題,我的經驗是跟電影上說的學太極拳一樣,只要將以前的 MS 那一套忘記就會了。
初期會找不到合用的 Mac 版軟件可以先用以前熟悉的 PC 版軟件,推薦使用 Parallels Desktop 來跑 Windows 或 Ubuntu,根本就是兩台(多台)電腦合在同一個螢幕畫面內。

Mac mini 是台好機器便宜又非常可靠故障率極低,唯一缺點是現在的新版本無法自行擴充 RAM,可以去找前一代的版本且二手價會更親民。
Mac Pro 是工作站等級的電腦,如果沒有重度影像編輯的需求不須考慮這台,Mac mini 加 SSD 就很夠用。

楼主:
以下視片是介紹 Parallels Desktop  的,實在是帥呆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K9Z_Odw4H4

网友:
影片中沒有展示如何備份與還原一整個作業系統有多麼簡單與快速,讓我來說一下。

在 Parallels Desktop 中安裝好一個作業系統後他會在文件路徑下生成一個 **.pvm 的檔案,這就是整個作業系統。
只要備份這個 pvm 檔到其他路徑下就得了,這個虛擬檔的大小你可以依據需要自行調整大小,就像硬碟分區切割一樣但卻能隨時自行調整。
你可以在此系統玩壞時隨時將備份檔複製貼上回原路徑,這就完成系統還原了,不用再做什麼 GHOST。
也可以將此 pvm 檔導入另一台 Mac 另一份 Parallels Desktop 中,導入的速度跟上面說的複製貼上一樣快,實際時間就看檔案大小與硬碟速度。
所以我的 Windows 沒有裝防毒這類會拖慢系統的程式,只要一覺得系統怪怪的只要花幾分鐘就能還原回來,家人用的其他 Mac 也是靠這份 pvm 檔,不用再浪費寶貝光陰在灌系統了。

所以根據工作需要我裝了三個系統。
只要你硬碟夠大要裝幾百個系統也沒人管你,RAM 如果夠多要同時運行也都沒問題。

Parallels Desktop 只有大型遊戲需要直接的硬體存取與自行驅動畫面(DirectX)無法支援執行外,目前還沒碰到有 PC 程式不支援的。
要用幾個 CPU 跑、分配多少 RAM 大小與 HDD 空間全都能自行調整,是目前效率最高的虛擬系統。

如果要裝非虛擬的真系統來玩大遊戲可以靠 OS X 內建的 Boot Camp 來實現,Apple 也提供了該 Mac 主機硬體的 Windows 全部驅動讓你沒煩惱。
用慣了 OS X 後相信我您不會再想回 Windows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ac 是廠製機要跟廠製機類似規格的比價格,跟自己 DIY 組的電腦比當然比較貴,筆記本型式的 Mac 跟其他大廠 ...

duke83大,

其實你這台會很久了又很好用的最大原因是 "12GB 1067Mhz DDR3"~
同樣規格的 6年PC,一樣跑的嚇嚇叫~

网友:
我個人的想法,應該完全不一樣~

就硬體而言:
1.Mac的機器,要對比的是那些電腦大廠的"真正商用規格"的機器才會比較對等。這些機器 原廠3年保固,廠商5年備料。
2. N 年前,Mac就換用 Intel X86平台的硬體了,所以並不有這些太大的差異。
3.硬體設計的經驗,這些也還好,Mac一樣會有機器設計到過熱的不產品(某些 I7 CPU)。
我的結論其實是差不了多少,反而在 PC 端的選擇更多樣化。成本是最大考量。

就軟體而言:
1.我不會說 Mac OS 不用錢,我只會說它內含在購機成本裏,也是最近 Mac 才讓使用者免費更新最新的作業系統,這也是 MS 準備計劃中的事。

2. 應用程式,是的,這點在 Mac 他是把一些一般人常用的"整合"進去了,不過這些軟體,通常在 MS/Linux 平台上,都可以找到滿滿的不用錢又好用的軟體。但是在 Mac上的使用者,通常也被 apple 設限了。舉個例以 CAD/CAM 之類的應用來說,Mac 大概就滿足不了真實世界,原因之一也是它的單一化硬體規格。

3.系統安全,就如同 Iphone vs Android 手機一樣,有優點必有其相對映的缺點。

4.duke大說的 Parallels Desktop 的優點,其實就是 MS上之前的 XP mode on windows 7,Virtual PC(MS), Virtual Box (現在是免費,好像是 google 買下後公開的) , VMWare之類的軟體,就是 VM 技術的應用。我到是不會說 Mac 的這類技術是世界第一。

5. Apple 是真的在使用者經驗上,花上一大翻的苦工,這也是它的一個價值,就我個人用 Iphone/Ipad 來說,選他,是因為"懶"。
Apple 就是單一平台化,所有的 APP 不用管相不相容,由他們來管理就好,雖然在用它之前,看過2次 android 手機,第一次買了 nokia S60, 第二次買了 Iphone 4~

6.Linux 就不論述了,如要比效能,個人不會用"純效能"來比,因為對比是不一正完全正確的。每個有每個的強項。
就如同 windows 把一些顯示核心內崁進入了 kernel而取得了好的顯示的應用,Mac也是做了同樣的事。
Linux 在伺服器上的應用有很龐大的經驗與技術,並把很多非必要的東西都移開到不同層的規劃,所以這裏的應用是比其它2個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uke83大,

其實你這台會很久了又很好用的最大原因是 "12GB 1067Mhz DDR3"~

RAM 比較大的確是優點之一,主板上有四個插槽也提供了方便性, OS X 的記憶體管理也功不可沒,平常只要不要開 VM 記憶體的取用都不會吃緊,也就是說 VM 是很吃資源的還是乖乖的在 OS X 的環境內。

CPU 的規格以現在的觀點來看是過時了,但還是能順順的跑,每次隨著 OS X 的升級後電腦又好像多了一點活力,作業系統重新撰寫與優化幫了不少忙。

傳統 1T HDD 加 120G SSD 組成的 Fusion Drive 是最大功臣,兼具速度與容量且系統會自己分辨搬移檔案到適當區域內,使用者不必是工程師或搬運工只要專心在電腦上做您想做的事就好。

老電腦還能用絕對不是硬體或 OS X 的功勞,是軟硬體能夠緊密結合封閉式的優點。
就如 iOS 的優點一樣,身邊 iPhone 4S 還能跑最新的 iOS 9,除了螢幕小了一點其他的沒什麼好再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RAM 比較大的確是優點之一,主板上有四個插槽也提供了方便性, OS X 的記憶體管理也功不可沒,平常只要不 ...

VM系統開啟一定卡死實體機器資源這點無庸置疑
為了VM系統要快,勢必要分配多一點的資源保留給VM系統取用

不可諱言,MS最讓人詬病的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記憶體的回收再利用

但就記憶體dirty page的再回收這點,作為管理優勢來說,我個人認為不對等

就我家裡那台老舊775機子來說,我拼湊的結果,當初記憶體只買了DDR2 2GB
再上去因為覺得投資不划算,所以停手沒買,就這樣一直用到現在
最近發現,卡頓的很嚴重,開啟工作管理員效能來看,才發現原來記憶體只在1百多mb掙扎
原因在於,我開了兩個瀏覽器,firefox跟chrome,這兩個分別吃掉600mb左右的記憶體
加上windows維持工作使用,所以只剩1百多mb在轉圜,一直在swap所以變慢是必然結果

我會說是Win7的記憶體管理很爛嗎? 不會,因為我知道我給的資源不夠用
就這點我無法怪罪於windows的記憶體管理.

記憶體管理優勢,我覺得會體現於,能夠持續開機多久時間
作為伺服器用途來說,MS這點就真的不是很理想

网友B:
我的經驗是這樣的 ~

硬體:
1. Mac 使用者能夠自行選擇ㄧ年的隨機保固或加買兩年的保固成為三年的完全保固,這個作法對消費者很有利但 PC 廠家就沒興趣跟進。
   我這台電腦是第一年快到期之時在網路上用四千多元買了加保序號,保固期間換過兩顆硬碟與光碟機,第一顆 S 牌原廠顆硬碟是自己覺得怪怪拿去換的,第二顆是原廠主動通知要求再更換的,現在用的是自己花錢買 WD 黑標比原廠 S 牌的放心。光碟機只要說挑片就能換。
   三年快到期前用網卡速度達不了 1G 的理由換了一整片全新主機板,事實上是被雷墼打傷的,維修站不囉唆申請零件後換掉。
維修保固皆依照原廠要求的標準,使用者使用此服務很有感。

2. 都是一樣的 X86 晶片但其他的用料與設計還是不同的,Intel 因為合約也只能交 A 級品,電路的 LayOut 與加工的要求也是不同,單一機種生產數量很多產品不穩不單是消費者問題更是維修站與原廠的問題。製品的 MTBF 要求不是一般水準。

3. 的確某些筆電型的製品如 PRO 型號有雙顯示晶片的一直有高溫 BGA 錫裂的問題,只能建議避免跳過或自行加強散熱,當然也要加買保固。

還有比較優良的工業設計,不管是包裝、產品外觀與機構結合還是散熱風道,這些都是靠優秀的美國工程師們團隊完成而不仰賴外包。

軟體:
1. 升級作業系統不用錢讓人很爽快也是應該做的事,讓使用者都能體會新的技術與優點,會逼相關 APP 軟體廠家提供更好的軟件,此事全都往正面發展不會像 PC 業者在某些季節會停滯不前。某些不要錢的作業系統因為廠商賺不到錢所以也就沒有進步動力了。

2. 官方附的小程式有些是參考第三方公司的概念與產品,整合後有一致的操作介面與較佳的效能如 pdf,當然如還想用第三方的原作還是可以自行取用。
大型的應用程式一般人用途都有許多選擇,以前 Mac 軟件比較偏向美工、藝術、創意方面,現在也慢慢的往專業與工程發展。
CAD 就有好幾套能選用,要原生的 AutoCAD 也有,連我比較常用的電路板 CAD 也有好幾套能用,CAM 我沒在用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只要願意付錢就幾乎都能找到合用的。相同的應用程式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上就是有全然不同的感覺,用不慣還是隨時可以將機器切換到 PC 那邊。

3. Mac 的安全性這不是我的專業所以我也不懂,反正現階段不用擔心病毒或木馬那些玩意,應用程式要上架需經過原廠審核是個好方式就如同 iOS 的作法,不要裝些來路不明的程式也是現代人都有的觀念。
大部份的人都不懂電腦軟硬體所以不需要太高的系統權限,有程式的需求就去 App Store 找是很安全的,厲害的人可以進 Unix 終端機去打指令就能不設限自由的取用。

4. Mac 上的 VM 有好幾套能選,有的也是不用錢但使用經驗很差,Parallels Desktop 是套最花俏最漂亮的 VM 系統很適合搭配來跑 Windows,是 Mac 平臺上最厲害的 VM。有些寫程式的人喜歡短小精悍的,也是自行取用各有擁護者。

5. iOS 就是從 OS X 簡化過來的,OS X 是從 OS 9 發展過來(X 就是羅馬數字的 10),都是當時老賈的堅持獨立發展出來的,從使用者經驗到文字字型這些小地方都可以看到其精神。
從 iOS 的成功可以看到要發展一個系統的重要性與努力,S60 系統我也用過完全是不同水平難怪 NOKIA 會退散。

6. 每個系統都有其獨到與適合之處,現在的世界不太可能一套系統就能適用所有的人,所以現代人應該以更聰明的智慧來選擇適合的作業系統。
以我來說我不懂電腦硬體與軟體所以我選擇了不需費心維護的系統,我喜歡同一風格相同介面的新系統,廠製電腦雖然比較貴但長時間攤提下來就不是。

Apple 公司的壞心眼就是讓老客戶老機器都能升級上新系統(其實還是有門檻),但跑不動或不順不給你保證(已過保固期),以客戶服務這點來說接近滿分。
老客戶有一天受不了要換機幾乎也是再考慮 Apple 製品,產品滿意又客服做的好當然忠誠度會很高,這就成了果迷。
所以有果迷說蘋果電腦也會中毒,是人中毒而不是電腦,我覺得應該稱為上癮會比較貼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經驗是這樣的 ~

硬體:

其實我前陣子有興趣的是..... "Chromebook"
有點手癢想買一台來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前陣子有興趣的是..... "Chromebook"
有點手癢想買一台來玩玩~ ...

在 VM 下我玩過了 Chrome OS,說實在的不好玩或是說以我的程度玩不起來。
下面那排都是免費 OS,下載安裝過裡面沒有幾個應用程式,所以我都不會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