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YAMAHA JOG 調整目前位置

楼主(2015-09-30):
目前調在橙色位置。

昨天晚上測試要啟動幾次才會發動,發動後不能加油門,要等約半分鐘才能加油門。
中午測試一次就能發動,馬上就能騎,不知道是否與溫度有關,因為中午溫度較高。

网友A:
有關係 尤其你那種的對天氣比較敏感
繼續4分之一調看看 約7點鐘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關係 尤其你那種的對天氣比較敏感
繼續4分之一調看看 約7點鐘方向

好的!我明天繼續試7點鐘方向後再上來報告。

网友B:
11/2圈–1/4圈=11/4圈
再調至7點鐘方向約為1圈
我曾調到0.9圈 ,還是藍標!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2圈–1/4圈=11/4圈
再調至7點鐘方向約為1圈
我曾調到0.9圈 ,還是藍標! ...

不好意思!程度太淺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程度太淺看不懂。

估計您圖中下次位置混合比栓為1圈

82#你現在 是幾圈?
您可用簽字筆在目前位置上作一記號 再算順時針轉到底 默數圈數是1又幾分之幾圈!

最後再逆時針 默數圈數 調回到原作記號的目前位置上。
就知道您是在台中還是台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計您圖中下次位置混合比栓為1圈

82#你現在 是幾圈?

咦!我現在就是在記錄不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咦!我現在就是在記錄不是嗎?

是的 。
但是一般起始點在順時針轉到底的位置為0
在逆轉算出所處的最佳混合比點圈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
但是一般起始點在順時針轉到底的位置為0
在逆轉算出所處的最佳混合比點圈數。 ...

那個"原來位置"是驗車前q41074107幫我調整好的,驗好車我就騎回家了,因為我不是每天騎機車,過了幾天才發現很難發動的問題,所以我自己按照q41074107說的方向慢慢調囉!

因為好不好發動要在冷車試才準,所以我一天只能試一次,像現在我是調在約7點的位置,我就得等明天再看看好不好發動。

至於你說的先順時針轉到底為0,然後再逆轉算出的方法我是不懂,我的想法很簡單,那天我跟q41074107也很匆忙,q41074107也是依他的經驗調在接近的位置了,那細節就我自個兒來試,不行的話就再請他幫忙,我再試幾天再上來報告!

謝謝你的關心喔!看來你也是機車的高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個"原來位置"是驗車前q41074107幫我調整好的,驗好車我就騎回家了,因為我不是每天騎機車,過了幾天才 ...

wish 大:

沒騎也要3天發動一下,就好發動,以前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 大:

沒騎也要3天發動一下,就好發動,以前經驗

謝謝你的提醒,依照我以前的狀況這台JOG 夏天的話兩天還很好發動,氣溫很低的話就只能一天,我要是能調整在夏天能一天內好發動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原來位置"是驗車前q41074107幫我調整好的,驗好車我就騎回家了,因為我不是每天騎機車,過了幾天才 ...

高手都在這裡!  我只是常駐在此圍觀的路人甲。
來看大大是怎麼說  (原文找不到!)

Alonger大大 文字敘述如何調整:
用"一"字起子順時鐘方向轉動怠速螺絲,讓怠速稍微提高。
再用起子將另一個混合比螺絲,順時針轉動鎖進去,動作要慢,直到感覺怠速開始掉落,加幾下油門,
讓油、氣都順一下,熄火就重新發動,調整化油器一定要引擎發動中。
這時再慢慢調整混合比螺絲,逆時針方向約每次1/8圈,直到感覺怠速又變快,一直調到又變慢且稍微會頓,這時又要往回調到最穩最快的位置,在測試加油會不 會熄火,不會熄火就將怠速螺絲逆時針調到你需要的轉速,1200~1500 rpm,這時候要注意,將混合比在往內(順時針)轉1/8圈。
不然會怎樣?你出去試騎一定很爽沒問題,只是明天或天冷你會發動到不爽,萬一要去驗車呢?在放鬆1/4圈,就是藍標籤。驗完偷偷調回來,好驗不好發,好發驗不太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在這裡!我只是常駐在此圍觀的路人甲。
來看大大是怎麼說(原文找不到!)
Alonger大大 文字敘述如 ...

這就是老車很頭痛一點 要環保好發很難同一點 如果繼續難發可能阻風門要動手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老車很頭痛一點 要環保好發很難同一點 如果繼續難發可能阻風門要動手腳了  ...

你好︰
調在7點位置後,目前JOG 擱置一天發動一定一次就可以發動,加油門馬上可以騎上路。
上星期日我去澎湖三天,回來再發動JOG 仍然一次就發動,但是一加油門就熄火了,我再次嘗試發動就發不動了,就按了約十次才啟動,啟動了也不能馬上加油門,一加油門就熄火,讓它自己慢慢slow 約3分鐘後就可以騎了。

請問這樣算可以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調在7點位置後,目前JOG 擱置一天發動一定一次就可以發動,加油門馬上可以騎上路。
上星期日我去 ...

空氣有點少有點NO GO了退回六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氣有點少有點NO GO了退回六點

OK!目前位置如下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OK!目前位置如下圖︰

油面高度檢查一下,可能拆的時候被動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面高度檢查一下,可能拆的時候被動到了!

請問什麼是油面高度?

网友:
化油器液面高度,會修車的都知道,但很容易被忽略!

网友:
化油器的浮桶室靠一個油針來控制液面高度,太少不行太多也不可以...

原理類似馬桶水箱.....太多油會造成油汽過濃甚至弄濕火星塞..太少油
不夠文氏管霧化燃料......影響混合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氣有點少有點NO GO了退回六點

退回六點鐘方向後,昨天晚上七點熄火停車,今天中午12點要發動時要發動5次才啟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退回六點鐘方向後,昨天晚上七點熄火停車,今天中午12點要發動時要發動5次才啟動。 ...

好吧就調男人最不想要的六點半吧
剩下的就將就點騎  再來就汽缸或啟動馬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就調男人最不想要的六點半吧
剩下的就將就點騎  再來就汽缸或啟動馬達了 ...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就調男人最不想要的六點半吧
剩下的就將就點騎  再來就汽缸或啟動馬達了 ...

報告一下!自從星期日你幫我調整好後每天都很好發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一下!自從星期日你幫我調整好後每天都很好發動。

再來就看冬天好不好發了
現在目前位置半圈 怠速稍微提升一點(似有若無)果然怠速螺絲我沒調好
還有會不會有怠速稍高煞車煞不住感覺?
還有謝謝你送我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來就看冬天好不好發了
現在目前位置半圈 怠速稍微提升一點(似有若無)果然怠速螺絲我沒調好
還有會不會 ...

不會有怠速時煞不住車的情形。
我也要謝謝你解決我的難題,電池有放一段時間,你可能要多充、放幾次。

楼主(2015-11-28):
引用 网友A:
再來就看冬天好不好發了
現在目前位置半圈 怠速稍微提升一點(似有若無)果然怠速螺絲我沒調好
還有會不會 ...

忘了跟你報告了,自從你親自來幫我調整過後就很好發動,像前兩天冷氣團來了,停車24小時後也都一次就發動,只不過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覺得汽油味比較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跟你報告了,自從你親自來幫我調整過後就很好發動,像前兩天冷氣團來了,停車24小時後也都一次就發動 ...

正常的 阻風門縮的更裡面汽油就多一點  我的越冷越好發
還有忘了跟你說那個電池壞了 裡面好像有一顆掛了使用約幾可顆大螺絲就沒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