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固緯 GW GDM-8145 數位電表 故障不開機

楼主(2015-10-05):
先交代一下此機台的源由~
酷幣兌換站 之固緯 GW GDM-8145 數位電表及CIE 7105 數位電表_

再次感謝wish大贈與及cremaker大退讓~

開始今天主題
固緯 GW GDM-8145 數位電表

故障狀況:
按開機鍵沒反應!

以下看圖配故事`

正面圖

拆螺絲
相簿

移除上蓋

電源特寫

一開始是在猜會不會是保險絲斷或是按鍵接觸不良還是電容爆漿之類的~
所以先測過按鍵(正常):on_080|
再來看到顆Relay也拔下來測試(正常):on_080|

電容外觀也沒有爆漿....:on_141|
只好先移除鋁板~

打開後看到熟悉的老朋友 ICL7135(4位半類比顯示IC)

這下寬心不少,既然看到ICL7135 就可以先量測缺哪邊的電壓
資料手冊上 pin1 是-5v pin 11是+5v pin24 是接地

量完發現少了+5v(其實早就該先去查電源),所以就去量測變壓器一次跟二次電壓是否正常(結果正常)!
就再此時,聞到電子零件過熱發出的特殊氣味,看到有一顆電阻發黑了!用手去摸還燙傷了(錯誤示範)~

拆下後量測並沒有不良(100歐姆 1W)

接下來先量測週邊電路,檢查到有一顆電容短路......:on_133|

拆下量測

拆解看看

拆開後裡面電解液幾乎乾枯,不過短路狀況要把兩極分開才沒有繼續短路(爛電容不深究了)
最後因為沒有剛好的電容 只好先找兩個並接開機測試~

測試正常後就先把手邊有的電容全部換新並等待料件!

換完照~

修好測試一下~
使用校正為Microcal 200 多功能校正器

首先 0mV

1mV

100mV

200mV

2V

20V(校正器最大輸出)

0mA

50mA(校正器最大輸出)

0歐姆

500歐姆

雖然網路上有使用手冊,但是裡面電路圖好像有些地方不太一樣!
因為此次重點在於修理並非原理解說,所以我就不仔細查哪邊不同了~

P.S 手冊上有ac/dc電壓校準,不過手邊沒有能產生1000V ac/dc的校正器

附上手冊 電路圖

英文手冊

中文手冊

三張電路圖清楚版

a/d ic手冊

規格表

小繼電器規格書
oeg ouaz-ss.pdf (972.52 KB, 下載次數: 27)

网友A:
電容短路???

我還沒遇過。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短路???

我還沒遇過。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電容快乾掉結果變成短路!

然後那顆電阻瞬間變成 "加熱器" ~

不過還好是直流5v左右~
不然手指可能要包很大一包!

网友:
挺用心的維修文章編排,感謝a大的悉心示範.

网友:
看你那麼用心,我卻越來越喜歡兩句話, let it be and let it go ... ... ...

网友:
原來電容短路外觀也是看不出來,長見識了!

网友B:
唉呀要是我當初是選這台就好了
我那台我現在反而覺得太正常了n_087|    說不出話了只好拍了一堆相片給大家賞賞
一到手左看看右看看  沒什麼太大的外傷就上電了   上電後沒事 開1小時候
量量電壓 10v 5v我就只能看這兩個  幾個1%的電祖拿量量   我應該記錄一下的 真後悔 明天再重做一次吧

我那台沒那個機械的繼電器  看電路圖 那邊是用SSR的樣子  我查不到資料
跟你的不太一樣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呀要是我當初是選這台就好了
我那台我現在反而覺得太正常了    說不出話了只好拍了一堆相片給大 ...

期待你的發表!

不過兩台不一樣,那當初提供的電容清單不就搞笑了.........

至於ssr,很少看到小型模組化ssr(價格高)可以順手拍機張看看嗎?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圖文並茂的維修文,感謝大大的維修分享!

网友C:
喔喔 我也有一台型號一樣的 最近20檔次都不太鳥人~ 要開機一陣子才會正常
多謝分享手冊 也來檢修看看好了
不過我發現我的有個地方跟你的不一樣 第七章圖下面 靠近切換按鍵的地方,那兩顆咖啡色躺平的 有被修過 用電阻+電容並起來的
當初是網拍買的 也許之前就被修過了~

网友B:
仔細比對後  有些細部不一樣的原因似乎是這兩台根本不是同樣時間出產
我的因為沒壞所以是發在拆解版
買Rubycon電容的時候賣家有沒有給你一張他的名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細比對後  有些細部不一樣的原因似乎是這兩台根本不是同樣時間出產
我的因為沒壞所以是發在拆解版
買Ruby ...

好像沒有看到名片~

剛剛看到你的帖子!
[工具儀表] 拆解篇 GW GDM-8145 內部紀錄圖

好像電路9成都一樣,只有Relay 改成 DR1A05 ~ (6V RELAY 用5V還是可以驅動激磁)

雖然查不到規格書,但是查相關類似IC  D1A050000 我猜 跟DR1A05應該是相同的
inline pack reed relay
DIP REED RELAY IC 型磁簧繼電器

規格是1A 5V

內部構造應該是 電磁線圈+磁簧開關 封裝成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喔 我也有一台型號一樣的 最近20檔次都不太鳥人~ 要開機一陣子才會正常
多謝分享手冊 也來檢修看看好了 ...

那兩顆大電阻  有並電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沒有看到名片~

剛剛看到你的帖子!

改天我來給它外部驅動一下就知道它什麼了n_136|

在用時沒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也需是環境聲音壓過去 或是殼密閉封住了傳導也說不定
哪天在拆一次就知道了n_11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天我來給它外部驅動一下就知道它什麼了

在用時沒聽到繼電器的聲音  也需是環境聲音壓過去 或 ...

磁簧繼電器,為利用線圈將磁簧管包住的結構,其特性請參考如下:
http://www.ni.com/white-paper/6150/z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喔 我也有一台型號一樣的 最近20檔次都不太鳥人~ 要開機一陣子才會正常
多謝分享手冊 也來檢修看看好了 ...

手冊我只有簡單對一下電源部分,像手冊上正負15v 的C101 C102電容是用470u/35V 但是實際上是2200u/35V`

所以零件規格可能要檢查一下~

檢修完記得發文分享一下吧!

网友:
謝謝分享,恭禧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