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刷馬達速度調不下來?

楼主(2015-10-01):
請問原本碳刷馬達可調高低速,現在調整到低速時速度還是很高,是電阻故障還是其他零件?

网友A:
查TRIAC     DIAC   可變電阻

好像也就那幾個零件     另外這要是叫做串激式馬達   用在高轉速應用上面的  特徵是帶載時  越重電流就吃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TRIAC     DIAC   可變電阻

好像也就那幾個零件     另外這要是叫做串激式馬達   用在高轉速應用上 ...

沒錯,是串激式馬達,可變電阻是接至面板的,
如果要恢復能降低轉速該往哪個零件查?

网友:
就那幾個零件,為何不動手量量,一直問要查那個零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錯,是串激式馬達,可變電阻是接至面板的,
如果要恢復能降低轉速該往哪個零件查? ...

如果完全不能調速   換TRIAC  如果是調整範圍異常  換DIAC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是串激式馬達,可變電阻是接至面板的,
如果要恢復能降低轉速該往哪個零件查? ...

從圖片看來...那個TRIAC表面已有變色(可能過熱) ....恐怕不保了...

拆下來用指針式電表就可以判斷是否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完全不能調速   換TRIAC  如果是調整範圍異常  換DIAC

瞭解,說明非常清楚,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圖片看來...那個TRIAC表面已有變色(可能過熱) ....恐怕不保了...

拆下來用指針式電表就可以判斷是否掛 ...

謝謝指導

网友:
基本的TRIAC調光電路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