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源開飲機(TCY-5266)是否有RESET的設置?

楼主(2015-10-02):
家中有一台大家源開飲機,型號:TCY-5266

這幾天會漏水,拆開來看之後發現是水管的束線帶都脆化了

所以又綁了新的束線帶

但是前方的面板卻因為漏水而有些故障

故障點在於將插頭插電後,面板顯示正常應該要顯示溫度的

但是插入後不久後會聽到"卡一聲",然後顯示燈就會變成一字型

上網查了一下,說如果有這種問題可能只要將RESET按下重置之後就可以解決

但是這台開飲機找了老半天卻都找不到RESET的按鍵

想請教大家,這台大家源TCY-5266是否有RESET按鍵呢?

另外,這種故障點還有其他原因會造成嗎?

网友A:
先找到芯片的參考線路,比對RESET腳位,先把連接該腳的電容器換掉試試.

网友B:
我在想樓主會不會搞錯方向了,你出現的訊息可能是錯誤訊息,代表沒在加熱!
請看一下附圖(借一下你的圖)箭頭方向是否還有一個有復置按鈕的溫控,可能是這個跳開了,請檢查一下,把它按一下,也就是 reset 加熱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芯片的參考線路,比對RESET腳位,先把連接該腳的電容器換掉試試.

謝謝回覆,我朝這方向來修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樓主會不會搞錯方向了,你出現的訊息可能是錯誤訊息,代表沒在加熱!
請看一下附圖(借一下你的圖) ...

因為我就是在那附近都找不到可以"按"的RESET按鍵

所以才想請教是否有人有碰過類似狀況可以指導一下!

网友:
開飲機一般RESET按鍵,是指無水空燒先跳溫度開關(105-110度C),一跳脫便沒電源。若開關沒跳,第2道保護溫度保險絲(150度C上下)就要燒斷。以確保開飲機不再空燒,而導致危險。目前一些家用開飲機,大部分都有裝水位開關,確保無水時 不再有空燒動作。
而你這台開飲機,有過電(溫度開關(溫度超過不通,溫度降下又通)是復歸型不是跳脫型(中間有突出點)),所以電源正常,請檢查NTC數據是否正常,電熱片周圍有水垢,也一併檢查電熱片。若NTC正常,請檢查前後各2片機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