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魔力家BY010042 直流風扇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5-10-02):
大樓資源分類處撿來的 看起來很新又很新穎就順手拿回家

很興奮第一次維修DC風扇這種東西   底座內很簡單就沒拍照了

故障基本原因是VCC 跟GND 短路  把底座裡面往扇葉頭的排線拔掉就正常了

所以是上半部的問題

一路拆下去就拆到了線圈附近  這是DC風扇的電路板
所有元件都在線圈側  因為是電源短路  範圍很廣 所以先把電容拆掉  然後找銅箔

其中一條銅箔分成7-8洞到零件面  所以就用美工刀小心斜切 藉此判斷故障地方

割到第二刀就查到了  翻過來看  那顆U5最可疑  就把它拆了  故障立即排除
跟旁邊的U4是相同的IC 查一下資料 是2顆N和P通道的MOS做在一塊
試著跟U4對調  發現已經沒有短路  再換回U5 短路又出現了

所以確定是U5 (4614B)故障  單獨測量U5的腳位  發現S2 D2及S1 D1腳位皆已短路
跑去賣液晶材料的店家買了2顆回來(要說清楚用途 不然他會給錯)  裝上去   測試OK  真爽

後記

太閒拿了筆電的變壓器來用  19V一樣可以工作  沒撿到變壓器及遙控器真是遺憾
沒扇葉的時候吃電不到0.5A  但是裝上扇葉後將近1A  不知道是不是很省電
我對電這種東西不是很懂  但是風力不是很涼 錯覺嗎? ( 很小聲說 )

222.4 KB, 下載次數: 136

网友:
你要找DC24V-2A變壓器啦..電壓小當然就弱弱吹

楼主:
嗯嗯 狀似如此  謝謝提醒

网友:
感謝分享.手邊有一台dc電扇.插電無電源反應.(我是看您的案例拆下)  u4(STM8319).請問用數位電錶.要怎麼量好壞.

楼主:
都是同一顆馬達嗎?
首先  我的案例是因為短路  很容易檢查  您的故障不見得是這顆喔    這顆封裝的IC裡面事實上是2顆MOSFET  同時2顆DS極都短路了   所以很快就判定了  你可以切到最低歐姆檔或是B檔就可以量1.8腳位以及3.6腳位   看是不是短路了  ( 會呈現低阻值或BB叫 )
如果不是這種情況   就必須請教站上的真正高手出面了
祝早日修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同一顆馬達嗎?
首先  我的案例是因為短路  很容易檢查  您的故障不見得是這顆喔    這顆封裝的IC裡面 ...

剛剛您的回答.剛剛測試都沒有短路.

网友(2017-03-16):
利用截斷分區找出短路元件是不錯的方法 !!
但算是一種破壞性的手法 !!
也可以使用限制電流的方法找出故障 (短路元件 )
不同的是 , 這是一種不破壞性的維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