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聯想LENOVO G480 進水維修實例

楼主(2015-10-02):
機型:聯想LENOVO G480

型號:20149

故障情形:進水後上電無反應,目測主板有多處水痕氧化及燒黑痕跡

過程:
這台筆電是朋友用到水後就斷電燒掉了,本人也非專業修只是平常有在看前輩們的維修文~手癢拿來玩…

以下是修好後回頭拍的故文字序述較多請大家見諒

剛拿到機子時發現電池還接在上面,此時心頭一陣涼風吹過…這肯定大燒了

拆開來果其不然,先簡單清理後
EC氧化

未知處燒焦

首先先打各點的對地阻值均無短路,判斷應該不嚴重,先實際上電試試(沒電供不知電流如何…)

因未拍照請參考此圖… ,首先從左上方量P2點無電壓,因為PQ301整個燒穿了…找不到相同的PMOS FET用4425替代

換了後P2點有電壓了19V但P3點還是沒電,量阻值有判斷應該不是短路保護,來看查看導通條件吧

以圖面來說主要由PQ307 NMOS當開關,當PACIN及ACON訊號為HI時,PQ304、PQ305截止後P2-1點電壓分壓,使得PQ302控制腳電壓拉低讓SG極有壓差而導通

往前查PACIN訊號由PU301(BQ24727)的16腳輸出且ACPRN訊號為LOW時(PU301的第5腳),先量測PU301的16腳無電壓,查PU301工作條件時發現VCC 20腳整個燒掉掉點了,1、2腳也是只能更換了,上網買IC後跟人借熱風槍更換再拉線

更換PU301後PACIN訊號正常,P3點及B+公共點電壓19V出來了,量測3.3及5V輸出正常,待機供電正常了往下一步走

上面為時序圖,修好35V後觸發過電不開機,量測1.5V、1.05V已有出來表示至少有跑到7~8位置了

量測顯卡供電沒出來,之前有打過阻值應該不是短路燒掉的問題,看圖量測

量測16、17、24、25及38腳VR_ON皆正常,僅17腳B+沒電壓,可是之前公共點電壓已修好,故找尋PR821發現此電阻已經開路了

此顆為0歐電阻應該是當保險絲用的,沒那麼小顆的先用焊錫焊連接,再次上電後很幸運的電壓出來0.9V左右,表示顯卡至少沒燒掉…

但還是過電不開機……

再來量測CPU_CORE一樣沒供電出來,這部份比較麻煩的是牽扯到許多的訊號(以時序圖來說PM_DRAM_PWRGD、H_CPUPWRGD、PLT_RST#及SVID等等),再修看看吧

先量測晶片供電1、2腳 5V 時發現怎麼僅剩2.8v, 回頭量測+3VS也只剩1.7v,愈修愈怪 …這下頭大了

回頭由上圖可知,+3VS是由+3VALW轉換來,量測U39 S端有3.3V正常但D極電壓1.7V ???,控制腳0V這樣應是問題來源

往下找由Q111進行控制,量測觸發前SUSP訊號為2.9v(HI),觸發後0V正常,Q111拆下後量測也正常,往上量R647電阻已經開路故障

手邊沒470K的電阻先用200K*2串接替代

上電後發現還是故障的,量測+VSB電壓也是0V,查看電路圖+VSB為控制各電壓輸出的訊號提升源怎麼可以沒電呢,請參考下圖

由上圖可知+VSB由公共點電壓經PQ205轉換而來,PCH_PWR_EN經由PQ204控制,當PCH_PWR_EN為HI時將PQ204導通接地,讓PQ205的G極經PR201及PR220分壓後得到壓差,此時PMOS FET導通,量測PR216 100K電阻已經斷路,更換後+VSB即正常

在修好3 5V後,CPU_VCORE也正常的出來,接上螢幕後正常亮機

此機完修……

故事完了嗎??當然還沒,還記得一開始電池是裝在機子上的嗎…

在燒機測試過程中發現電池可充電但變壓器一拔掉就斷電…這這這 ,讓我們再翻開電路圖查找吧

上圖PQ303的123腳為公共腳B+,5678腳為BATT+也就是電池+,量測控制電路時VIN完全沒電過來,看來是內斷了…果斷拉條VIN進來後OK

測試也正常了,燒機OK此機完修…

感謝各位的觀看,若覺得小弟維修分析過程有錯的還請指教,看完後有幫助的還請不吝給個評分

謝謝大家也謝謝前輩們的指導!!

网友:
真是高手 ~

网友:
真是不錯的維修文,關關難過關關過!

网友:
分析精進,很有專業的架式哦~

网友:
功力高深…

网友:
實力堅強~高手!!

网友:
好厲害,真是高手!

网友:
太厲害了!
請受小弟一拜!

网友:
太謙虛了吧 ! 非專業還能分析這些信號點

网友:
圖文並茂,解說詳盡!大大的維修功力實在厲害!不愧是維修達人!

网友:
真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重點是, 我很好奇, 電路圖是哪冒出來的??呵呵呵

网友:
太強大了~真的分析得很完美

网友:
恭喜完修,以後痞友筆電有問題要請大大多幫忙了!

网友:
是專業高手無誤!

网友:
大大太客氣了!
good job

网友:
太強大!太牛逼了!

网友(2015-11-01):
大大太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