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westinghouse LE-40T100A無法開機 亮紅燈

楼主(2015-10-02):
品牌 機種

品牌 機種

電源

電源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有23.9V.SB3.3V P ON2.4V

電源有23.9V.SB3.3V P ON2.4V

楼主:
請各位前輩幫忙.指噵從哪裡下手
只有亮紅燈 24V只有23.9V SB:3.3V P-ON:2.35V BL-ON:0V
P-DM:0V

网友:
從主板下手

楼主:
感謝BIGGER12大的指點.只是範圍很大.
可否指點更明確一些.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BIGGER12大的指點.只是範圍很大.
可否指點更明確一些.謝謝您

直接說哪故障...任何人都無法說正確
找你ID圖像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說哪故障...任何人都無法說正確
找你ID圖像幫你

謝謝BEER大.只是想若能縮小範圍.但是還是非常感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57922-1-1.html  (參考看看)

謝謝SOWALAI大的提供寶貴資料.謝謝.會先查查看.或換換看.

楼主:
補充內容 (2015-10-6 10:31 AM):
這張圖是無法開機時.各點電壓.正常時BL-ON電壓是4.94V P-DM電壓是0.5V

楼主:
經幾位大大提供資料與指導後測eup3484#1:3.9v#2:23.9v #3:0v #4:0
#5:0v #6:0v #7:23.6v#8:0v 換eup3484後#1:16.5 #3:12v #5:0.91
#6:2.18v #8:4.77v  #2.#7不變都是 :23.9v

网友:
恭喜完修  謝謝分享

网友:
有高人指點.就可省時又省事~恭喜.恭喜~

网友C:
版主很強耶!我也是這個問題!但是換IC 失敗!1支腳被我拔掉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很強耶!我也是這個問題!但是換IC 失敗!1支腳被我拔掉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

不好意思,我在努力的學習中,那可能要用倍數大些的看看是否能接上。謝謝鼓勵

网友D:
請問換了那些零件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換了那些零件完修?

0011TV大,是換一個eup3484lc

网友D(2015-11-01):
謝謝Wanlantv486大回覆,無法開機 亮紅燈是否一般都是電源管理 IC 壞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Wanlantv486大回覆,無法開機 亮紅燈是否一般都是電源管理 IC 壞掉的?

0011tv大不好意思,我還是算新手,經驗與經歷不是很深,若有問題可請教其他的前輩看看,
謝謝您。

网友E:
各位前輩,我這台也是西屋,就是小一點,32吋,型號是LE-32T100A
我的狀況不太一樣
這台主板的CPU 溫度很高,摸不到幾秒,就會把手放開
是否是CPU已經掛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很強耶!我也是這個問題!但是換IC 失敗!1支腳被我拔掉了....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

這IC背面有散熱所以是焊死的~拆時附近又很多貼片~要小心拆~!
不過拆斷也沒事~因為這顆IC的八個腳連到哪裡很明顯~用跳線補一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前輩,我這台也是西屋,就是小一點,32吋,型號是LE-32T100A
我的狀況不太一樣
這台主板的CPU 溫度很高 ...

你又沒說你的狀況~只說CPU很燙~!! 要說說你的狀況是捨丫~

無法開機還是三無還是有背光無影~~等等

网友:
p兄謝謝你
我這台的狀況與版大的敘述一樣,就是問題點亮紅燈且無法開機
目前有發現"影像處理板"或許稱為T-com,有顆二極體﹝如附件﹞
在量測時有短路的現象
導致整個影像處理板的電壓直接旁路
不知道各位前輩,可否惠予告知,這是一顆甚麼規格的二極體呢

SMD零件

SMD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