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KD-R416 螢幕顯示PROTECT 以及會當機

楼主(2015-10-02):
圖片一

圖片一

圖片一

圖片二

小弟我的車用主機 JVC KD-R416 本來是當機 聽沒幾分鐘螢幕會一閃一閃
果沒幾秒又可以聽了 但是有時候又可以撐好幾個小時 有時後又持續當機
可是現在有新狀況 螢幕出現PROTECT 功能完全無法操作 不知道哪邊的問題
有辦法處理嗎?是哪個零件的問題?謝謝

网友:
1.如果要了解各個板子的功用及名稱, 從第三章開始看

2. 從第四章開始: 解說問題點

DC offset error distinction.

(1) DC ERROR 1

When improper connection or other DC offset errors are detected.
"PROTECT" blinks to the display.
It is possible to return even times how many by reset.

(2) DC ERROR 2

When the DC offset error is detected due to the trouble of the capacitor.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detected in the case of less than 3 times.
"PROTECT" blinks to the display.
It is possible to return to the 3rd times by reset.
·When the detected number becomes 4 times.
"PROTECT" lights to the display.
It is possible to return to the 3rd times by reset.
( Operation other than the Power on/off, Eject, Reset, and Service mode are prohibited with "PROTECT" lit.

Error content confirmation.
Whether it turns on power and the "PROTECT" display appears are confirmed.

(1) When the "PROTECT" display appears.

The content of the DC offset error is confirmed in the Service mode.
* Because it takes DC offset protection, the following is displayed.

"DC ERROR"

(1-1) When "DC1 ERROR" is displayed. (DC ERROR1)
·Forecast cause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improper connection or GND of the speaker wiring.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no improper connection of the speaker wiring and pushes reset.
·When "PROTECT" is not displayed, it is unquestionable.
The error data of EEPROM, it deletes it. (CLR DC1)
·When "PROTECT" is still displayed.
The DC offset has been generated by the reasons other than the improper connection.
Forecast cause: Power AMP is broken.
After parts are exchanged, reset is confirmed pushing again.

(1-2) When "DC2 X" is displayed. (DC ERROR2)
* As for X, the detected number is displayed. (0-4)
* When X is 0, it is unquestionable because the DC offset has never been detected.
When leak of capacitor is detected, it is displayed.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re is no problem in the capacitor and deletes the error data of EEPROM. (CLR DC2)
It is confirmed that reset is pushed and "PROTECT" is not displayed.
After above-mentioned (1-1) and (1-2) are executed, the conect of the DC offset error is confirmed in the Service mode.
If the part displayed as "DC ERROR" becomes "DC OK", it is unquestionable.

(2) When the "PROTECT" display doesn't appear.
The content of the DC offset error is confirmed in the Service mode.

(2-1) When "DC OK" is displayed, it is unquestionable because the DC offset has not been detected in the past.

(2-2) When "DC ERROR" is displayed, the confirmation similar to (1-1) and (1-2) is done because there is a history that detected
the DC offset error in the past.

楼主:
謝謝大大們 超讚的 線路圖 PDF檔都是英文 可惜英文不行 = =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們 超讚的 線路圖 PDF檔都是英文 可惜英文不行 = =

嗯!加油!英文我也不懂,不過借助google的翻譯還是很有幫助的,
不妨試試看,善用工具可以幫你省很多力氣。

网友:
線路圖跟說明書都有了,不修好真是對不起樓上大大門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