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VA1918wm燈管改為LED燈條,電壓應該從那個位置取得?

楼主(2015-10-03):
這台螢幕總要按二次開關才能啟動,拆開檢查後,發現是上方的2支燈管都壞了,跟學姐拿了一套改裝用的LED燈條回來就開工了。

PI板上的高壓變壓器、高壓電容及燈管端子先拆除,再來找ON/OFF、亮度調整,這塊PI板的接口上有標示,所以很容易就找到了。

剩下的是找LED燈條需要的電壓,測量後發現是14.4V,接上後LED燈條會亮,但是會閃爍,有時還閃的特別嚴重,請教老師,

正確的電壓應該是接那個位置?電容的正極?電感?

點亮LED燈條

已改裝的PI板

已改裝的PI板

网友A:
原來你還在奮鬥中,你不是有電源供應器?先試看看用電源供應器會不會正常工作。

网友B:
只有14V也是可以啓動的,只是這14V經恆流板負載後還是14V嗎?
你可以量一下接近變壓器那顆電容的正極,或者那附近看一下有沒有耐壓35V的電容量測一下電壓值多少,有沒有2XV的,應該就是那個點,另外電壓的輸出最好給他斷路只負載恆流板,背光控制信號也同樣如此,這樣比較沒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你還在奮鬥中,你不是有電源供應器?先試看看用電源供應器會不會正常工作。 ...

這是另外一台改裝LED燈管的,可調電供的ON/OFF要怎麼接?只接電壓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14V也是可以啓動的,只是這14V經恆流板負載後還是14V嗎?
你可以量一下接近變壓器那顆電容的正極,或者那 ...

14V經恆流板負載後電壓會降0.2V。
附近都是耐壓25V的電容,沒有35V的電容

网友:
需不需要接在電容上供電?

我曾找過一台,接LED電路時要看電路上有沒有電容。因為拆高壓時,那一部分剛好拆掉,就自己加了一個。

网友C:
我插個話,這組是跟學姐買的嗎?  我也是改這組,我當初改的記錄
http://bbs.pigoo.com/thread-54068-1-1.html

另外你的EN是接在??  原本的EN上面嗎?  還是你能找到持續輸出5V的點,好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插個話,這組是跟學姐買的嗎?  我也是改這組,我當初改的記錄
http://bbs.pigoo.com/thread-54068-1-1.ht ...

我的on/off是接在原本PI板上的ON/OFF上面。

网友:
背面左邊箭頭那就有標示on/off了。

网友:
往AD板那條電源線上的插座就已經有輸出腳位說明標示了

它只有5V,其他的亮度、背光開啟、GND都能在那找到,
你麻煩的是要找12V給恆流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