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HTC ONE M8 電池更換

楼主(2015-10-03):
手機已經用了一年 蓄電力也有些微感覺下降
至於充電使用QC 2.0 閃充充電 沒特別感覺到充電速度減慢
至於充電速度讓我蠻驚訝得快

用簡易瓦斯熱風吹到微熱再撬開
拆下金屬被蓋樣子
想到拍到時已經拆到這裡了 電池也拆下了
電池裝上 開始組回
完工
充電70分鐘
電池除了製造日期不一樣公司也不一樣
充電電壓可以到4.35耶

网友:
M7也是相同拆法嗎?

网友A:
如果不知道安全製程,那超出4.2V未必是好事,也有可能加速電池老化或者電壓高而過熱和非預期的嚴重問題,意思就是可能會增加爆的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知道安全製程,那超出4.2V未必是好事,也有可能加速電池老化或者電壓高而過熱和非預期的嚴重問題,意思 ...

有支援高通的都可以閃充 現在慢慢滿多設備例如 小米華碩的行動電源 或個廠牌手機都慢慢出現 辨識到有支援的都可9v1.3a起跳充電
谷狗高通qc2.0都有資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支援高通的都可以閃充 現在慢慢滿多設備例如 小米華碩的行動電源 或個廠牌手機都慢慢出現 辨識到有支援 ...

我說的不是快充,而是鋰電池電壓一般最高為4.2V,而你的達到4.3V,我說的是安全問題,目前是否有已經可以超過4.2V的電池了呢?

如果沒有的話,這樣充電是否會很危險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不是快充,而是鋰電池電壓一般最高為4.2V,而你的達到4.3V,我說的是安全問題,目前是否有已經可以超過 ...

這個我也不知道 真的要好好來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也不知道 真的要好好來研究

過充的話,我擔心的是電池加速老化與是否會爆的問題,老化只是花錢問題,爆是安全問題要多加注意,若你的原來鋰電池是4.2V的,那建議你就不要再用那個會充出4.3V的快充了.

有關鋰電池的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不是快充,而是鋰電池電壓一般最高為4.2V,而你的達到4.3V,我說的是安全問題,目前是否有已經可以超過 ...

鋰聚合物電池充電電壓常常超過4.2V,而且是4.4V左右。我的S5電池上面就印4.4V,樓主那顆上面也有印4.3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鋰聚合物電池充電電壓常常超過4.2V,而且是4.4V左右。我的S5電池上面就印4.4V,樓主那顆上面也有印4.35V ...

謝謝你的提醒,樓主的電池還真的有註明,我本來以為只是充電器提高電壓而已,這樣暫時可以放心了,為什麼會這樣說,因為我看國外的網友對於這個還不是主流的規格,還不是很放心,有的人根本不想用,可能是不想當白老鼠吧.

网友:
沒什麼,剛好看到而已。剛剛查了一下高通qc 2.0,發現以下的機制:

Step 1. 手機在 D+ 送出 0.6V 的電壓,充電器將 D+ D- 短路,讓手機偵測到充電器想要以 DCP (專用充電埠) 模式和手機互連。此時充電器輸出的電壓為 5V,手機進入「正常充電」模式。

Step 2. 維持 1.25 秒後,充電器將 D- 斷開,此時 D+ 仍然維持 0.6V,D- 由於已斷路而降至 0。

Step 3. 若手機發現 D- 變成 0 ,表示充電器支援 QC 2.0,及發送改變電壓的申請訊號給充電器。

Step 4. 充電器根據手機提供的訊號,發送不同的電壓到手機端,進行快速充電

說穿了就是提高電壓,降低線阻的損耗。任何快沖技術都無法改變電池的內阻,以自己本身的S5電池來說,我利用電源供應器充電時,剛開始可以最高到4.4V/2.1A左右(9.24W),幾分鐘之後就會慢慢降到2A以下,維持一段很的時間直到沖滿。以USB 5V/1.5A(7.5W)的規格來看,QC2.0似乎只能幫助前面一小段時間,讓電池能以最大功率充電。過了之後,舊規格(7.5W)其實也已經夠用了。

楼主:
我發現不管5v9v充電 電池滿電電壓會在4.3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