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HandyStudio ic 燒錄器不過電&Formuka dsc 313 數位相機元件炸開!

楼主(2015-10-03):
原本是乾電池供電想改成變壓器供,沒想到有顆元件炸了,如箭頭所示想起痞友提供一下可能是什麼元件?

网友A:
兩個不同的產品,請勿放在同一帖裡.
你的 HandyStudio ic 燒錄器不過電,是否要改放在新手電路版區或者電子電路版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兩個不同的產品,請勿放在同一帖裡.
你的 HandyStudio ic 燒錄器不過電,是否要改放在新手電路版區或者電子電 ...

沒錯!

楼主:
不好意思,麻煩請我移至資源回收區,我重新發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