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LeCroy AP020 FET Probe 主動式示波器探棒

楼主(2015-10-03):
老會員一定看過我有一台LeCroy 的示波器,LeCroy 是一家美國的儀表大廠,它的產品跟泰克或安捷倫比起來毫不遜色,相信喜歡歐美儀器的使用者對LeCroy 一定不陌生,前幾天看了有會員買主動式探棒,也把這支探棒找出來給大家看看。

▼LeCroy AP020 FET Probe 有專用的塑膠硬盒包裝。

▼這支是高頻探棒,LeCroy 官方聲稱它可到1GHz(看清楚!不是1Mhz喔!),不過大家不要把FET 當成是MOSFET 喔!這裡的FET 是指FOURIER EIGEN TRANSFORM 傅立葉轉換的意思。

▼AP020 的外殼是鋁製品。

▼裡面電路板的正面。

▼電路板的背面。

▼探棒從外表看起來就沒什麼特別了。

結果到這裡相機沒電了,而且我現在不在工作室,示波器不在這邊,所以無法測試給大家看,只能等下次了。

一定有會員問到這種探棒一支要多少銀兩?我記得要當年一支AP020 探棒的價錢可以買一台全新的摩托車,就算現在買,全新的一支探棒可能也便宜不了多少。

在找探棒時讓我找到一個多年不見的好東西,也找到幾年前某位會員送我的東西,明天要外出幾天,下次再拍給大家看。

网友A:
玩電子有時想想還真是條不歸路,若沒興趣及熱誠,真的很難繼續玩下去!
老大和大姐要去度假了,對吧,我看大姐在露天的賣場休息兩天。
玩得愉快,不要太累了!

网友B:
看來最近可以掀起一股拆儀器或是拆周邊的風潮n_118|

网友C:
不囉嗦,我出30個酷幣!!!!

(開玩笑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電子有時想想還真是條不歸路,若沒興趣及熱誠,真的很難繼續玩下去!
老大和大姐要去度假了,對吧,我看 ...

早年儀表是我們這一行最高的投資,現在大家很幸福,用很少的錢就能買到,也有二手市場、回收場可以尋寶,我常去大老那裡閒聊,每次一說到這個話題,我總是跟他說如果我早幾十年遇到他,所省下投資在儀表的錢應該可以買楝透天厝了。

嘿!在這裡先賣個關子,等回來再貼給大家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最近可以掀起一股拆儀器或是拆周邊的風潮

就是給沒看過主動式探棒的會員也看看大廠的探棒裡面是長的啥樣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年儀表是我們這一行最高的投資,現在大家很幸福,用很少的錢就能買到,也有二手市場、回收場可以尋寶, ...

我也覺得現在的年輕一輩人很幸福。

像我以前想學維修,書在哪裡都不知道,該怎麼下手也不知道。
只會買電錶、烙鐡、焊錫,怎麼下手就完全沒有頭緒了。

就算我有能力自己學,但沒有書或任何東西可以看。
不像現在有網路,上天下海之後,連書都不用買。

現在眼睛快跟Wish大一樣了,才學會修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囉嗦,我出30個酷幣!!!!

(開玩笑的。。。。 )

這也要有專用的示波器才能用耶!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48-2-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覺得現在的年輕一輩人很幸福。

像我以前想學維修,書在哪裡都不知道,該怎麼下手也不知道。

有什麼關係!烏骨雞學姐好像不久前還對我說想看看我以後是不是戴著老花眼鏡在修枱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也要有專用的示波器才能用耶!

http://bbs.pigoo.com/thread-37448-2-1.html

哦!原來是這樣的。

那這台100個酷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來是這樣的。

那這台100個酷幣好了。

當然是某些機型專用啊!所以以下連結13樓我才說有廠商做這種外接主動探棒倒是讓我長見識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7841-1-1.html

网友:
我來補充ㄧ下 Active FET Probe,附件內有 LeCroy 的原始文件。

一般傳統的探棒稱為 Passive Probe,因為探棒、纜線與儀器端的潜佈電容關係產生負載效應而使波型失真(高頻端),雖然高頻不好但他卻是高耐壓、最便宜與可靠的。
改進的方式就是 Active Probe 或稱 FET Probe,利用主動元件來緩衝(無放大)使得輸入端有著極低的電容量,並能隔離纜線與儀器端的電容量,所以能有高的頻寬與較為平坦的響應。
附件一文件第二頁有段文字說明 FET 的應用,
High impedance probes, using both passive and active circuits, are used to minimize loading effects by using either compensated attenuators or low capacitanc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FET) buffer amplifiers.

這個主動元件線路放在探棒的最前端,所以會比傳統來的粗大。
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圖,不夠清晰請包涵。

而且還要提供 Probe Power 給她才能工作,高級儀器上都有提供這種電源接頭給這些特殊需要吃電的探棒用。
LeCroy 用的專用接頭稱為 Probus/Prolink ,除了提供電源外還能讓儀器自動辨識探棒種類型號,並能對探棒做補償與校正,老大拍的鋁盒子內的 IC 電路就是做這用途,還有 DAC 來做 DC Offset 設定。
所以如果您能找到這種方形接頭自接電源或原廠專用電源供應器(ADPPS)這種探棒也能給其他廠牌的儀表使用,但就無法校正保證數值了。

Active FET Probe 規格雖然很好但是很嬌貴,使用時請特別注意測試電壓請低於 10Vp-p,且頻率越高耐壓越低。
我找不到 AP020 的詳細資料以較相同的 AP022 探棒的耐壓圖表來看。
我曾經就燒壞過一隻 Active FET Probe (TEK)一隻都要好幾個萬,就是錯誤拿去量高頻放大電路。
找原廠無法維修或提供 FET 料件,只有自己更換替代品因無法得知原 FET 的 Idss 值,只有一一更換比較之,修好後的數值就是不ㄧ樣回不去了。
從此以後如有人要借這種嬌貴東西我都不願意,或是乾脆直接送他算了。

附件二是類似的 AP022 文件,裡面有詳細的頻寬計算與比較,可以看看。

131.85 KB, 下載次數: 18

附件ㄧ

133.33 KB, 下載次數: 16

附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