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燒錄觀念改變?

楼主(2015-10-04):
目前手邊的主機板都是傳統BIOS,也有com port燒錄器可燒,對於UEFIBIOS不太了解,想請問現在UEFI的BIOS大都焊死在主機板上?還是可拆起?以前買燒錄器來燒錄的觀念不太可行?還是目前支援燒錄器價格太高?

网友:
樓主要問的應該是Flash ROM的支持...
BIOS只是一些資料, 寫入Flash ROM而已...
主要是要用對燒錄器, 對應到要用的Flash ROM, 挑對要寫入的檔案...

早期的Flash ROM是DIP, 後來的Flash ROM是PLCC, 現在用的是SPI,
體積大小, 容量, 速度, 這幾樣是最大的不同...

楼主:
感謝DC大!看來以後要燒錄BIOS要先練解銲

网友A:
支持SPI接口的主板可以在线编程,但需要相关的工具。
可有的主板虽然提供SPI编程口,但实际使用时会不同,有可能编程失败。还是拆下来后编程比较准确,只是不方便了。
我之前维修一块MSI的主板就是碰到这样的问题,最终还是拆下来才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SPI接口的主板可以在线编程,但需要相关的工具。
可有的主板虽然提供SPI编程口,但实际使用时会不同, ...

在線編程還是要看板子...
有的板子要有待機電源才能燒, 有的板子要不上電燒,
有的板子上有留SPI接口方便燒, 有的板子只能拆下燒,

還好大多的板子都是用SOP8封裝的規格,
要是哪天換成BGA封裝的Flash ROM, 那就真的沒輒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線編程還是要看板子...
有的板子要有待機電源才能燒, 有的板子要不上電燒,
有的板子上有留SPI接口方便 ...

報告大大 …

sony 的電視已經這樣做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報告大大 …

sony 的電視已經這樣做了 !

有些主板為了RMA方便, 也都會留有SPI connector, 可以在線燒錄,
但牛的做法比較簡單,
管它板子有沒有留接口, 把ROM拆下來, 換個Socket上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主板為了RMA方便, 也都會留有SPI connector, 可以在線燒錄,
但牛的做法比較簡單,
管它板子有沒有留 ...

離題閒聊一下 …

   那時可帶我去淘金 … 說真的,應該不錯玩,又可碰運氣來小賺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離題閒聊一下 …

   那時可帶我去淘金 … 說真的,應該不錯玩,又可碰運氣來小賺一下 ! ...

SuFei大,
私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