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電動起子 + ATX電源 合體...續請教

楼主(2015-10-04):
請教各前輩指導一下...
先前有看過以下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0426-1-1.html [維修工具] 電動起子 + ATX電源 合體

我有類以的工具(美國百工3.6V KC9039),拆開後如附圖
我想請教的是,如果我直接將ATX的5V電源接入原來的充電孔,這樣會有什麼問題嗎?電池會損壞嗎?或是電池可以正常充電嗎?

网友:
不行 電池要拿掉   還要再加兩個矽二極體做降壓

网友:
電池組可以不拿掉用 5V 電源當充電器用,但電池組不能太差例如有其中有顆電池芯已經無法蓄電了這時這個故障電池就等同洩放電阻,用起來就會很無力。

如要這樣用應該串一個 3A 二極體與功率大一點的電阻,二極體負責壓降並提供電源極性保護,電阻負責限制最大充電電流,阻值與功率讓您自己算或試這樣才能學到東西。
接線方式是 DC 座的正端先接二極體再串電組才接到電池正端,馬達與開關一樣直接接電池兩端。
但還是不能長時間充電此電池組可能會燙,最好電阻設定為充飽時充電電流為電池容量的 1/20 以內,但這樣的正常充電電流會偏低,充電時間會稍久。

當然還有正式的充電電路能夠考慮,但需有空間才能裝的下,先檢查電池好壞先否則上述的都是白談。

网友:
外部充電孔到電池中間這段沒有任何調整電壓的機制

改用5V直接充電池怕有過壓危險,但單顆電池從1.2V => 1.67V好像還不會有事

就怕這三顆電池也沒有平衡充電的機制,也許有某顆在插上電源後跨壓到2V以上

安全起見還是拆掉比較保險

网友:
至少要串一顆限流電阻
否則充電的瞬間
ATX可能就已OCP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建議,初期為保險起見會先拆掉電池,加兩個矽二極體做降壓來試用看看,

duke83 前輩的建議比較接進我的想要的做法,我會研究看看(我不是本科的,所以要給我時間去找資料及請教),再擇日來請教我的答案對不對(在此不能亂猜,所以要給我一點時間去了解)

不過要先請教一下這電池組我要如何檢查電池的好壞?

先感謝各位的說明及此論壇提供我請教學習的園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建議,初期為保險起見會先拆掉電池,加兩個矽二極體做降壓來試用看看,

duke83 前輩的建議比較 ...

這幾天剛好手邊常用的電動起子故障,昨晚拆開檢查了一下果然又是充電電池損壞,算一下使用的時間四年多果然電池要壞了,現在待料中。

症狀是充飽後重載使用時一下子就跳保護而停止運轉,使用兩顆 18650 鋰電池還有一片電池保護板。
只要使用鋰電池的電動工具都應該要有電池保護板以保護電池不會過充或過放。
鎳氫或鎳鎘電池的雖然沒有保護板,但檢驗電池的好壞還是一樣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轉動的力量與運作的時間。
再來就是用電表來看工作時電池電壓的變化,包含串連中的每一個電池芯,哪一顆電壓掉的快就能抓出哪一顆是不良。
業餘人士比較理想方法就是去買顆遙控模型用的電池充放電器(約一張小朋友),適用市面上所有種類的充電電池,可設定充電與放電條件並記錄時間與計算容量。
更專業就是用電池內阻計與電池分析儀,內阻計可以快速看出電池好壞原理與電解電容的 ESR 表一樣,比正常值高就是不良品。
電池分析儀可以用電腦來紀錄繪出充放電圖,包含電壓、電流、溫度與內阻這些參數的變化,電池業界的人都要這樣測看這些數據圖。

還有,電鑽馬達比較沒有適用電壓的問題,電壓高一點不會壞掉反而更為有力,這是馬達的功率問題,電壓越高電流就越大功率就大為上升,只要功率轉換成的熱量不要把線圈燒掉馬達就不會壞。
所以我的建議是沒有電池時,PSU 的 5V 就直接接,兩顆壓降二極體不用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