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 37"電視 KLT-370 電源版故障

楼主(2015-10-04):
很久沒有維修了~~來跟各位大神請益~~
有5v待機~開機時24v有 但馬上開始滑落到10幾伏(越低越慢),電容有拆起來量過。都ok。請指導維修方向~~謝謝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
把電源板輸出到高壓板接頭拔掉,再測量24V是否正常,有可能高壓板吃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電源板輸出到高壓板接頭拔掉,再測量24V是否正常,有可能高壓板吃電壓

有拔掉了~~忘記說抱歉~~解果是一樣的~~

网友:
啊,那就是確定電源板有問題了,也只能往24V那路找

网友B:
大接點可先補焊看看

网友C:
主板的power on 有送進電源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接點可先補焊看看

有捕焊過了~~依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的power on 有送進電源板嗎?

有接上AD版測試過~~因為看不到畫面~~電源鍵可以控制開關~~量測24V一樣下滑~追線路過電晶體(fch20u10)後到變壓器,請問問題會再一次側嗎?

電晶體(fch20u10)

電晶體(fch20u10)

网友C:
一次側的話量大電容電壓是多少?
建議您電容掃掉,排除要壞不壞的電容,再來查 pwm ic 各腳的電壓,
是否有輸出,快速二極體拆下來,查看是否全波變半波或漏電不良,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側的話量大電容電壓是多少?
建議您電容掃掉,排除要壞不壞的電容,再來查 pwm ic 各腳的電壓,
是否有 ...

目前 一次側 電容有150V DC輸出   到變壓器前端也都有150V 過變壓器以後就發生慘案了~等我在側側再回報~~~

网友C:
主變壓器應有一繞組供pwm ic 和驅動mosfet,

確認一下小立板是保護板還是 pwm control。

請近拍 pwm ic ,型號和名腳電壓,以確定供電是否正常,再來判斷。

网友:
PFC電路沒啟動

网友:
高手出現了,雄大幫忙解答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變壓器應有一繞組供pwm ic 和驅動mosfet,

確認一下小立板是保護板還是 pwm control。

PWM IC板沒錯 TDA 16888

TDA16888

TDA16888

楼主:
雄大~~
pfc 因該是這棵 tda16888~~我買一顆回來試試~~
這棵會壞的話還有哪裡要注意嗎?

tda16888

tda16888

网友:
TDA 16888 接腳定義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的指導~~
更換 TDA 16888 以後完修~~
感謝   雄大 跟  w大大  的精準分析~~一抓就抓到問題~~
也感謝 海洋 郭老師 提供零件~~~
再次代表家中長輩感謝各位~~他又可以看電視了(我不看電視的~~)~~~

更換零件

更換零件

開機畫面

開機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