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40EX720 按工模才能進異常畫面

楼主(2015-10-05):
SONY 40EX720 按工模才能進異常畫面

接上電源後左下角為紅燈,按遙控器後會開機有SONY標誌亮綠燈,幾秒後畫面關閉。
重開後有SONY標誌亮橘燈+紅燈,此時橘燈會開始閃爍5次後關閉畫面亮起橘燈+綠燈閃爍,無週期性就是一直閃爍,在此狀態下無畫面,
用遙控器按下( 顯示>5>音量上>開機鍵 )進入工程模式,電視畫面隨即出現但異常。
在按下主選單鍵後跳出選單,此時除了畫面異常外,電視功能及遙控器功能皆正常使用,右後方電視按鍵無作用,要按遙控器上開關鍵才能關閉電視結束。
影片中電視訊號為數位電視,天線接上後即可收看。
網路線接上後也可連線。

請問這是T-con問題還是主板問題或是面板掛了
請各位先進開釋

网友A:
請問是夏普面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夏普面板嗎?

面板型號照的不夠清楚,這幾天我再重新照一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夏普面板嗎?

LTY400HF009
應該是三星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閃橘燈建議先更新系統。

http://tw.sony-asia.com/support/product/kdl-40ex720/download

感謝先進提示,更新完成後目前已經不用按工模就可以進正常畫面
但畫面異常依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先進提示,更新完成後目前已經不用按工模就可以進正常畫面
但畫面異常依舊。 ...

多照幾張異常畫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照幾張異常畫面看看。

感謝uphome大大熱心幫忙

今天開機完後開機系統就要求一些基本設定,時間、日期等等
隨後關機開機隨即正常,不會再跳橘+紅燈及橘+綠燈閃爍

開機畫面

按主選單畫面與發文中相同

由於沒接數位天線所以還未測試其他畫面
有查看版本資訊確實已更新完成

目前較懷疑是 T-CON 或 三星面板(爬文感覺災情慘重)
還請大大幫忙診斷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uphome大大熱心幫忙

今天開機完後開機系統就要求一些基本設定,時間、日期等等

異常畫面和不能開機是同時發生的嗎?建議做一下工廠模式的設定回復。

不行的話,就是硬體的問題了,可能須要先檢查排線及排阻(感)了。

搜尋一下論壇,有很多前輩的維修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異常畫面和不能開機是同時發生的嗎?建議做一下工廠模式的設定回復。

不行的話,就是硬體的問題了,可能 ...

畫面異常已經先發生了,之後才發生開機異常現象
現在經過您指導,更新後開機異常已排除,恢復先前只有畫面異常的狀況
應該是硬體有出問題,只是不曉得是面板還是T-CON
要是面板就沒得修了,要是T-CON有看到拍賣許多零件機可購買,就還有機會
畢竟這台當初買售價也是不低,希望有機會能夠修復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畫面異常已經先發生了,之後才發生開機異常現象
現在經過您指導,更新後開機異常已排除,恢復先前只有畫 ...

楼主:
所有的排線及插pin我都有重新插拔過
之前跟之後沒有差別
還是大大指的是排線NG或氧化呢?
還是排阻或排感嗎?
爬文中有些是跳線修復有些是換0歐姆
那邊測量值應該要是多少才正常呢?
請正一大不吝告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的排線及插pin我都有重新插拔過
之前跟之後沒有差別
還是大大指的是排線NG或氧化呢?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7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pigoo.com/thread-56774-1-1.html

10/20更新
換上對岸買來的T-CON,結果狀況並沒有改善。
後來換掉正一大連結中的排趕上面三顆黑色,下面三顆綠色尚未更換
結果畫面正常了,但紫色部分出現油畫(如附圖),求解
綠色三顆一樣可以換0402 220排阻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0/20更新
換上對岸買來的T-CON,結果狀況並沒有改善。
後來換掉正一大連結中的排趕上面三顆黑色,下面三 ...

會壞的大都是固定那六顆在壞,我的做法一律六顆全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