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H251 燈管故障改LED 想請問一下PI板調光點是那點

楼主(2015-10-05):
12V 接地 PS_ON 還有一個調亮度有在這裡面嗎

HH251

HH251

网友A:
改LED 應該是接 12v 接地  BRT(亮度控制) INV ON(點燈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LED 應該是接 12v 接地  BRT(亮度控制) INV ON(點燈開關)

謝謝,我試一下

楼主:
螢幕有點偏藍,而且會閃的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螢幕有點偏藍,而且會閃的感覺

會閃就不知道了,偏藍正常~~我也是這樣

楼主:
早上開機又ok了,這是電壓不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