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遙控器問題求救

楼主(2015-10-05):
這日立冷氣遙控器非常奇怪,剛裝上電池操作都很正常,
但2~3天後顯示是正常的但按鍵均沒反應,
拔掉電池重新裝上按鍵還是沒反應,
拆開來將電源接點補銲後還是一樣沒反應,

神奇的是把電池移除1~2天後重裝電池又正常了,
可是2~3天後又來了:顯示是正常的但按鍵均沒反應。

有勞大大協助該從哪裡著手

感謝

网友:
把電池簧片上的氧化物除一除吧~
還有按鍵區左下已經有藍綠色的銅鏽~拿酒精擦乾淨吧~

网友:
除了清理電池簧片處的氧化物及汙垢以外,按鍵背面的導電橡膠也用布沾少量酒精擦拭過,另外機板上的4.7uf/50V的電解電容也換成MLCC的電容吧!

网友:
這遙控器網上找找價格不貴的-------你那液晶也老化了

网友:
按鍵黑色導電部分可能失效~

可以用雙面膠黏在錫箔紙上,然後裁切適當尺寸黏在按鍵上~

不過常按還是撐不久!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們,我來清一清試試看囉

网友:
ˋ

支持氧化物及汙垢清除後,電池簧片處抹一點黃油,防止在生鏽
建議把電池簧片換掉

网友:
藍色的陶瓷震盪器換了吧!!

3.64M那顆!!

前一陣子數位接收器的遙控器也是發生相同的狀況!!

該整理的都整理了!!最後換顆陶瓷震盪器後,一切都恢復正常了喔!!

陶瓷震盪器是管紅外線遙控用的....

如遙控器失效,除非晶片虛焊或掛點,大部份是陶瓷震盪器故障占大部份...(遙控器常掉,被摔壞的....)

另外陶瓷震盪器分兩隻腳和三隻腳....差別就是三隻腳的已內含耦合電容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們,清一清之後可以用了耶

期待能再撐一陣子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

网友:
建議遙控器用合身的透明塑膠袋套住或用保鮮膜包住,
避免髒污跑進去,但要記得有空常打開電池部分觀察,
因為會再生鏽,造成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