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樂華T.VST59.031紅外線故障

楼主(2015-10-05):
大家好

跟大家請教一下
小弟看電視(T.VST59.031)看一了整個晚上
之後再使用遙控器開關機都沒反應
換過紅外線接收器後 竟又很神奇的可以遙控
隔沒多久後....又開不起來了

請問有哪邊可以查修的嗎?
有量過電壓4.94V
會貼電路  看不懂@@

网友:
查查电路板是否漏电

网友:
你的IR紅外線接收元件  是否無鐵殼的式並且 外露機殼之外?
如果是就依下圖  紅外線接收元件 外繞細導線接地  那是靜電防護處理
不過  台灣  現在天氣還不算乾燥  靜電還算小吧!!
我這靜電猜測應該還不是問題原因

网友:
遙控器電池量測確認,更換新電池

网友:
先排除是遙控器還是接收器故障...兩者分離之一出來

网友:
SIMON1016大 這個我有試過,一開始以為是接收器壞掉(按鍵板也有受到影響),原來是因為靜電

楼主:
是鐵殼的接收器

遙控器有換過電池 拿著它對相機按 也能看到有光出來
遙控器電池2顆各1.5V

另外請教~
接收器怎麼測試好壞啊?
5V-GND : 4.96 V
IR-GND : 4.89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