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X340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5-10-06):
同事拿了台故障的 MSI X340給我玩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狀況如下:
1. 板子目視無異狀.
2. 初步量測電源端沒有短路, 除了CPU週圍的電容直接量阻抗略低, 解焊後量測正常.
3. 使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待機電流 0.01A.
4. 按下電源鍵, 風扇啟動, 電流升到 0.3A 左右, LCD/外接螢幕皆無畫面.
5. 晶片有稍微用熱風槍加熱過, 狀況一樣.

想請問我該往哪個方向去查? 找得到電路圖&時序圖嗎?
Thanks!

网友A:
建議先拿一顆同樣 BIOS IC 刷 BIOS 看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拿一顆同樣 BIOS IC 刷 BIOS 看看吧 !

多謝O大, 我先往這個方向去試試看.

网友B:
CPU週圍的電容直接量阻抗略低, 解焊後量測正常??? <---這裡邏輯怪怪的

如果沒插記憶體也是0.3A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週圍的電容直接量阻抗略低, 解焊後量測正常???

是我敘述不夠清楚....

我的意思是, CPU週圍的電容還焊在板子上時, 電容兩端量測是低阻抗;
解焊下來後, 電容兩端量測是高阻抗, 所以我又焊回去了....

沒插記憶體的case 我沒測過, 明天來測一下.
不過換過多支RAM, 電流差異不大, 大概都是 0.3A 左右.

補充內容 (2015-10-8 09:50 PM):
不插記憶體, 開機電流停在0.28A

网友:
CPU拆下來你在量測結果就不一樣了 CPU附近電容低阻抗很正常

网友:
這種小筆記本開機有0.3A基本上3V,5V,1.5V,1.0V包括你指的阻抗低的電容應該是CPU 核心電壓應該都有輸出,如果都有接下來可以觀察LPC BUS有沒有跳變(我猜是沒有),應該朝BIOS 或南橋方向處理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建議, 我先重燒 BIOS 試試看, 不過目前公司原來的燒錄器部知道跑哪裡去了, 不知道這台筆電有沒有盲燒BIOS的方法?

楼主:
對了, 附上找到的X340拆解圖, 給需要的人參考.
ms-1352-disassemble-sop.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29) ms-1352-disassemble-sop.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25) ms-1352-disassemble-sop.part3.rar (2.25 MB, 下載次數: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