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76w-nt 只有電源鍵有反應,其餘功能鍵無反應

楼主(2015-10-07):
請教各位前輩高手:
      小弟有台ViewSonic的液晶電視型號為N3276w-nt,遇到的狀況為keypad按鍵只有電源有反應,只可開機和關機,其他按鍵均無反應,而且開機後直接就是
      數位電視無訊號的藍色畫面,無法切換其他畫面,我有將按鍵都更換過了,情況還是一樣,請教各位高手,能分享一下針對這類的問題的維修經驗,小弟萬分感
      恩啊^^

開機異常畫面

開機異常畫面

主板

主板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電源板

電源板

更換按鍵後的key pad

更換按鍵後的key pad

网友A:
有工具沒?

先檢查按鍵鈕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沒?

先檢查按鍵鈕是否異常..

按鍵鈕,我都有換新的了,只有電源鈕有反應,其餘案件都沒反應啊Orz

网友:
你有用遙控器試嗎

网友B:
查察主板各排線電壓是否到位。

吃電的東酉,不工作就查供電是否到位。

楼主:
有測試過使用遙控器,但也只有電源開關功能正常,其餘按壓都沒反應

网友:
手摸摸看主板各個dc to dc那幾顆,哪顆發燙那顆嫌疑就最大,附近濾波鋁殼電容也順便檢查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測試過使用遙控器,但也只有電源開關功能正常,其餘按壓都沒反應

先拔掉按鍵板,再使用遙控器試試.按鍵板應是使用分壓方式工作,其中有2條電源線,1條為按鍵分壓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察主板各排線電壓是否到位。

OK,雖然不是本科出身,但是我會查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拔掉按鍵板,再使用遙控器試試.按鍵板應是使用分壓方式工作,其中有2條電源線,1條為按鍵分壓輸出. ...

移除後使用遙控器測試狀況依舊,只有電源功能有反應,殘念><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58089-1-1.html   3樓的方法不知道有沒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移除後使用遙控器測試狀況依舊,只有電源功能有反應,殘念>

插回按鍵板,測量3Pin端子上的各腳電壓.(應有電源5V,按鍵輸出電壓及地線),測試時先不按各按鍵.

楼主:
剛剛小弟作了一下交叉測試,把家裡另一台同機型的主板,換上後按鍵所有功能都恢復正常,只是想請教各位前輩,目前已確定是主板的問題,至於查修的部份,是要朝哪一方向進行呢,是先將鋁質電容先全部更換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剛剛小弟作了一下交叉測試,把家裡另一台同機型的主板,換上後按鍵所有功能都恢復正常,只是想請教各位前輩,目 ...

有更換過主機板嗎?重燒程序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更換過主機板嗎?重燒程序試試.

有更換測試過了,確定是主板的問題,重新燒錄程序,有教學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回按鍵板,測量3Pin端子上的各腳電壓.(應有電源5V,按鍵輸出電壓及地線),測試時先不按各按鍵. ...

未壓按鍵時,量測約3.3V的電壓,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未壓按鍵時,量測約3.3V的電壓,這樣算正常嗎??

共3條線?另一條線電壓?

网友:
我覺得有可能是程序的問題耶,映像中這台不能用空的

网友:
這主板問題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3條線?另一條線電壓?

不好意思小弟才學書淺,您講的3條線是指哪呢,我是量我紅色框框的地方,本想直接買塊主板更換,但好像都找不到這塊板子可購買,所以才想說上來請教,希望多包涵

有問題的主板

有問題的主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才學書淺,您講的3條線是指哪呢,我是量我紅色框框的地方,本想直接買塊主板更換,但好像都找不 ...

小按鍵板的插座上.

网友:
路天有賣主機板/打ViewSonic N3276w-nt搜尋

楼主:
目前維修的情況如下:
1.有將程序重新灌入,功能恢復正常,但是以只要切到DTV數位訊號,當機狀況就回復到跟之前一樣,停留在DTV數位訊號的畫面,所有按鍵失效,除了電源按鍵外
2.將家裡另外一台同機型的DTV板子換上後就OK了,所以真正問題點是出在DTV的板子,請教各位大大,有人知道該這塊板子是哪一區塊出了問題呢,能否指點迷津啊,感恩?

DTV board

DTV board

网友E:
你家有二台相同的機型這樣查修應該不太難才是,接頭電源部份是否一樣(測量時要小心不要接觸到別點),若正常關電卸除DTV盒,檢測裏面電解電容是否都正常,有低效的就更換(我是只要拆了都會換新的),至於其他零件測量你可以拿良品去交叉比對修復成功率總比沒良品可比對大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維修的情況如下:
1.有將程序重新灌入,功能恢復正常,但是以只要切到DTV數位訊號,當機狀況就回復到跟之前 ...

圈起來那顆測量看看.

网友:
請問這顆按鍵的功能是合作用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家有二台相同的機型這樣查修應該不太難才是,接頭電源部份是否一樣(測量時要小心不要接觸到別點),若正常關 ...

了解,感謝您的建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圈起來那顆測量看看.

請教一下,圈起來那顆的功能是??

楼主:
目前已上網直接訂購了一片736TL3289TE12的DTV版子,換上已OK,感謝各位前輩的回覆喔!!
自己真的要好好加強針對電路板子元件的查修能力啊,不然買不到版子就真的G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