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LeCroy WaveSurfer XS 示波器拆解

楼主(2015-10-07):
前陣子,維修這示波器電源時拍了一些照片,風扇 / cpu / ram / 散熱片 , 也全部升級了.現在有空也放上來,一起看看
當初拍照只是用來做點紀錄,所以比較亂.

先看看電源, 這電源大約只有300W 左右 , 做工也太強了吧 .

拆機照:

運行照:

网友A:
哇~~PC架構示波器?

超頻用起來會更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PC架構示波器?

超頻用起來會更屌嗎?

會反應比較快的 . 但採集板沒變,所以技術指標沒變,只是操作介面會比較爽快很多 .使用觸控屏操作更明顯.
CPU 原來是Celeron , 我升級了做 p4m 1.8G , 內存原來只有256 ,我換了做1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會反應比較快的 . 但採集板沒變,所以技術指標沒變,只是操作介面會比較爽快很多 .
CPU 原來是Celeron , 我 ...

哈~~~那這台跟NB一樣
它什麼晶片組的?
你怎麼確定它能用某顆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那這台跟NB一樣
它什麼晶片組的?
你怎麼確定它能用某顆CPU?

先看芯片能支持那些,再把bios 找出來看cpuid 表.

网友B:
儀器版的PC   電源供應器的那邊很夠力 厚厚的遮蔽罩同時也替功率晶體散熱
看到一個吃0.7A的風扇   應該很大聲又暴力吧

線組收束打絞線 只差沒套磁環了

是說一般的PC也可以利用介面卡來測量    一張介面卡可以買一台很高階的桌機了n_118|

對了 怎麼沒看到power的維修呢n_0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儀器版的PC   電源供應器的那邊很夠力 厚厚的遮蔽罩同時也替功率晶體散熱
看到一個吃0.7A的風扇   應該 ...

對的,原來使用0.25A 的風扇,現在用0.7A 的風扇,但太大聲了,所以我把它減速使用,風扇的供電也由原來電源的2pin , 改到去pc 主板的3 pin sys fan 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那這台跟NB一樣
它什麼晶片組的?
你怎麼確定它能用某顆CPU?

芯片好像是 intel 855 系列的.

网友:
kafachan大真猛,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看芯片能支持那些,再把bios 找出來看cpuid 表.

這步驟要怎樣做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好像是 intel 855 系列的.

那就是第一代迅馳技術的架構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