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窗型冷氣故障了-溫度顯示太高

楼主(2015-10-07):
上個月我家的日立窗型冷氣機突然故障了,原本冷氣機上顯示的室內溫度最高也只是31度左右,結果就突然變成37度~38度,以為它當機錯亂了,拔掉插頭重新再插上也一樣,一般要睡覺時我都是設定28度,結果因為溫度不正常,變成只吹一會兒就很冷,只好手動成送風模式,等被熱到醒了再設定成冷氣模式.......。

現在是晚上八點多,室內溫度怎麼可能是37度對吧!

上個月跟wish 說,他說現在是冷氣業的旺季,要找人修理比較困難,等下個月再看看........。
請問這個問題我有辦法自己解決嗎?

网友A:
來人ㄚ~~~~~學姊叫修

溫度感知器故障?

网友B:
可能要拆舊品,日立都賣整組有防呆。不會裝錯。

网友C:
學姐我教你,晚上睡覺時把W大抱緊一點。
讓老大的體感溫度飆上40度C,明天老大就會去找人來修冷氣了~

网友D:
學姐
溫度感溫器故障了
須要我寄過去給你

网友E:
台中區會處裡控制器的酷友機會來了
學姊房間的窗型冷氣故障了
這一生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錯過了肯定捶心肝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台中區會處裡控制器的酷友機會來了
學姊房間的窗型冷氣故障了
這一生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難得可以參觀烏骨雞學姊寢宮、老大後宮......勢必跑來一群專家學者共同參予組成
專案小組、跨部會研究......搞不好日立公司也派代表過來"認識認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學姐我教你,晚上睡覺時把W大抱緊一點。
讓老大的體感溫度飆上40度C,明天老大就會去找人來修冷氣了~{:12_1 ...

沒效!~~

老大每天忙於公事......沒空翻牌子

(每天都跟妹妹哈啦~~沒體力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來人ㄚ~~~~~學姊叫修

溫度感知器故障?

大大你真內行,當初wish 也是說應該是溫度感應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拆舊品,日立都賣整組有防呆。不會裝錯。

一定要換整組嗎?如果只壞溫度感應器,不能只換感應器就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學姐我教你,晚上睡覺時把W大抱緊一點。
讓老大的體感溫度飆上40度C,明天老大就會去找人來修冷氣了~{:12_1 ...

唉!他只出張嘴,又常不在家,還是自己想辦法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姐
溫度感溫器故障了
須要我寄過去給你

請問換感溫器要把冷氣機拆下來嗎?我能自己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中區會處裡控制器的酷友機會來了
學姊房間的窗型冷氣故障了
這一生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既然雄爸爸認為機會難得,那請你來換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大你真內行,當初wish 也是說應該是溫度感應器故障。

老大、大姐度假回來了,這種傷玉手的工作就交給老大了。
另外提醒老大一下,別忘了,還有一台放了一年多還沒修的電視哦!
哈,老大這個假期又泡湯了,不能外出趴美眉!腳底抹油,酸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得可以參觀烏骨雞學姊寢宮、老大後宮......勢必跑來一群專家學者共同參予組成
專案小組、跨部會研究... ...

還是你要來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大、大姐度假回來了,這種傷玉手的工作就交給老大了。
另外提醒老大一下,別忘了,還有一台放了一年多 ...

問題是他回來當天晚上就落跑了啊!
那台電視暑假前從一樓搬到二樓之後就沒下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他回來當天晚上就落跑了啊!
那台電視暑假前從一樓搬到二樓之後就沒下文了。

大姐,教你一招,男人絕不能讓他有錢有閒,否則就會搞仙搞怪!

网友:
哇~學姊發維修文......

要不是人在北部,不然應該可以去湊熱鬧一下!

网友:
偶也敢快現"聲"來插1腳...我住中部,可是是在山上...粉遠.....

換溫度感應器只需要拆下室內側前面的面板,不用整台拆下來喔~

网友:
慘了~~大家目前只出一張嘴,還沒有人行動....

那個誰~打電話給日立派修中心,掛老大帳就好了...

网友:
先找幫我們裝冷氣或加裝水塔的會員問有沒有溫度感應器能借我們確定一下是否為溫度感應器故障?或者直接麻煩他們先買一條給我們,我回家再換裝。

网友G:
老大出聲了,學姐顧好,很多公狗都留口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大出聲了,學姐顧好,很多公狗都留口水了

兄台此言差矣......

大夥本是痞酷中人,同為防礙經濟發展促進愛物習物之人......

之所以無人出手乃是因為江湖中傳言,擅闖學姊寢宮者將遭桶刑伺候
,沉入台中港做漁礁。故眾人只好遠端診斷判定溫度感應故障之....

兄台將同痞中人比喻為"公狗"乃大不敬也.......

网友:
開玩笑的啦,有失言之處,敬請原諒

网友:
用個可變電阻給它試試看
這樣不就可以確認感應器了嗎

网友:
溫度感知器在中間濾網後面,黑黑的那個

网友:
之前我也是分離式室內機的感溫器故障~後來跟認識的電器行詢問隨手拿了一條要我回家接上去試看看~
結果無效.....問了日立控制模組多少錢報價一千多立馬跑去拿一組來更換....

网友:
如無舊料,又不想花錢,將溫度感應器從中剪斷一條線,串聯一顆?k的電阻,應就能暫時解決您的問題!

网友:
感溫棒 可到日立服務站買 很便宜
阻值各家冷氣不同

或先用10K歐姆看看

网友:
溫度感知器壞掉 +1 把面板拆開 會看到左下方有 整個模組 然後循線找到前面濾網拿掉後 的 前散熱排 上 有卡一個頭黑黑的 那個就是溫度感測器了 有二手品的話 可能換掉那一條線就有用了 不然就要測量看看 更簡單就是整個模組換掉 冷氣的排線幾乎都防呆 放心

一般的冷氣 模組都在左下方啦 你這台 要拆面板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