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INE KY-580ATX 480W 有電壓但無法啟動電腦

楼主(2015-10-07):
這顆POWER是網路上買的,剛裝進電腦約十來分鐘就斷電重開了,而且電腦還開不起來...
之後都是如此,所有的電腦風扇都有在轉,但是就是沒螢幕出現!!!
小弟有把最大兩顆470uf 200V拆下來用電容表量過約剩350uf,焊下並換上勘品!
以及兩顆小電容470uf 10V ,拆下時電容表測出為830uf 及675uf,過高也是正常嗎? 小弟也是先換上兩顆勘品
但還是無法把電腦開啟
後來小弟拆下電源供應器,用迴紋針把POWER_ON接地,用電錶量24pin及4pin接頭所有3.3V,5V,12V電壓都正常,
但就是無法開啟電腦,電源供應器小弟真是沒經驗,來問問大家,這顆POWER還有救嗎?謝謝!!!

网友A:
檢查一下pw-ok的時間
正常約320ms
過短或過長,會造成電腦不開機

网友:
1. 檢查 POWER GOOD 訊號時序是否正確。
2. 必須在有負載狀況下測量各組電壓才有意義。

网友B:
買到兩光的電源供應器了   不建議維修   修好了也不建議真的用在電腦上

480W的power supply 裡面是不會著麼清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pw-ok的時間
正常約320ms
過短或過長,會造成電腦不開機

小弟手上只有電表和電容表,是不是就無法檢查pw-ok的時間?
若真的是pw-ok的時間有問題,通常要換掉哪一個零件?我想來直接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到兩光的電源供應器了   不建議維修   修好了也不建議真的用在電腦上

480W的power supply 裡面是不會 ...

確實不是甚麼好電源供應器,但是他卻推得動我那台E6700+AMD 7790顯卡,之前用super flower 400W 80+卻常常發生有時開不了機的狀況,但power是好的...

网友C:
換掉all電解電容,尤其是小容量的

通常就可以修復
========

用在電源方面的電容,容量過高當然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掉all電解電容,尤其是小容量的

通常就可以修復

那種很小的電容直徑0.5cm以內的也要換嗎?
我確實沒換掉所有電容,晚上再來試試,謝謝!

网友:
以樓主的配備
只要有足瓦的power都可以輕易啟動

小弟有看過殼牌的power,去拖類似架構得主機
開機沒問題(瞬間測到250瓦)
但是一跑遊戲,整顆power就開始發燒

或許前幾個月還沒問題,但是一出問題可能就整台拖走

不如加點錢買二手高階power來用

如果族瓦power(300瓦以上)
還是有啟動困難,可能要朝主機板方向做檢查了

楼主:
小弟把其他沒拆的電解電容拆下量測,其中還發現一顆容值異常,換上後,現在是開機CPU風扇轉一下即斷電(不像之前轉不停),若無附載主機板及其他,單純POWER開啟,POWER風扇轉不停,可能還要再努力想想及爬文....

网友D:
個人判斷....非足瓦Power(應該是缺很大,推測300W左右).
另,照片中那兩顆紫色電容,靠近基板的黃色殘膠是啥?有更換過嗎?還是拆機整新品(對岸常這這樣玩)...
且對岸的功率標示有時會...怎形容呢?就是標1000W實際上是PMPO=1000W(瞬間最大功率),長時間操作只有500~600W(有時會在說明中註解,但大多沒有),那是前一陣子在淘"逆變器"時發現的...前幾頁都沒人說,禿然有家同規格的貴很多點進去看,才知道都是標瞬間最大功率,當時看到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個人判斷....非足瓦Power(應該是缺很大,推測300W左右).
另,照片中那兩顆紫色電容,靠近基板的黃色殘膠 ...

黃色殘膠是我換上去的堪品大電容! 我在想風扇轉一下停住,應該是保護的緣故,只是不知該怎麼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買到兩光的電源供應器了   不建議維修   修好了也不建議真的用在電腦上

480W的power supply 裡面是不會 ...

中肯 +1
真正好品質的電源,拿在手上是有重量與溫度的...光是散熱片就不會看起來這樣兩光...

网友E:
這個電源480W 應該是peak 值, 連續使用最多300W 左右 , 是使用2005Z ic 嗎 ?

网友(2015-11-18):
您這個很像KY-450ATX的走線及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電源480W 應該是peak 值, 連續使用最多300W 左右 , 是使用2005Z ic 嗎 ?

有在基板上找到一顆16pin的IC 中間那一排字寫2005B

网友:
你好:應該是接負載後3.3v只有2.5v造成無法開機,將3.3v的電晶體TL431換新試試看

网友:
補充:順便也將變壓器EE-16旁兩顆小電容換新

楼主:
我把一些很小的電容都拆下來用電容表量過,都是正常的~~~
上機一樣轉了一陣子就會自動關掉,但這次我發現紅色方框處有以前沒聽到的滋滋聲~~~
我拆下這顆0.47uf的黃色方形電容,用電容表量看看,很不幸的是正常的...
但為何會有滋滋聲呢?索性我把紅色方框處所有元件補焊...結果居然好了...目前上機測試中~~~
這是怎麼回事?真一頭霧水...不會是掛在脫焊吧???

网友:
應是脫焊造成110v電壓不穩而保護所造成 ,恭喜完修...高階或低階power都有一定存在價值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大家幫忙!!!真是意外修復~~~
這顆480W雖然不是好貨,但也可以擋一下,哈~~~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