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ASUS華碩MEMO PAD 10吋 平板電腦主機板.ME102A-R K00F

楼主(2015-10-08):
大家好,不曉得有哪位先進有這片主機板?

還是有人會修的也行,故障情形為執行速度忽快忽慢,有時會卡住要等一下才會有反應,

觸控屏幕正常,使用時散熱片會發出高熱,吹電風扇情形就好一點但還是卡卡的,

因已過原廠保固付費徵求主機板,高雄市區可面交,謝謝!!

网友A:
請問你是否有 root 呢? 或改裝非正式ASUS的安卓系統呢?

聽你的問題,直覺就是root且裝了一些非正統的 APP,導致平板楚於類似超頻狀態
總之感覺是安卓系統+APP的問題

1.你應該先將asus平板的安卓系統,先還原初始預設值看看是否就恢復正常

2.若執行1後,還是過熱,背蓋不要裝上~開機使用,再用手去摸是哪個地方發熱 (此時不要外接電源)

PS: 若你是Root機,請自行上網搜尋如何還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是否有 root 呢? 或改裝非正式ASUS的安卓系統呢?

聽你的問題,直覺就是root且裝了一些非正統的 APP, ...

這位兄台您好,第一我沒有root,第二也已經回復原廠預設值,第三我現在就是把背蓋拆掉使用就比較順一些,

沒有外接電源操作時,照片箭頭散熱片的地方就是發熱量最高的地方,請教各位先進有解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