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電腦螢幕一直重開機(ML229)

楼主(2015-10-08):
主機背面

拆機背面圖

主機板

控制板

因為電容故障了所以更換新的電容並且測試之後狀況還一樣,請問有人修過此相關的螢幕嗎?變壓器的電壓也正常識問是IC的問題?

网友:
會不會是外接的變壓器...

网友:
會不會是按鍵的問題,前幾天也修了一台不定時一直重覆開機,後來查出是按鍵問題

楼主:
按鍵是觸控的我不會拆.請問有教學嗎

楼主:
變壓器有換別的試還是一樣.按鍵檢查過了也沒問題、請問還有那裡故障的問題較大呢

网友:
1.你可以測量一下按鍵板上的電壓,電源按鍵二端是否正常(應該是3.3V)
   如果正常的話,開機持續測量自動開關機時,電源按鍵上電壓的反應
2.拆掉按鍵板排線,測量電源按鍵二端到接頭是第幾點和第?點,直接在排線接頭上短路再斷路
  ,看看是否為按鍵板導致
3.問題依舊的話,可能要考慮是否為程序錯亂造成

這是小弟的觀點不一定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