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Oui 46吋lcd 螢幕有直橫白線

楼主(2015-10-08):
型號:Oui LED-SP-46-FH01這個型號的資源真的很少....
連沒有加蓋的賣場也沒賣他的邏輯版...
想詢問是否是邏輯版的問題?
還沒有頭緒要從哪邊開始查orz

有兩個方向請問推薦從哪邊查~還是我還沒抓對問題.. 1.邏輯板 2.FPC接觸不良 (參考三太子文章)

网友A:
你這台看起來像雜訊說,其他端子都試過也是一樣情況嗎av/色差/天線/hdmi?
另外,你自己的處置步驟做過了那些,這個很重要啊~
幫你的大大們才會有依據幫你看診,你目前就只有問題點?
因為你沒寫做過了那些步驟,在我看來跟本毫無處置做為?

网友:
FPC接觸不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台看起來像雜訊說,其他端子都試過也是一樣情況嗎av/色差/天線/hdmi?
另外,你自己的處置步驟做過了那些, ...

抱歉 忘記補上測試過的步驟
用每個端子都是有白線存在
邏輯板供電正常,其他還沒找到相關電壓資料
有把邏輯版排線清過,不過沒重焊

有一個比較有疑問的是剛開機前五秒白線不會這麼嚴重,
然後大概五到十秒會開始佈滿螢幕
所以才在疑惑是邏輯版問題還是FPC
因為還沒拆到底,所以還沒測試過FPC檢查有無接觸不良
感謝您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忘記補上測試過的步驟
用每個端子都是有白線存在
邏輯板供電正常,其他還沒找到相關電壓資料

如果是共同性問題的話,如同3樓的大大,可能就指向PFC軟排了.........
另外,抱歉我說的話有點重,因為常遇到只會問答案,自己卻沒有相關修護上的作為...這樣就沒有所謂的互動了
小弟會發問的情況是真的毫無辦法的情況下才會求助~~論譠的高手很多,也因此獲得解答,感謝幫忙的大大們~
邏輯板要測量的話,有六大電壓可以測量,論譠上可以搜索一下有很多關於邏輯板的資料

网友B:
節哀...三星的面板吧!
面板的GATE端(橫向水平)無動作.
這款因該是聲寶OEM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節哀...三星的面板吧!
面板的GATE端(橫向水平)無動作.
這款因該是聲寶OEM的.

小張是怎麼知道是聲寶OEM的?

网友:
jason199320大 是否查一下面板排線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張是怎麼知道是聲寶OEM的?

後蓋那張貼紙.跟聲寶的依樣.
重點是我修過這款電視了.

這台的通路.是在直銷販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後蓋那張貼紙.跟聲寶的依樣.
重點是我修過這款電視了.

小張大真是神人... 太厲害了

剛從商品檢驗標識號碼查詢, 真的是聲寶集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張是怎麼知道是聲寶OEM的?

有買SAMPO的東西就會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後蓋那張貼紙.跟聲寶的依樣.
重點是我修過這款電視了.

曉得了感謝說明!~~

最主要是你也看多了SP機器內部佈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