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舊硬碟改成磨砂機.

楼主(2015-10-09):
(无正文)

网友A:
說真的~這應該不難吧
任何會轉的東西都可以改

我還把電動窗馬達改成慢速打蠟機呢!!
我還將手持砂輪機也改成打蠟機= =

但這影片還蠻值得參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這應該不難吧
任何會轉的東西都可以改

用硬碟改成砂輪機有兩個主要原因
1.廢物利用
2.轉速高,基本都有5400轉

网友:
我看了下影片,有三點可改善一下:

1. 影片中是用膠水固定砂紙的,勞靠嗎?市面上的切割片沒有合適的嗎?
2. 要使用還得準備一個 PSU,有點不太方便,無法簡化電源嗎
3. 只可拿來磨,不可切割,還有改善空間

大家動動腦了,發揮 Maker 的精神!

网友:
硬碟有5V、12V,筆電的電源供應器應該可以改裝派上用場。

网友:
一個很實用的DIY作法,又可廢物利用,真聰明。

网友:
1改裝成品外觀

2 電源使用回收播放機拆下1A電源版~含開關
抓出12V 5V 電源使用

成品內裝照這板的是跟影片中的方式用膠將砂紙黏上
我還有另外做一台是用4"的砂輪機得切斷片上去改的~在工廠沒拍照
改裝的方式是一樣的~只是4吋的切斷片比HD本體大~我是用墊高的方式改裝的~
因為4吋的切斷片可以直上~軸心大小也一樣~根本連改多不用改

网友:
給你一個讚字, 高手!, 你一定要參加 maker 討論區,分享你的點點滴滴!

网友B:
除了改成磨砂機外,

還有什麼可以改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改成磨砂機外,

還有什麼可以改的嗎??

可以改成音箱,但要留下讀寫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eOdFtKiwtw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改成磨砂機外,

還有什麼可以改的嗎??

hard drive clock.

网友:
HDD改成砂磨機,我很久以前就做了2個使用,我是用SCSI萬轉去改的,扭力比一般IDE大

外接電源,我是用N年前的AT power使用.

重點:HDD有碟盤那一面固定鎖緊碟盤軸心不動外,其他全部拆掉
       另一面的電路板,要完整保留,沒這個電路板硬碟可不會轉

PS:你可能會問,啊我直接拉電給硬碟馬達不行嗎?

  答案:不行, 因為電路板有一個 IC chip是控制馬達,所以沒電路板硬碟是不會轉的.

1.這東西最大的缺點,就是扭力非常非常的小,小到幾乎讓你無法置信的地步

(如果自己有DIY做一個使用,就會知道到底有扭力有多小)

2.其優點就是:轉速快,但僅能用在小物品上,或是一點一點慢慢磨

================

這邊並不建議用膠水去黏,因為影片是用"砂布"所以他只能用膠水去貼

你只要買品質較好的"勇士牌水砂紙" (一個碟片可以貼2面,可貼不同番號)
用雙面膠帶很平均的貼在裁好的水沙紙背面,在對準黏上碟片即可,我用N年多還健在砂紙沒啥磨損也沒脫膠

因為其扭力超小,只要使用品質較好的水沙紙,幾乎可以永不磨損(不過請不要加水去磨!!!)

因為扭力小所以用雙面膠帶黏起來即可

网友:
這個好酷喔!!!

网友C(2016-02-09):
IDE的硬碟用完了~
以後多是 sata介面的硬碟如果要改成砂輪機
不知要如何才能啟動~SATA硬碟只給電源事不會動的~
這個有人會嗎?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C:
IDE的硬碟用完了~
以後多是 sata介面的硬碟如果要改成砂輪機
不知要如何才能啟動~SATA硬碟只給電源事不會動 ...

IDE電源轉sata介面供電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