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46倍頻電路製作

楼主(2015-10-09):
1.常聽到的相鎖迴路,可分為類比式(LM565)或數位式(CD4046),而將PLL加入除頻迴路後,電路便可形成倍頻的功能.此次因客戶需求,而在網路上先搜尋相關電路後,便著手電路製作與測試,發現電路是可行的,有需要的朋友請參考相關說明.
2.本次實驗因要產生4倍及8倍頻,故選用了CD4040,若需產生其他倍頻,可自行變更除頻器的倍數即可(如10倍頻或奇次頻).
3.電路原理說明.參考網路上的資料來源:N倍頻電路
https://www.google.com.tw/webhp? ... B%E9%9B%BB%E8%B7%AF

4.底下為相關實驗圖片,請參考.

4.1電路圖

4.2電路製作

4.3信號產生器設定

4.4 產生4倍頻電路

4.4 產生8倍頻電路

网友A:
如果輸入頻率一直提高...那目前麵包板 接線  最高可以操作頻率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輸入頻率一直提高...那目前麵包板 接線  最高可以操作頻率是...

我目前製作的是偏低頻(汽車引擎轉數感知用途),若需較高頻率則視需求改變電路中的RC值(轉換速度),到數百KHZ輸出應無問題,但需自行測試.

楼主:
以目前電路所列元件測試,在8倍頻設定下,最高輸入頻率為100Hz.

网友B:
這個電路做好會裝在汽車裏嗎?還是外部測試用的?
轉速不是以除頻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路做好會裝在汽車裏嗎?還是外部測試用的?
轉速不是以除頻居多? ...

這是配合電流探棒作為外部轉速測試用,因從探棒的輸出頻率偏低,後方固有的資料收集系統無法正確修正轉速,故需以硬體方式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