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各位大大先進,壁扇開關請教!!謝謝!

楼主(2015-10-09):
請教各位大大先進:
   小弟有一大同壁扇,開關壞掉,想買新開關diy更換。
問題:新買開關(有一紅圈)
         故障開關(有兩個紅圈)
         該如焊接哪一條及另外一條現該如何處理?
         還是小弟買錯開關了?

還請各位大大撥空指教,謝謝!!

网友:
未看到正面開關圖片,這個新開關只要放得進模組,可以用的,
舊關關紅圈有兩條線的那兩條接在一起,膠布包起來不必焊在新開關上,
新開關下部銀色接點也可能就是舊開關上的另一紅圈點。

网友:
舊的開關那兩條白色線,應該是電源輸入吧
左邊那個紅圈的白色線&灰色線,只是一個焊接點而已(白色的輸入電源跟馬達的其中一條直通)
另一條白色電源線,經由波段開關切換轉速
所以,新的開關並沒有錯
只是,你要把白色的線&灰色的線,連接之後做絕緣

网友:
最保證成功的方法  用電表找出波段開關的COM

网友:
雄爸說的沒錯n_169|

楼主:
感謝man2708,雄爸爸,專炸元件,jasonchen3219先進大大們熱心撥空回覆
小弟比較有信心diy修理了!!
再次感謝先進大大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