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7MABF 畫面異常紋路

楼主(2015-10-09):
今天和朋友討了一台 V37MABF的面板,拿到時螢幕有被雨淋濕所以就先拆機看看內部的狀況,還好只有周邊有一點潮濕,機板沒有進到水,不過在檢查時發現電源板有電容隆起所以就先把舊的電容部換新,但是在開機時卻發現面板左邊有一條異常的紋路,在淡色影像時比較不明顯但畫面顏色深的時候紋路看起來就更深了,請問這是面板故障了或是有可能是浸水導致內部玻璃上有水痕?還是偏光膜有問題?煩請知道的大大能教導小第一下該如何處理此面板呢?謝謝

网友A:
你的標題沒有標明型號~~違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標題沒有標明型號~~違規!

漏打了,謝謝您的提醒

网友B:
可能玻璃面板底層導光反射片受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玻璃面板底層導光反射片受污染

感謝大大回覆,若要清潔的話用什麼清潔劑比較不會傷害導光反射片?穩潔或是異丙酮可以嗎?謝謝
另外請問這面板是T370XW01 V.0 若用V.1的可以嗎?V的意思代表是什麼意思?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若要清潔的話用什麼清潔劑比較不會傷害導光反射片?穩潔或是異丙酮可以嗎?謝謝
另外請問這面 ...

清水即可/面板更換/http://www.go-gddq.com/html/s23/2012-05/997406.ht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水即可/面板更換/http://www.go-gddq.com/html/s23/2012-05/997406.htm

好的,晚點再來拆面板試試看,希望能順利解決,謝謝FBI-J大大
另外您所提的面板更換的網頁我有點不清楚,我目前的面板是T370XW01 V.0 Rating 24V 8.0A 在露天上有找到相同的型號和電壓及安培但是標的是 V.1,所以想請教這個V.0和V.1代表什麼意思?只是第幾版的意思嗎?若直接買來更換是否可以?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晚點再來拆面板試試看,希望能順利解決,謝謝FBI-J大大
另外您所提的面板更換的網頁我有點不清楚,我目 ...

面板貴鬆鬆/建議先小心處理舊面板/換面板注意分辨率屏供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面板貴鬆鬆/建議先小心處理舊面板/換面板注意分辨率屏供電壓

http://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1260,126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ttp://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1260,1261

http://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1260,1261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panelook.cn/modelcompare_cn.php?ids=1260,1261

規格全部一樣但面板電壓 V1 是12V,V0是5V...還好FBI-J大的提醒,看來只好放棄購買了
另外把面板拆開來看,沒有看到水痕或其它污痕,但是燈管底下的反光紙摸起來有點高低不平,但是原本有面板上有異紋的是右邊,可是左邊的反光紙也是高低不平,但是面板上面是正常的,那請問FBI-J大若燈管下的反光紙不平整是否會照成面板上產生陰影呢?或是還有其它的可能呢?謝謝

网友C:
面板問題..木訥...無解...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板問題..木訥...無解...沒救了

昨晚面板又拆了一次,不死心的從頭到尾再好好的檢查及擦拭,結果還是一樣,本想死馬當活馬醫今天再把最底層的反光板給它拆掉重新黏妥,看樣子可以放棄了,原來這就叫木納,多學了一個問題,感謝FBI-J和風嵐兩位大大的回覆,謝謝n_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