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AC SSR接法

楼主(2015-10-10):
請問一下
我想用市電110V AC來透過SSR去控制一負載
請問下圖的接法是對的嗎

网友:
110的這張圖就已經直接導通了 這樣有啥意義ㄚ~
還是我誤會了

楼主:
沒有誤解
我知道插電就會讓負載動作
只是這樣是對的接法嗎
因為以往都只用dc /ac 的ssr
沒用過ac/ac的,
不知道這樣接法對對不對

楼主:
如果我A和B導通,負載才動作
AB不通,則負載沒動作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理解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A和B導通,負載才動作
AB不通,則負載沒動作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理解呢 ...

這和不接SSR時的動作,不是都一樣嗎?有特殊考量?

网友:
1.一般採用SSR,主要是輸入側與輸出側具隔離作用(不共地),或交流零點時才導通.輸入端的電壓範圍也較寬.
2.SSR特性說明如下:
selecting a solid state relay.pdf (868 KB, 下載次數: 339)

网友A:
固態電繹是為了沒火花 ?!有前輩說不能放在MC之後會燒掉 ?!…

楼主:
我的ab是小relay的NO
所以當relay由NO變NC時
這樣我的負載就動作了
因為我負載有點大功率
怕relay的小接點承受不了
所以才想到SSR

PS我的relay因為是一個成品無法改成大電流的relay

网友:
負載端的圖不是一個 NO 接點嗎? 應該可以猜的出來怎麼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A和B導通,負載才動作
AB不通,則負載沒動作
這樣會不會比較好理解呢 ...

這是可行啦,不過你的AB接點怎不再往外移一點,有時間差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可行啦,不過你的AB接點怎不再往外移一點,有時間差的問題嗎?

更簡單說法
如何從既有的小relay去控制大功率的負載
所以我想到再加裝一大電流的relay或ssr

网友:
大電流的relay,就電磁接觸器囉.

网友: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SSR+接法&safe=off&hl=zh-TW&biw=1600&bih=775&site=webhp&source=lnms&tbm=isch&sa=X&ved=0CAYQ_AUoAWoVChMI77D73fq2yAIVgSqUCh0Tmwqb#imgrc=8N9-nsS1F3dcgM%3A

簡單易懂的接線圖  可AC觸發的SSR 接線圖

要注意裡面標的數值可能與你的SSR有出入   建議依照SSR的規格書來裝配
不可超壓   過電流     SSR使用要加散熱片散熱

网友C:
說真的,工作中常常會遇到樓主這種"神人"存在(小發洩一下!)

自動控制中,固定能用的方式就那幾種~
總是有客戶會"突發"奇想的亂配一通,然後問為何不行........

你要的接法應該是下面這張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態電繹是為了沒火花 ?!有前輩說不能放在MC之後會燒掉 ?!…

要先搞清楚負載是"電阻性" 還是 "電感性" ~

電阻性負載,不管怎麼加壓怎麼切動作,最大電流都不會改變~

而電感性負載,因為啟動電流比較大,所以當SSR 能承受的安培數不足! 就會燒毀~

不過記得幾年前就有廠商做出可以驅動電感性負載的SSR!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工作中常常會遇到樓主這種"神人"存在(小發洩一下!)

自動控制中,固定能用的方式就那幾種~

是的,有時是迫於現實線路設計,而不得不用特殊方法
負載是電阻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說真的,工作中常常會遇到樓主這種"神人"存在(小發洩一下!)

自動控制中,固定能用的方式就那幾種~

這樣接可以,不過有風險
小relay的接點可以承受這嗎大的電流嗎?
是電機箱無法再擺進零見了嗎?
這樣做這顆小relay可能很快就掛了~有可能會黏住喔!

网友:
改用功率調整型,例如FOTEK的VA型號,1,2位置原本接可變電阻,改成RELAY NO 乾接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接可以,不過有風險
小relay的接點可以承受這嗎大的電流嗎?
是電機箱無法再擺進零見了嗎?

所以外掛ssr或大r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樣接可以,不過有風險
小relay的接點可以承受這嗎大的電流嗎?
是電機箱無法再擺進零見了嗎?

P大你在開玩笑嗎?

小RELAY推 SSR 會掛掉?

SSR輸入端驅動電流了不起20mA......

頂多RELAY 開關壽命到了故障而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外掛ssr或大relay

你的問題很簡單,但是你沒說清楚~

你推動RELAY的源頭是啥? PLC ? 還是晶體輸出?

不如一整個架構說出來(畫)會不會簡單一點?

网友D:
SSR輸入端驅動電流了不起20mA. <<理論上是
實務這可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問題很簡單,但是你沒說清楚~

你推動RELAY的源頭是啥? PLC ? 還是晶體輸出?

我是一個陽明的微電腦溫度控制器
可是我買了relay版不是ssr版

但我想推動加熱器
所以我要用ssr或大電流relay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個陽明的微電腦溫度控制器
可是我買了relay版不是ssr版

所以嘛,不就是溫控器而已!
我說妳的問題很簡單~

我教你更簡單的方式!

溫控器拆開,把RELAY 拔下, 然後電路上 +端串一顆100歐姆 1W  電阻到NO點~
-端直接跳線到com點~

然後把C(忘記是不是這個) 照手冊上應該要改成3秒~

此時就可以直接驅動SSR!

P.S 為何不買台灣儀控的? 台灣錶就台儀的最穩~(而且不貴)

网友E:
dear 大大 先進
  小弟才疏學淺 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既然樓主控制板已有一個relay 那把那棵relay 換成大電流規格 或是將 relay 的控制端 拉到 ssr 的控制端不就可以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SSR輸入端驅動電流了不起20mA.

喔~
那還請P大解說指導一下吧!

就個人認知+經驗
SSR 光照開關IC電路上 輸入端已經有電阻限流,而且要到Relay燒毀的電流!
我想SSR 內部會先燒毀~

實務上 常常使用Relay驅動電磁開關的線圈,那個電流比驅動SSR還高,Relay故障也是接點髒汙導致電阻值過高而不導通~

要說Relay燒毀的實例也是有的,就是使用者天才的拿去直接驅動小負載,小Relay規格雖是110V/3A 但是正常不會有人使用在1A以上的驅動上~
想省錢不用電磁開關,亂搞的下場!

楼主:
引用 网友E:
dear 大大 先進
  小弟才疏學淺 不知道這樣說對不對 既然樓主控制板已有一個relay 那把那棵relay 換成大電 ...

問題我不會拆控制器啊,看不到螺絲,請問有大大會拆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問題我不會拆控制器啊,看不到螺絲,請問有大大會拆的嗎

那是用抽的~

上下壓住抽抽看!

順便說型號跟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用抽的~

上下壓住抽抽看!

陽明電機nt-48r
若可拆,我會想把裡面的relay直接取代就好

网友:
不太可行 太麻煩了會出錯

   建議SSR最簡單  四條線   二細二粗   細的直接接往控制器要注意極性  粗的接加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陽明電機nt-48r
若可拆,我會想把裡面的relay直接取代就好

那個應該只是塞進去的!

左手抓住面板上下兩個凹槽,右手抓住後殼,用力分開!(不然用小一字挖)
應該就可以了~

說真的陽明在台灣市場小,本來快不行結過去大陸還不小心給他搞起來!(同行流傳的)

你先試試看吧,這種電腦錶不會做螺絲的,(因為最早都是仿日本錶)

順便一問,入手這棵是從台灣買還是掏寶? 花了多少呢?
如果需要感溫棒,我有在賣......

住北部我可以幫你看看怎麼改!

网友F:
14樓absmen3000
接法才是正解
用你的小relay控制SSR輸入端,SSR負載端接你的加溫器,注意負載端電流,SSR加裝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嘛,不就是溫控器而已!
我說妳的問題很簡單~

我教你更簡單的方式!

溫控器拆開,把RELAY 拔下, 然後電路上 +端串一顆100歐姆 1W  電阻到NO點~
-端直接跳線到com點~

然後把C(忘記是不是這個) 照手冊上應該要改成3秒~

此時就可以直接驅動SSR!

請問陽明nt-48r可以用這方式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F:
14樓absmen3000
接法才是正解
用你的小relay控制SSR輸入端,SSR負載端接你的加溫器,注意負載端電流,SSR加 ...

b大~
你的回覆讓我以為這是在玩知識家.......

我是不是要順便補上
"從事相關工作10年以上"
來當佐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陽明電機nt-48r
若可拆,我會想把裡面的relay直接取代就好

1. NT-48R 說明書/規格書
http://www.fotek.com.tw/pdf/NT.pdf

2.  NT-48R
最後一個字R,代表Relay(3A/250VAC)
它的Relay可以控制3A以下的電器設備
也就是 110V 約330W以下, 220V約660W以下 的設備,可以直接控制

3. 3A以上負載
  超過3A以上負載,則要其它Relay/電驛/SSR...才推動負載.
  優點: *隔離  *可控制更大負載
  缺點: *增加設備 *增加費用

以下參照 酷友 討論及規格書,畫了一個簡單的接線圖...

NT-48R---SSR

NT-48R---SSR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NT-48R 說明書/規格書
http://www.fotek.com.tw/pdf/NT.pdf

所以ssr的兩個N應該要接一起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ssr的兩個N應該要接一起對吧

基本上,是"不用"接在一起...
但沒說"不能"...

以之前畫的圖SSR來說...
左邊是 控制端(小電流)
右邊是 負載端(大電流/大雜訊)
就算接地是同一個,最好也是各別拉線,降低干擾.
而且走線也比較清楚.控制線(較細)二條,負載(較粗)二條.

後註:你在網路,問這麼"基礎"的問題,感覺有點擔心...
隨時有接錯或亂接一通的感覺...希望我的感覺是錯的...

祝 順利

楼主:
恕刪
能拆掉殼就好改了

楼主:
拆掉外殼了
再來就直接換掉relay或ssr就好
就不用搞成這樣了
謝謝各位和absmen3000指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刪
能拆掉殼就好改了

電源(S,N)通常是同一對(來源)
但走線是各別"拉線"(共地點/共源點 在來源處)...

注意紅藍線(粗細線),要用一樣粗也可以.重點在是"各別拉線"....

SSR--走線

SSR--走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b大~
你的回覆讓我以為這是在玩知識家.......

對齁!再加上
參考資料: "從事相關工作10年以上"

真的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