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 CHD-HY903 又故障了

楼主(2015-10-10):
伽利略 CHD-HY903
二極體異常發熱 外殼都溶出一個洞 ,板子也黑了

2015/7/7上次輸出電壓不足更換電容後,今天在使用中無異常的狀態下聞到異味,驚覺變壓器外殼已經燒一個洞,馬上拔除插頭打開來看,應該是二極體 可是我查不到資料 "R540GW", 請教前輩 有可能的原因是甚麼呢? 謝謝

网友:
蕭特基二極體   5A 40V   拿同規格或是更高規格代用

楼主:
請問發高熱 就是該元件故障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發高熱 就是該元件故障嗎?

不一定喔   也可能是後端有異常電流消耗  導致二極體發熱
但是這熱到PCB變色 塑膠殼融毀  溫度應該超過150度攝氏以上了  這顆二極體建議換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