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奇美DTL-742E510連燒三片電源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5-10-10):
一台奇美42吋LCD電視。

故障原因為: 上電無反應。待機紅燈不亮,遙控,按鍵皆無反應。

拆機檢測看看。

圖一  背殼拆開照

經檢測為電源板故障,故障電源直接換新上去,開機測試約5小時正常,所以感覺應該沒問題了。

某天看到一半突然聽到"碰"一聲,電源皆消失,沒畫面,也無法再次啟動,空氣中伴著燒焦味。

再次拆機發現電源板燒毀,於是又再次換上另一片新的電源板。

燒機測試約1小時候,又再次發生一模一樣的問題。

這次再次拆機檢測,並做好任何金屬點絕緣。

再次燒機後就正常了。

隔個約1個禮拜後,同樣情況再次發生了。電源板又再次燒毀了。

再次拆機查看,經過仔細檢查並無發現任何異狀,已有三次同樣狀況,不敢再次輕易換新電源板。

於是連最微小的細節都拆開檢查看看。

拆著拆著,突然發現一塊絕緣海綿怪怪的,於是拆下看看,這一拆發現不得了了。

海綿竟然也燒焦了

圖二

海綿墊不是應該為絕緣體嗎 ? 怎會導電燒焦呢?

經電表測試,這一試竟然嚇一跳。

圖三 海綿竟然導電

再次比對海綿燒焦位置跟電源板燒焦位置 !  "  符合  "

圖四

以上燒焦不明顯示,因有經過清潔擦拭處理,但還是可以看出,電弧經由海綿傳導至電源板,導致電源板燒毀。

小弟一開始一直以為海綿是絕緣體,所以犯了相同的錯誤3次,經由這篇文,給大家做個闡釋。

希望各位師傅可以以小弟為戒,不要犯同樣錯誤,輕易失荊州。

网友A:
海綿確實是絕緣體.....無庸置疑!!!重點是包著海綿的那層膠布.......................

网友B:
這麼神奇海綿也導電…  版大燒掉的全新電源如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神奇海綿也導電…  版大燒掉的全新電源如何處理?

交給專業師傅處理,約350~500。

网友:
謝謝版大給的提醒,以後再查修電路除了電路板本身,也不要忽視其他週邊造成電路短路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綿確實是絕緣體.....無庸置疑!!!重點是包著海綿的那層膠布....................... ...

的確是膠布導電 ! 但膠布怎會導電 ? 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確是膠布導電 ! 但膠布怎會導電 ? 不解。

這是導電布(類似鋁箔),主要是EMI需求的,真的是會導通的~~~

网友:
真是寶貴的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
感謝mccarty的教學 學習了

网友:
怎麼會在那邊  那邊是功率區呀  導電棉應該是在IO或是機殼上的
這個位置一定是不對的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又上了一課!

网友:
感謝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經驗是無價的~學習了.....

网友:
笑死我了....還好問題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