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K3742 畫面反白

楼主(2015-10-10):
BENQ  SK3742 畫面反白 , RM5101 用手摸, 不會燙手,有測量電壓,請大大們, 幫忙看是哪裡出問題 , 謝謝
第2張圖傳錯了

VG1   15.30V
VG2   15.02V
VG4   12.52V
VG6   10.90V
VG8   10.02V
VG10  8.86V
VG11  8.61V
VG12  7.63V
VG13  7.92V
VG15  5.59V
VG17  4.68V
VG19  3.18V
VG21  0.61V
VG22  0V
沒有寫到的VG3 5 7 9...找不到測試點

网友A:
拆面板就對了  答案在裡面    T-CON百分之百好的

网友B:
面板機率高些...再來就主板或屏線

网友C:
我幾天前也遇到一台一樣型號 一樣故障 量AS15-HF 電壓沒異樣  更換IC沒用 後來沒屋頂找了一塊更換就好了 看來是此板通病 也不知毛病出在哪兒 ? 反正一塊板又不貴 快就好  摳摳入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面板就對了  答案在裡面    T-CON百分之百好的

jackhiphop大; 謝謝 , 我這肉腳, 拆面板,也不見得,找得到故障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機率高些...再來就主板或屏線

風嵐大; 謝謝 .我會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幾天前也遇到一台一樣型號 一樣故障 量AS15-HF 電壓沒異樣  更換IC沒用 後來沒屋頂找了一塊更換就好了 看 ...

快樂人大; 謝謝..如找不到故障點,也只有換一塊試試

网友D:
面版ic發燙,AS34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版ic發燙,AS34故障

lcd5426大;謝謝..買來試試

网友:
可參考此圖看看

楼主:
sowalai 大; 謝謝..買來試試

网友E:
下面這兩組電壓是標錯了嗎?
VG12  7.63V
VG13  7.9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面這兩組電壓是標錯了嗎?
VG12  7.63V
VG13  7.92V

z9g7m0大;沒有標錯,已完修 , 感謝大家幫忙

网友F:
請問是AS15I或AS34-G

网友G:
請問正一大,最後是那一個壞掉?

网友H: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大; 謝謝 , 我這肉腳, 拆面板,也不見得,找得到故障點

去年~放送AS34-G、EC5534、EC48324、EL5420、AD8567殺肉IC,正一兄都沒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年~放送AS34-G、EC5534、EC48324、EL5420、AD8567殺肉IC,正一兄都沒跟上

我都沒收到

在不出來發文 把你水桶都放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去年~放送AS34-G、EC5534、EC48324、EL5420、AD8567殺肉IC,正一兄都沒跟上

這個我有跟上,但是電視沒有跟上。。。。。。。

(我沒有電視。。。)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個我有跟上,但是電視沒有跟上。。。。。。。

(我沒有電視。。。) ...

來我這搬
要付錢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是AS15I或AS34-G

ixe01a大; AS34-G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正一大,最後是那一個壞掉?

Wanlantv486大; AS34-G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去年~放送AS34-G、EC5534、EC48324、EL5420、AD8567殺肉IC,正一兄都沒跟上

popcorn大;家裡也有殺肉IC,機會就留給有需要的人

网友:
感謝正一大

网友:
正一大:謝謝您

网友(2016-01-05):
恭喜版大完修!

网友:
終於修好,恭賀您
我的待修歌林電視還晾在那裡

网友:
santen兄,
完修後記得也要來放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