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收音機 無法正常使用

楼主(2015-10-11):
這台小音箱有收音機,還有外接SD卡,USB..等功能
日前發現開機困難, 有時按下開機按鈕, 不見得能開機, 有時又可以開機,
即使開機成功後, 也多在10秒內, 又整個斷電,
懷疑是電池的問題, 可是直接插電也是無法正常運作, 不知道該如何下手維修,
還請各位前輩指點該如何下手維修, 謝謝

機身主體

機身主體

正面圖1

正面圖1

正面圖2

正面圖2

背面圖

背面圖

网友:
電源的滑動開關壞了....接觸不良了!!

測試方法,直接短路開關看能否正常使用!!

前一陣子我的才換過....

那開關電子材料店找的到喔...

楼主:
感謝europe-chang 大的回覆
剛剛我試了一下這個開關, 調到on時, 確時是有短路的, 所以開關沒問題,
我當初沒有覺得開關有問題是因為, 有時開了後, 有通電, 但是都是在短短幾秒就斷掉了
加上剛剛我調到on時, 去量測確實是短路, 但是一樣是沒通電的情況
不知道我的方式是否有有問題

我懷疑是有什麼零件有問題, 造成有時可以通電, 有時即使通電了, 又立即斷電,
謝謝各位大大賜教

网友:
先跑電源線路,從鋰電池的+,一點一點後測,看到晶片的Vcc腳是否有電壓...

另外,石英晶體震盪器的接腳補焊一下看看.._

网友:
振盪器掛了!
換一顆就知……

网友:
感覺錫很多地方都處理得很粗躁....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經過換了鋰電池後,發現竟然可以正常運作了, 原以為解決了, 後來才發現充電充不進去...
  這又是另一個大問題了

网友:
由USB充電的嗎?  那就從 USB 進來+5V /GND SMDT接腳補焊後   開始量電壓吧  跟著線路 量看看  +5V走到哪

通常...只是通常.... USB座  使用SMDT接腳  型式時   接腳焊點 出毛病的情況非常多
有時我眼睛看不出來  但是補焊USB接腳之後  就好了

网友:
這兩

組都

是看PCB版的神器 不管是沒焊好 焊到短路 還是PCB的線路等等問題全都無所遁形 拍賣網都可以去看看 學姊那邊好像有更好的 我這兩組都便宜貨啦 ^^||| 拒賣家說 調到最細 可以看到男人的蝌蚪 我是沒什麼興趣 看自己的蝌蚪啦 別人的我也是沒興趣啦.....

第二組 線很長的那組 其實是多買的 BUT .... 最XX 的就是這個 BUT 那個很熱的東京 跟 加勒B 好像都有出現過 也介紹過 所以手癢就買了 看管道專用 防水

前面附四顆LED 不怕沒有光線 ..... 所以就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