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4搞不定的問題(重新開版)

楼主(2015-10-11):
以下狀況已經持續相當長的時間(1-2年),一直沒修好。也沒變更壞。【半冷不熱的異常狀況】

我的機車是光陽G4化油器版。不論早晚冷車第一次很好發動,騎出去幾百公尺,很容易熄火,這時候很不好重新發動,必須連續啟動+油門轉動快速抽放>>大約10來次才能夠發動起來。這樣情形可能反覆幾回,一直到騎上1-2公里,車比較熱之後就順暢多了。到了車子很熱偶而停紅燈回油門會瞬間熄火,此時熱車情形下,很容易重新啟動。

做過的維修如下:

曾經車行調整過混合比+怠速

1>清洗化油器。前後清洗過3次。【DIY清洗,包含風槍吹各油道】
2>換新自動阻風門。【不論新的或是原來的電阻值都一樣11-12歐姆,發動之後摸阻風門上端有明顯升溫熱熱的】
3>歧管拆下檢查,沒有龜裂。
4>化油器周邊軟管檢測,沒有發現異樣。【包括發動中,用鉗子抽拉撥動軟管>並沒有明顯變化異常現象】

以下心中疑惑不確定該如何往下檢修。

1>為什麼自動阻風門來源端電壓異常>自動阻風門仍然作動(用燈泡檢測也會亮)【電表反覆測試過是正常的】
2>前面斜板內CDI找不到接往自動阻風門那端的同色線組【黃色和綠黑色】,是該找哪一組線?

寫得有點長>儘可能描述清楚一點。請各位高手幫忙看看該怎麼著手往下檢修?

新的電瓶

新的電瓶

自動阻風門來源端燈泡亮電壓卻只有0.7V

自動阻風門來源端燈泡亮電壓卻只有0.7V

自動阻風門電阻(11-12歐姆)

自動阻風門電阻(11-12歐姆)

斜板內CDI周邊

斜板內CDI周邊

网友A:
高壓線圈換過沒??
牛的老迪爵有過類似現象...

网友B:
為什麼自動阻風門來源端電壓異常>自動阻風門仍然作動 這個是來自發電機線圈 綠色線是接地 黃色是線圈
為交流(AC)你用DC檔 這端怠速大約是AC7V左右.
你的現象應該是負壓管有洩漏(進氣系統)管子要拆下來檢查有龜裂或是破損更換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自動阻風門來源端電壓異常>自動阻風門仍然作動 這個是來自發電機線圈 綠色線是接地 黃色是線圈
為交 ...

自動阻風門是電源是從發電機來的AC?網路上爬文<一直以為是DC12V。

之前也有許多高手判斷是負壓管的問題>經過檢查一直沒找到負壓管龜裂破損之類的跡象。整個化油器周邊的軟管都找不到問題點【不知道藏在車台邊;或是塑膠殼擋住的部分是不是會造成這樣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壓線圈換過沒??
牛的老迪爵有過類似現象...

高壓線圈是沒換過。熱車時候都還正常【冷車也很好發動】。

目前還沒往高壓線圈的方向找問題【會是高壓線圈的問題嗎?】

网友:
汽油泵,汽油泵負壓管, 濾清器 巡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壓線圈是沒換過。熱車時候都還正常【冷車也很好發動】。

目前還沒往高壓線圈的方向找問題【會是高壓線 ...

次前的情形是, 冷車一定發得動,
熱車後, 有可能在催油門時熄火, 或是等紅燈時熄火..
熄火後會非常難發動, 但推車一段路後又有機會發得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次前的情形是, 冷車一定發得動,
熱車後, 有可能在催油門時熄火, 或是等紅燈時熄火..
熄火後會非常難發動, ...

高壓線圈比CDI耐用 不過還是有機會 一班會先判斷CDI

网友C:
沒錯 阻風門是AC發動才有電 圖四經過整流器及水泥電阻穩壓約6~10V
阻風門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測試 直接接電瓶過5分鐘會不會變長(無分正負極)
負壓管可能必要時用嘴巴或針筒測試 目測不一定看出來或破再看不到地方
負壓管測試真的沒漏氣 我會建議先調整化油器 先記住現在圈數 再來決定調整方向
我也曾經有過這樣問題調整過就沒再發生
還有一點要問的是 是突然熄火 或是轉速慢慢變低熄火 還有回油門引擎煞車會不會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 阻風門是AC發動才有電 圖四經過整流器及水泥電阻穩壓約6~10V
阻風門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測試 直接接電瓶 ...

轉速慢慢變低,然後熄火。回油門引擎剎車沒有明顯的現象。

負壓管我會再做確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 阻風門是AC發動才有電 圖四經過整流器及水泥電阻穩壓約6~10V
阻風門也可以調整 也可以測試 直接接電瓶 ...

負壓管用吸管吸>>正常或是異常>>會怎樣的表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負壓管用吸管吸>>正常或是異常>>會怎樣的表現?

輕微的一樣好發動但是岐管會吸入更多空氣混和比跑掉
嚴重點的不好發 或怠速不穩 或吸不到油
確認真的沒破 調整一下混和比看看

网友D:
電池端子用套筒確認有鎖緊

网友:
CDI或電盤

网友E:
濾油芯有檢查嗎?

网友:
拆下火星塞看看一下燃燒的狀況 順便看看火星塞跳火的顏色

网友F:
小弟以前舊車也遇過類似情況
換好幾家車行都查不出原因
結果
清積碳,氣門重做
就沒在發生了
小弟經驗提供大大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以前舊車也遇過類似情況
換好幾家車行都查不出原因
結果

有車行提過這個問題,沒往這方向思考的原因是:

G4因為吃機油的問題,維修紀錄【2012 0202  52660KM  換汽缸、活塞、汽門、內鍊】。【這部分的維修是熟識的車行修理的,信用上沒問題】(只因為搬家後地緣上不方便,距離太遠】

大約2014年出現了目前得這些狀況,也就是維修過後大約兩年,這段時間的里程數不多。
現在2015年10月現在的里程表剛滿66000KM,維修後沒再出現吃機油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濾油芯有檢查嗎?

汽油濾心嗎?

兩週前剛換過,換之前之後情形還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端子用套筒確認有鎖緊

電池DIY換過,確認鎖緊了。

【問題已經出現1-2年,新舊電池情形都一樣】

楼主:
這倆項還沒檢查,不知道是否相關?

該如何檢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輕微的一樣好發動但是岐管會吸入更多空氣混和比跑掉
嚴重點的不好發 或怠速不穩 或吸不到油
確認真的沒破 ...

G4因為吃機油的問題,維修紀錄【2012 0202  52660KM  換汽缸、活塞、汽門、內鍊】。【這部分的維修是熟識的車行修理的,信用上沒問題】(只因為搬家後地緣上不方便,距離太遠】

大約2014年出現了目前得這些狀況,也就是維修過後大約兩年,這段時間的里程數不多。
現在2015年10月現在的里程表剛滿66000KM,維修後沒再出現吃機油的情形。

請問Q大換汽缸,汽門重建之後,正常情況下還需要回診嗎?【會需要二次調校嗎?】【修好之後很好騎,因為地緣因素。修好之後沒再回車行調校】

网友C:
引用 楼主:
G4因為吃機油的問題,維修紀錄【2012 0202  52660KM  換汽缸、活塞、汽門、內鍊】。【這部分的維修是熟 ...

可以詢問看看他是否有幫你整理過汽門 或調整過間係
可以放張火星塞顏色看看
我並沒有把脈過我也很難抓的到問題 大概方向就是
整個點火系統依序(...最有可能CDI 化油器及TPS...  火星塞蓋 高壓線圈 發電線圈 或點火線路
或者化油器混和比 以及汽門間隙 火是否漏氣密合
每個人手路不一樣 我想應該有時間的話給原本店家把脈一下
我也有跟你依樣過情形 調整混和比及待速下去調 或換CDI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詢問看看他是否有幫你整理過汽門 或調整過間係
可以放張火星塞顏色看看
我並沒有把脈過我也很難抓的 ...

火星塞看來是太黑了。

負壓管經過檢查還是沒發現漏氣問題。

當時更換汽缸、活塞,汽門重建都做了>>肯定是會調整汽門間隙的。
只是整修完畢取回之後,我沒再回去原車行做任何的維修(在汐止,而我在中壢)。
維修過後騎乘都很順利,隔很久才發生現在這樣的情形。

网友:
電盤檢查方式

网友:
火星塞間系大概一個拇指指甲厚 還有要看點火的陶瓷周圍
其他的如C大的圖測量 不過話說這個圖我倒是找不到及資訊

网友G:
小弟抄這裡的,下載後直接直接解壓縮,沒有密碼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弟抄這裡的,下載後直接直接解壓縮,沒有密碼

謝謝changold2熱心提供維修手冊。

网友H:
有沒有去檢查汽門間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沒有去檢查汽門間隙

這部分並沒有檢查。

网友I:
化油器自己清洗,有細部分解嗎? 3個油道都有通嗎?

网友G:
如果您敘述的症狀出現很穩定

"不論早晚冷車第一次很好發動,騎出去幾百公尺,很容易熄火,這時候很不好重新發動,必須連續啟動+油門轉動快速抽放>>大約10來次才能夠發動起來。這樣情形可能反覆幾回,一直到騎上1-2公里,車比較熱之後就順暢多了。到了車子很熱偶而停紅燈回油門會瞬間熄火,此時熱車情形下,很容易重新啟動。"

小弟傾向原因如Q大診斷,發動後油氣過稀

騎出去幾百公尺,很容易熄火,這時候很不好重新發動,表示這時因為阻風門作用,空氣比例增加,但是缸溫不高,不能預熱混合氣,又因為油氣變稀連鎖反應變差導致熄火

自動阻風門是個很天才的設計,他不知道引擎狀況如何,只知道引擎冷車運轉多久要把銅針伸出來,所以電力來源是發電機交流電,因為引擎有轉發電機才有電,如果取直流電,因為直流電在整流器後,就算引擎不轉,電也會從電池過來

紅線就是

但是您又做了以下處理

"
1>清洗化油器。前後清洗過3次。【DIY清洗,包含風槍吹各油道】
2>換新自動阻風門。【不論新的或是原來的電阻值都一樣11-12歐姆,發動之後摸阻風門上端有明顯升溫熱熱的】
3>歧管拆下檢查,沒有龜裂。
4>化油器周邊軟管檢測,沒有發現異樣。【包括發動中,用鉗子抽拉撥動軟管>並沒有明顯變化異常現象】
"

小弟猜會不會是AVC閥漏氣,導致發動後油氣過稀,因為另一道空氣從AVC進來,稀釋油氣

請您拆開相片中零件檢查,或是直接更新

网友:
請樓主騎出去幾百公尺,熄火後試著油門開1/3以上發動,為了安全要立主腳架,以免車子衝出去

這樣就會好發的話,問題點離不開上面這些

网友B:
確實油門開1/3是由主油道供油.如果就容易發動.表示引擎正常.
真空閥門.及管路是要拆下來檢查.管路老舊龜裂有時用肉眼是看不出來.
但也影響不會那麼大.只會不順跟供油不足.或過濃.
管子很便宜買矽膠管(負壓部分) 供油管子要買耐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您敘述的症狀出現很穩定

"不論早晚冷車第一次很好發動,騎出去幾百公尺,很容易熄火,這時候很不好重 ...

非常感謝Chang大熱心提供維修手冊照片+講解【高手和G4一樣嗎?】化油器我在找時間拆解看看。
當時是拆解過自動阻風門那側的閥門清洗檢查過沒有異樣,薄膜是正常的。
不確定油門線這一側的閥門{當時沒有拆解?該說我沒發現這側有閥門}

關於自動阻風門這部分是反覆測試過幾次>>是正常作動。

我也一直朝著發動後>>油氣過稀的方向檢測,還是沒找到。

最擔心也最棘手>>就是怕汽門部分{熱脹冷縮}可是一早得冷車卻很容易發動{這是自動阻風門的作用}

既然自動阻風門正常>為什麼剛啟動不久>>熄火後不容易發動【自動阻風門應該沒這麼快伸長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確實油門開1/3是由主油道供油.如果就容易發動.表示引擎正常.
真空閥門.及管路是要拆下來檢查.管路老舊龜裂 ...

本來我也朝著哪部分龜裂漏氣的方向檢查,反覆不同的方式檢測,實在沒找出龜裂漏氣的問題。
本來想不管好壞直接換掉,卻沒買到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化油器自己清洗,有細部分解嗎? 3個油道都有通嗎?

化油器的清洗油道都很乾淨通暢。

网友C:
準備T桿8MM 10MM 汽水罐當厚薄規(比較克難工具)
拆風扇罩轉看看壓所有沒有足 越高越難轉
對好正時(壓縮上死點)拆開搖臂蓋 兩隻汽門均關閉(汽門搖臂會有間隙)

网友J:
線路老舊可能是最大的問題 繼電器看過沒 上次我的高手100 是繼電器那邊有問題 導致會熄火 跟發車不順 按壓發車的開關 會連結到繼電器那邊去 可以順著電線往下找 應該不難發現那一顆 看一下外表有沒有破損 內部腳位是否有老化現象 有的話 要更換 電料行應該就買的到了

我是插繼電器的座 因為老舊的關係 有破損然後 繼電器的腳位 跟車台有接觸到 導致短路現象 看保險絲沒問題 一直查才查到繼電器那邊去的 短路了 但是沒燒保險絲 很怪 整顆都黑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線路老舊可能是最大的問題 繼電器看過沒 上次我的高手100 是繼電器那邊有問題 導致會熄火 跟發車不順 按壓 ...

老車只有啟動馬達有繼電器 會用繼電器只有大電流才會用到
J大的症狀是發動很好發 但是車未達到工作溫度回油門容易熄火問題

网友:
建議順便看一下 反正都在查了 顆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準備T桿8MM 10MM 汽水罐當厚薄規(比較克難工具)
拆風扇罩轉看看壓所有沒有足 越高越難轉
對好正時(壓縮上死 ...

G4得缸頭是一體的,調整汽門間隙需要拆下缸頭嗎?或者只要拆搖臂室蓋【兩側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G4得缸頭是一體的,調整汽門間隙需要拆下缸頭嗎?或者只要拆搖臂室蓋【兩側是嗎?】? ...

不需要 那更好處理了 活動板手就可以了 但是我忘了兩顆搖臂蓋幾MM了
還有冷車時候拆 不要熱車拆(鋁熱漲會很難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我也朝著哪部分龜裂漏氣的方向檢查,反覆不同的方式檢測,實在沒找出龜裂漏氣的問題。
本來想不管好 ...

既然自動阻風門正常>為什麼剛啟動不久>>熄火後不容易發動【自動阻風門應該沒這麼快伸長才對】
自動阻風門正常3~5分鐘就已經伸長.
管子就是最普通水族箱打氣管子就可以用了(矽膠的)
至於汽門間隙和漏氣都會造成發動困難.可是你冷車好發動應該就不是這個問題
進氣喉管你檢查看看有龜裂一定要換掉.應該是化油器上的真空閥(AVC閥)有漏氣或破膜
試試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G4得缸頭是一體的,調整汽門間隙需要拆下缸頭嗎?或者只要拆搖臂室蓋【兩側是嗎?】? ...

只拆最上面的蓋子,記得調整前車要冷, 先測量調整前間隙,是否有在原廠規範內, ,在考慮這次要調整的設定值
我是放冷一晚隔天假日一早調整 ,發過的車再來調會不準
汽缸蓋O環也可以買起來備著 可能會用的上 反正一條才幾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準備T桿8MM 10MM 汽水罐當厚薄規(比較克難工具)
拆風扇罩轉看看壓所有沒有足 越高越難轉
對好正時(壓縮上死 ...

謝謝q大熱情指導,本來一直不敢動汽門間隙,那兩隻鳥不是那麼好玩。

補充說明一下,剛打開搖臂室蓋還沒調整汽門間隙,先以鋁罐薄片插入看看>>無法插入,顯示間隙小於鋁片(1mm)。

卸下風扇蓋,轉動風扇壓縮還滿明顯,活塞、汽缸應該都還好【畢竟修理過後公里數不高】
下午大膽動手,開啟搖臂室蓋,調整汽門間隙,以鋁罐充當厚薄規【金牌啤酒游標卡尺量得是0.1mm】
G4的角度不怎麼好搞,上面那隻鳥還好,下面那隻鳥可就不好下手。試了幾次還算順利。
查得資料G4原廠設定是0.12mm,鋁罐差一點點些微就以手感來吧。
調校完成,鎖回蓋子>>啟動>>沒熄火>>冷車怠速約3000轉。
過幾分鐘掉回約2000轉>>等更熱之後調整怠速【反覆幾次大約在1800轉】
到此都好,怠速穩定。收拾工具>>準備試車。

新狀況發生了>>>>>>>

慢車出發>>速度大約30-40回油【放小屁】;到了大馬路稍快速都還好,回油降到約50--40【又放小屁】
放小小連環屁狀況穩定。看來是汽門間隙還需要修正。

請教q大這下我該怎麼修正汽門間隙?【猜想應該要將汽門間隙稍微再轉緊一點點(調小一點點),只是不知道該調進汽?或是出汽?

网友H:
調整下面的汽門可以把避震器一端放掉,將中柱立在稍高的地方,讓後輪往下掉,這樣下面的汽門就翹上來了
調整汽門後應該仔細聆聽鳥叫聲,調整到你覺得是以前車況正常時的音量即可,用手嗚住排氣管可以聽得比較清楚。
新狀況比較像是油氣過濃 ,應該是之前熄火而將化油器調濃所導致, 請試著調整化油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調整下面的汽門可以把避震器一端放掉,將中柱立在稍高的地方,讓後輪往下掉,這樣下面的汽門就翹上來了
調整汽 ...

確認上死點 也就是 轉動風扇開始有阻力對準T
插入鋁片用手輕輕轉動四角螺絲抵住鋁片 再用尖嘴鉗固定 鎖緊9MM螺帽
確認火星塞蓋子是否插到底 會有段數
還有一點 我點錯人回覆了n_087|

楼主:
引用 网友H:
調整下面的汽門可以把避震器一端放掉,將中柱立在稍高的地方,讓後輪往下掉,這樣下面的汽門就翹上來了
調整汽 ...

調整汽門間隙之後,再次調整怠速如下:

冷車怠速約3000轉。
過幾分鐘掉回約2000轉>>等更熱之後調整怠速【反覆幾次大約在1800轉】
到此都好,怠速穩定。【混合比大約是轉到底>>退回約2又1/8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調整汽門間隙之後,再次調整怠速如下:

冷車怠速約3000轉。

現在還會放炮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現在還會放炮了嗎?

是的。>調整汽門間隙之後,試車發現回油的【小小的連環屁】是很穩定的情形。

慢車出發>>速度大約30-40【3000多轉】回油【放小屁】;到了大馬路稍快速都還好,回油降到約50--40【4000多轉】【又放小屁】
放小小連環屁狀況穩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調整汽門間隙之後,試車發現回油的【小小的連環屁】是很穩定的情形。

慢車出發>>速度大約30-40【 ...

混合比退到兩圈半到三圈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合比退到兩圈半到三圈試試看

所以Q大認為不是汽門間隙需要再調整?而是混合比所造成的放屁?
【混合比再退到兩圈半---三圈>>應該是混入更多空氣>>油氣稀一點是吧】

我會再調混合比測試。目前半冷車不熄火,很高興已經解決了困擾很長時間的問題。

网友H:
如果還是調不出混合比 那就再檢查一次排氣間隙 怎麼不用厚薄規勒? 0.0Xmm的精度要求 鋁罐法很神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還是調不出混合比 那就再檢查一次排氣間隙 怎麼不用厚薄規勒? 0.0Xmm的精度要求 鋁罐法很神吶 ...

怎麼不用厚薄規?
因為以前從沒碰過汽門間隙調整,應該說不敢碰這塊。
是q大熱心指導,大膽嘗試,第一次玩鳥,還算順利。也是q大指導說明用鋁罐代用厚薄規【還不錯】

网友G:
這是奇摩知識提供

炮聲連連有兩種,這炮聲簡單的定義:引擎燃燒室以外的不正常燃燒(或聲響)。
當發生回火與放炮時最典型的就是有爆炸的聲(噪音)、光(火)效果,放炮在排氣管,回火在化油器。
回火的意思是混合氣在進氣岐管(進氣門外)燃燒
另外放炮的意思是混合氣在排氣岐管(排氣門外)燃燒,
最常見產生回火及放炮的原因:
ㄧ、空氣濾長時間未更換太髒而堵塞,造成油氣過濃而放炮
二、排氣管破洞或與缸頭沒有緊密,造成後燃放炮。
三、二次廢油氣回收系統故障,造成放炮
四、汽門積碳(舊車較會發生)

五、點火正時不正確,若是過早就會產生回火現象,而過晚就可能
會產生放炮
六、汽門正時不正確,回火是進汽門過晚關,放炮是排氣門過早開,你會覺得ㄅㄨㄅㄨ引擎較沒力。
七、混合濃度不正確,若空氣少就是過濃則會發生放炮的情況;若空氣多則是過稀會發生回火的情況。
八、真空(負壓)管路洩漏,此時進氣岐管吸入大量空氣而造成混合氣過稀,而發生回火而引擎在怠速時會抖動不穩甚至熄火的情況。
九、化油器噴油嘴阻塞,出油不順會造成混合氣過稀,也可能會發生回火的現象。機車回火或放炮問題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基本上跟汽門間隙太大無關,汽門間隙太大會有敲擊聲及進排氣不良(進氣不足,排氣殘留),太小則是進排汽門閉鎖不全導致壓力流失,但是也要引擎升溫後才有症狀,樓主您是冷車,又是汽門間隙太大,跟症狀實在對不太上,倒是二次空氣閥漏氣引起放炮就很常見(回油門導致油氣變濃,二次空氣閥又關不上,有空氣有油氣就燒了)

至於冷車怠速熄火,不論課本還是網路,幾乎千篇一律就是混合比,所以建議樓主您還是費心檢查一下混合比相關零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是奇摩知識提供

炮聲連連有兩種,這炮聲簡單的定義:引擎燃燒室以外的不正常燃燒(或聲響)。

非常感謝你提供的資料,敘述各種回火、放砲的情形。

在還沒調整汽門間隙之前,一直被冷車熄火的問題困擾。也查過各部相關可能出問題的零配件,完全沒進展。
直到前天調整了汽門間隙之後,原來的問題迎刃而解【不再莫名熄火,該說不論冷熱車怠速穩定不熄火【直覺上就是對症下藥解決問題了】,

也因為調整汽門間隙而衍生新的問題{小放砲}【雖然各種資料提示混合比的問題,幾位高手也建議從混合比下手】

早上出門熱車調整過混合比>>情形依舊穩定小放砲。【依Q大指導將混合比調至兩圈半--三圈】
下午完全冷車之下再次調整汽門間隙+調整混合比+怠速==>>情形還是一樣【穩定小放砲】

預訂晚一點再調整一下汽門間隙【打算將進氣汽門間隙稍微調小一點點】【爬文從各方資料顯示排氣汽門可稍大進氣汽門一點點】【再加上還沒動汽門之前並沒有放砲現象,而且我弟一次開調整汽門間隙發現原來的汽門間隙小於鋁罐薄片(無法放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你提供的資料,敘述各種回火、放砲的情形。

在還沒調整汽門間隙之前,一直被冷車熄火的問題困擾 ...

汽門不用動了 我想了解放炮是很大聲有點類似的打靶
還是小聲ㄅㄨ聲 可以錄音或影片 好方便大家來判斷
還有可能CDI假鬼假怪 在找時間看看有沒有g4共用的CD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門不用動了 我想了解放炮是很大聲有點類似的打靶
還是小聲ㄅㄨ聲 可以錄音或影片 好方便大家來判斷
還 ...

小屁聲【噗噗......】這個聲音,的確是調整汽門之後出現的。也很穩定。
加油加速不會放屁,就是3、4千轉時候會放屁。感覺就是排氣有點鬆鬆,不是很結實的聲音。

想請教Q大關於汽門調整的【正時】>>往前轉動風扇,感覺壓力變大>是不是有個F的記號之後,【有個T那裡的橫線對準三角缺口】
因為那個T的字小小的不怎麼確定。F倒是滿明顯的。

現在的怠速很穩定>>縱使很低【約1200轉】還是不會熄火。冷車剛發動也不會熄火。

補充內容 (2015-10-28 06:02 PM):
再次調整了汽門間隙【再度確認正時T記號】,再次調整混合比【倆圈半】+怠速【熱車1600-1800轉】很穩定。冷熱車都不熄火狀況還不錯。小放屁依舊。

補充內容 (2015-10-28 06:03 PM):
還是一樣回油小放屁,但是駐車不論怎麼加油回油>>不會放屁。這代表甚麼樣的意義?

補充內容 (2015-10-28 06:04 PM):
還是一樣回油小放屁,但是駐車不論怎麼加油回油>>不會放屁。這代表甚麼樣的意義?

网友C:
試試看極端一點 半圈到四圈半
排氣管堵死是否漏氣 可能要換墊圈.螺絲全放鬆 先鎖汽缸頭在鎖側面
可能二次漏氣也會 剪鋁罐鎖上試試 如果不知道放張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試看極端一點 半圈到四圈半
排氣管堵死是否漏氣 可能要換墊圈.螺絲全放鬆 先鎖汽缸頭在鎖側面
可能二次漏 ...

混合比>半圈>肯定熄火(低於一圈之後就會熄火)
四圈半我會試試看。
排氣管堵死>>一般應該會熄火>我會測試看看。
墊圈是指排氣管頭那個墊圈嗎?前幾天剛拆排氣管>換輪胎>墊圈我裝上了{除非便行導致密閉性不足漏氣}

螺絲全放鬆 先鎖汽缸頭在鎖側面<<這是指安裝排氣管步驟嗎?(安裝排氣管還算有經驗)

可能二次漏氣也會<<這是指哪部分漏氣?

剪鋁罐鎖上試試 <<這是要安裝哪部分?(充當排氣管墊圈補充)

网友C:
也就是調間隙也有動到排氣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調間隙也有動到排氣管?

調汽門間隙並沒有動排氣管。

更早換輪胎是拆下排氣管換後輪,安裝上應該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調間隙也有動到排氣管?

經過檢測發現排氣管前段因為銹蝕有很小的洞,輕微的漏氣>>塞排氣管出口>>不會熄火。

再找時間拆下檢查看是拿去焊補多年前曾經【中間銜接部分鏽斷穿孔】焊補過?或是換支新的排氣管。

网友C:
問材料行正廠 及涉外品多少 價錢自己要衡量 順便買排氣管墊圈換上
有觸媒跟沒觸媒的價錢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材料行正廠 及涉外品多少 價錢自己要衡量 順便買排氣管墊圈換上
有觸媒跟沒觸媒的價錢差很多 ...

沒觸媒的排氣管驗車會不會過?

我的G4從以前到現在驗車都很順利【還是原廠管】>>雖然以前也發生生鏽破洞斷裂的情形,當時沒更換只有請熔接所焊補+貼一塊補強。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沒觸媒的排氣管驗車會不會過?

我的G4從以前到現在驗車都很順利【還是原廠管】>>雖然以前也發生生鏽破洞 ...

看您的保養

小弟20年老野狼沒觸媒,10年前驗車CO 0.5以下 HC 100PPM
今年HC 快500 CO破1
為了應付明年驗車變嚴,小弟屯了1隻有觸媒排氣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您的保養

小弟20年老野狼沒觸媒,10年前驗車CO 0.5以下 HC 100PPM

這輛2004的G4驗車一向都通過。另外一輛1997的BWS100【二行程】曾經DIY換過排氣管【650元】想必沒有觸媒,車夠熱去驗也都通過。應該是不同年代的車標準不一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您的保養

小弟20年老野狼沒觸媒,10年前驗車CO 0.5以下 HC 100PPM

有說驗排氣變嚴嗎 還是你說的六期排氣

网友:
新聞有報明年起老車一年驗二次,沒意外的話應該會逐步調整適用分期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材料行正廠 及涉外品多少 價錢自己要衡量 順便買排氣管墊圈換上
有觸媒跟沒觸媒的價錢差很多 ...

材料行買一支一般副廠沒有觸媒的排氣管同時換上新的排氣管墊圈,不再放屁了。
怠速穩定,冷熱車不再熄火,終於搞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材料行買一支一般副廠沒有觸媒的排氣管同時換上新的排氣管墊圈,不再放屁了。
怠速穩定,冷熱車不再熄火 ...

恭喜完修 還有記得混合比調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還有記得混合比調回去

再請教Q大關於混合比,各位高手或是網路上爬文,似乎都非常強調混合比【精確性】,好像差一點點都不那麼適當。

可是我自己調校的經驗卻是不那麼精確【存在著相當的寬容值】(車子沒有其他問題的情形下),雖然不是最佳卻也沒甚麼太大問題。從反向看來>>當混合比總搞不順時>>往往都是有問題【化油器本身或是其他部分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Q大關於混合比,各位高手或是網路上爬文,似乎都非常強調混合比【精確性】,好像差一點點都不那麼 ...

沒問題那就不用特意調了 等驗排氣在給師父調

网友K:
這篇其實應該是要從我的JOG那篇起頭的,後來再另開新帖,算一算應該超過一個月的時間才搞定,自己動手的樂趣應該就在這裡,假以時日烏骨雞學姐也可以賣機車工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篇其實應該是要從我的JOG那篇起頭的,後來再另開新帖,算一算應該超過一個月的時間才搞定,自己動手的樂 ...

這輛G4的問題可不只是一個月,已經1-2年了,斷斷續續搞了很久很多次都沒搞定。還是痞酷這裡眾多高手熱心指導,總算搞定。

自己動手的樂趣如人飲水,喜歡搞的人>甘之如飴。一向喜歡動手弄東弄西,不只是機車。有些順利修復,更多卡在半路無疾而終。

機車工具除了特工,很多都共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這輛G4的問題可不只是一個月,已經1-2年了,斷斷續續搞了很久很多次都沒搞定。還是痞酷這裡眾多高手熱心 ...

烏骨雞學姐賣機車工具是開玩笑的,她再賣機車工具我家就沒地方睡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烏骨雞學姐賣機車工具是開玩笑的,她再賣機車工具我家就沒地方睡覺了。 ...

睡公園或者騎樓.....

网友L(2015-11-11):
引用 楼主:
火星塞看來是太黑了。

負壓管經過檢查還是沒發現漏氣問題。

火星塞放電間隙約0.8 mm. 也需要調整或換新!
找一個厚度約0.8 mm的薄片插入間隙中,
最好是硬的金屬板(試看看箱型電腦插槽的擋板!)
再用鐵鎚輕敲彎鐵來調整火星塞間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 還有記得混合比調回去

又發現放屁的情形,次數較少,檢查幾次,確定新的排氣管和墊圈都沒有漏氣。
網路爬文很多人都廢二次解決放屁的情形>>我也廢二次來試試看能不能解決掉放屁。

廢了二次之後>>似乎沒再出現放屁的情形了。【再多觀察幾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火星塞放電間隙約0.8 mm. 也需要調整或換新!
找一個厚度約0.8 mm的薄片插入間隙中,
最好是硬的金屬板(試 ...

火星塞是新的【剛換不久】。

通常我用磨過的鋼鋸片來清除火星塞周邊+調整火星塞放電間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