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閒閒請較諸公--汽車用的油箱水份引拔劑, 有需要加嗎?

楼主(2015-10-12):
閒閒請較諸公--汽車用的油箱水份引拔劑, 有需要加嗎?

前陣子, 看到這篇
YAMAHA JOG 50 油箱進水
http://bbs.pigoo.com/thread-57890-1-1.html

突然想到汽車用的油箱水份引拔劑, 這篇 有個小實驗.
假設水份引拔劑真的有作用能將油箱水份轉化成燃料,
但是汽油泵浦不都是沉在油箱底部, 平常有水份早已被吸入汽油泵浦
還能等到進原廠保養時才做?

還是說油箱設計時有預留最最最底部空間用來儲積水份, 而這部分是汽油泵浦吸不到.
儲積水份未昇到汽油泵浦吸取高度前的一定時間內, 趕緊加入油箱水份引拔劑...

坊間非原廠修車行  有人加這東西嗎?

隨便聊聊

网友:
在下加過,
在下當初會加的原因是,在下的車子約一個禮拜開一次,而當油箱並非滿檔時,空氣中的水分(尤其是下雨天濕氣高的時候)就會在油箱內部壁面凝結成水,然後匯集到油箱底部.久了就導致油箱底部生鏽.
當然是要很久的時間,只是在下當初開的是20年以上的老車.
至於加甚麼?請參考這一篇.便宜又大碗.
http://www.masters.tw/37481/92%E6%B7%B7%E6%9F%B4%E6%B2%B9
要參考的不是本文,而是底下的第一篇問答.
您可以看到所謂的"拔水劑"的成分.
這個在下有實際看過在日本賣的商品的成分標示就是這樣寫的,而且該產品特別強調其成分的純度是99.999%.
至於比例,當初在下也是參考市售產品,在下當初的油箱是35公升,加油前倒入約150ml就夠了.
有加的那一桶油,油耗會比較好,每公升多跑約一公里.
請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加過,
在下當初會加的原因是,在下的車子約一個禮拜開一次,而當油箱並非滿檔時,空氣中的水分(尤其是下雨 ...

感謝感謝

我想法卡在燃料含水使引擎運轉不順, 原來是防止水積在底部會使油箱鏽蝕
    看樣子還是偶爾加點照顧一下, 身邊有08 CIVIC   和 02 Tierra  車齡也都不年輕了

成份竟然是異丙醇IPA,這好辦.  手邊就有 !!

网友B:
大大~您說的那個實驗我親眼看過
拔水劑推銷廠商到我朋友修車廠推銷時做過實驗(當時我也在場),該實驗我認為確實是真的有效
汽油泵浦不都是沉在油箱底部??
答案是~並沒有整個貼在底部,如果你拆過汽油幫浦就知道。所以就算開到沒油熄火,油箱底部還是有一些油。
水比汽油重,所以平常跟本吸不到水分

油箱中有水除了IKURA大大說的,空氣中的水分(尤其是下雨天濕氣高的時候)就會在油箱內部壁面凝結成水,然後匯集到油箱底部.久了就導致油箱底部生鏽。
還有就是加油站的問題,新聞報導過,加油站儲油槽有裂縫導致地下水滲入,導致去加油的車油箱都是水
你提到的那篇,也許就是遇到這個情形= =
油槽內也會有空氣跟濕氣,難免也會有水分,只是正常情況下應該都在能允許接受的範圍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拔水劑可以久久加一次(半年或一年吧)

另外IKURA大大提供的那個網頁我看了一下還蠻有趣的,之前都沒聽說過,有機會我也想來試一下看看

网友:
建議還是找一天來做保養清空油箱最實在    可以順邊檢查看看有沒有隱憂(未爆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說的那個實驗我親眼看過
拔水劑推銷廠商到我朋友修車廠推銷時做過實驗(當時我也在場),該實驗我認為 ...

ha大,如果您的"有趣"是指混油的話,在下已經試過兩桶油,目前感覺不出變化,唯一的心得是"要找到最適合自己車的比例要花很久的時間...".

网友C:
以下 個人純理推演,沒有任何求證....

就跟能量不滅定量一樣,它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無原無故多出來...

首先,先來看一下油箱,基本上我們(汽車)的油箱,只會加油進去....
無論是運送(運油車),來源(加油站),天氣(濕氣)...等等因素
因而讓水或雜質跑進油箱中,這都是我們不想要的....

那水或雜質 是我們不想要的...
嚴重的話,可是要命的------燃油未洩水 墜機奪兩命
http://old.ltn.com.tw/2004/new/oct/5/today-so9.htm

當水氣/雜質跑進油箱是不可避免的情形下,
那接下來問題就是要如何解決?(把水排出油箱中...)
1. 直升機/飛機---一樣有油箱
  飛機一樣有油箱,而且絶對不能讓引擎熄火,否則就如墜機新聞出人命.
  故飛機的油箱設計有(單向)儲水槽...但仍然要定期做洩水作業...

2. 汽車油箱....
  個人認為,油箱設計最好是密封度愈高愈好,才不易進水與漏油之類...
  所以一般車子 好像都沒聽過可以"洩水"的孔/閥/...
  而且車子油箱小,進水(氣)情形也比較小,問題也比較小....
  最後這個問題,變成(留給)使用者(開車的你我)的問題...

以痞酷精神 DIY動手又可省錢
解決方案,應該是把"吸油"器,加裝或改裝成細長管,
伸....伸到油箱底部,把水給吸出來,然後來一個改造"吸油"器
並記錄且再來一篇,抽出油箱中的水量的 "油箱抽水文".....

另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想辦法"讓水離開水箱...
由於水油並無法混(溶)在一起,且水比重較重會沈在底部,
因此所謂的撥水劑,簡單的說,就是加入化學物質,
讓水能跟其化學物,混(溶)在一起(不再只是沈在底部),
變成油箱中的雜質,最後跟著汽油一起被燃燒,達到讓水
"離開"水箱的作用.

照以上推論,撥水劑的方法,比起自製"抽水神器",是花錢又對引擎沒什麼好處的方法

网友D:
樓主
既然很閒(痞酷精神給你佳芬),何不自行用樓主提出方式不加(水份引拔劑),持續加到油水不同比例或震動,看汽車引擎噴油系統(幫浦加壓霧化)是否會持續動作或熄火,便知是否需要(水份引拔劑),這樣便知曉,自然常態下油箱內積水是否會影響。
我確定引擎主要且很重要動力來源之一是空氣.......排氣管除排氣也經常自動會排水(量雖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a大,如果您的"有趣"是指混油的話,在下已經試過兩桶油,目前感覺不出變化,唯一的心得是"要找到最適合自己 ...

沒錯~我是指混油
根據我昨天稍微看了一下文章,您感覺不出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畢竟每輛車況車種不同,用車習慣不同等等,絕非人人可以感受到差異
要找到最適合自己車的比例要花很久的時間,這也是理所當然,要不然石化業找我們這種人去調成分就好了,何必找化工博士等的專業人才
我想,要是不傷車(引擎及相關零組件)這倒是可以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下 個人純理推演,沒有任何求證....

就跟能量不滅定量一樣,它不會憑空消失,也不會無原無故多出來...

大大您的說法很正確
但是改造"吸油"器把水給吸出來,那就沒那麼簡單喔
因為正常情況下可沒那麼多水可以吸,細長管,伸....伸到油箱底部,不見得吸得到那幾滴水(如果有的話)

還不如看哪天有空閒閒沒事,如專炸元件大大所說的打開清空油箱,讓水份完全蒸發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
既然很閒(痞酷精神給你佳芬),何不自行用樓主提出方式不加(水份引拔劑),持續加到油水不同比例或震動 ...

何不自行用樓主提出方式不加(水份引拔劑),持續加到油水不同比例或震動,看汽車引擎噴油系統(幫浦加壓霧化)是否會持續動作或熄火,便知是否需要(水份引拔劑),這樣便知曉,自然常態下油箱內積水是否會影響。

我想這就太對不起自己荷包了= =

排氣管除排氣也經常自動會排水...這哪來的理論啊
您說的應該是完全燃燒後所慘生的水氣吧,那可不是油箱裡排出來的水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大您的說法很正確
但是改造"吸油"器把水給吸出來,那就沒那麼簡單喔
因為正常情況下可沒那麼多水可以吸 ...

基本上,大家(你,我,廠商,設計者,...)都知道油箱會有水氣的問題

因此車廠設計 油箱時,
一來有物理問題(沒有辦法完全吸光油,也不想含水及雜質都吸光),
二來有水(氣)及雜質問題,...
因此正常而言油箱底部空間是"正常"油管吸不到的(也不想吸到---水及雜質)...

另外一種是 "預備油"設計,正常使用情形下,油管不是在油箱最底部
也就是 油用光(油管吸不到)車不動,實際上油箱還有油(還有空間)...
以前(打檔)機車會有一個"預備油"旋鈕,正常油路吸不油....
你又忘了去加油,最後會(沒油)熄火,這時將"預備油"旋鈕轉到另一邊
(其實油都是同一個桶油,只是取油的高度不同而以)
讓你的機車還有"救命"的油,可以騎到附近加油站.

為什麼我說 "吸油器"改造,去吸油箱底部的水...
因為 飛機可能失事---新聞
汽車沒油 反而加一瓶水五六百CC(不建議)---網路文章(未求證)
可見 汽車(少說三十幾公升,多則五六十公升)油箱的水,
可能不是你說幾滴而以,因此才有 改造"吸油器"來吸水的想法...

以上 均未證實,想要付諸行動實驗之酷友
自行考量相關危險物品安全問題(汽油易燃問題)...

楼主:
吸油(水)器  不需要改或做出來, 有DIY 保養換機油的抽油器, 我還特地從台灣帶來泰國!!

問題是 燃油箱內是有隔板然後再打通(Note 1), 抽油管觸底也根本不知道是最底部.

打開清空油箱  也不大對 , 又不是太陽曬得到裡面  /  靠風乾可能嗎 ?

(Note 1)目的是當剎車減速到停止之前那瞬間
箱內燃油因慣性產生前後來回撞擊油箱 (想像寶特瓶內液體7分滿橫放手中 搖動)
一般有開車經驗的會在剎車快停止之前 逐漸稍緩踩剎車力度(至少我是  )  減輕車子點頭不適感
上述燃油波浪由前往後 再撞向前方  剛好是放緩剎車期間
-------------
有人叫我自行實驗  我習慣就是油箱燈亮才去加油
1. 二手霹靂馬: 2年
2. 雅歌保固後3年   同期 A4/1.8T 保固後3年
3. 二手Camry 到手開7年
4. B牌 2008 (目前扔在台灣家裡)至今里程2萬
5.  2008 CIVIC   到2010年過保 至今~5年
6. 二手 Tierra  至今  忘了幾年

原廠保固內  原廠加神馬都只是點頭   保固後都是坊間非原廠修車行  處理保養
從沒加過水拔劑  也不知是有問題但自己沒感覺   所以對水拔劑是否要加存疑

网友E:
這個東西需不需要大概看個人,不過小弟當年17年的老331報廢時,為了榨乾最後一點價值,小弟拆掉汽油幫補順便抽乾汽油當下一台車備料,抽了7瓶寶特瓶汽油,抽到油箱全乾,沒發現水份,倒是發現油箱底的汽油顏色特別濃,當年的95還是橘色的

補充內容 (2015-10-14 05:47 PM):
用寶特瓶裝好像一整排橘子汽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個東西需不需要大概看個人,不過小弟當年17年的老331報廢時,為了榨乾最後一點價值,小弟拆掉汽油幫補順 ...

正在服役的24年老手排331i
自己換過3次汽油泵
每次拆換時都用手電筒詳細檢查油箱
沒生鏽也沒水 倒是有些飄游物
這些 "飄游物" 不用擔心
油泵吸油口的濾棉跟汽油濾芯不會放行的

网友:
基本上油箱蓋外露的 或在山上農務車比較有可能
老機車化油的比較簡單 化油器有洩油螺絲 漏下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