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汽車音響電路板短路維修 新人帖

楼主(2015-10-12):
不好意思 按太快 請幫刪除上一篇

汽車音響的AUX in電路板 不小心短路到
有個零件燒壞了 應該是電感 想請問如何維修
音響型號是 Blaupunkt 420BT

謝謝 新手發文 請多包涵~

网友:
這樣只能跟你說!!!

換掉        !!

燒壞的東西!!

网友:
你的測量結果!!    數據!!    都沒有!!!

网友:
電感L1燒黑了嗎?電表量看看是否還能導通。

网友:
看起來 像是(L1右邊)銅箔燒了...

如果沒有其他元件燒掉....
沒有LCR表,也可以直接用三用電表(量電阻),
L1(電感)可以說 "接近"短路---好的(開路---壞的)

簡單一點,先看L1有沒有燒毀,然後把銅箔跟L1再接回去,試試....
不然就要仔細找其他問題...

网友:
LC濾波器  如果是音響用的建議先跑迴路看看是不是電源供應   是的話那直接短路或是找個磁珠代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