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18w 變壓器選用

楼主(2015-10-12):
在淘寶買了一個 18w led 燈,電壓是 220v ,請教各位若不要使用110v轉220v變壓器, 現成的110V-220V 50v,0.66a 可用嗎 ? (問過客服,電流過大.可以自行改小嗎?)

LED 18W

LED 18W

LED 18W

110v轉220v變壓器

110v轉220v變壓器

110v轉220v變壓器

110V-220V 50v,0.66a

50v,0.66a

50v,0.66a

网友A:
這兩個東西不一樣用途,
這個昇壓變壓器是把供電電壓110V提升至220V
110V-220V 50v,0.66a這個電源供應器是供電電壓可用在110~220V之間的電壓,輸出是直流50V的電壓,
最簡單是從你家220V冷氣插座引出一組電源,來供這個LED燈用,
再不然就是拆開燈組,找出內部變壓器二次側電壓看是多少伏特電壓,再找搭配的電源供應器來用。
我猜LED燈的電源供應大多是直流12V的,你這組還是要測量內部額定電壓為準。

网友:
要改的話,先拆開看看裏面電路。

网友B:
電容倍壓會是個好選擇

网友:
只要一個 (第二張圖) 110V 轉 220V 昇壓器 就可以了

(牆壁孔)AC 110V === 110V 轉 220V 昇壓器 === 220V 18W LED

----------------------------------------------------------------------------------
寫完,發現看錯了....是不要 110V 轉 220V 昇壓器

1. 直接改 18W LED
  拆了再說....

2. 一樣要提供220V

3. 也許直接給 AC 110V 也OK

网友:
我的建議跟man2708大一樣!

用led不就是為了省電,結果又經過多一個轉換器反而多增加功耗(電源轉換效率)

你圖三的電源供應器是5v的.....應該不能用!

网友:
很多 LED 燈變壓器是做成 110V/220V 共用,先拆開燈裡的變壓器看看是否為通用電壓型。

网友:
這簡單    換驅動器就可以了   換全電壓型的

楼主:
應該是小弟文字表達錯誤,照成各位前輩會錯意 !抱歉 ...

詢問淘寶客服,告知這 18w led燈只能使用220v(輸出電壓為54v , 電流220 - 260 ma)

在台灣使用有2個方式 :
1.用110v轉220v 變壓器 (因長期裝在浴室上方,有點不考慮)

2.加裝110v/220v 全壓變壓器,目前找到一個led 33w的變壓器(輸入110v-220v , 輸出電壓為50v , 電流0.66A)
但是這個LED33W 變壓器電壓應該在容許範圍 , 電流有點過高 ! 不知是否可行! 若不可行有修改方法 ?
附LED 18W變壓器(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東西不一樣用途,
這個昇壓變壓器是把供電電壓110V提升至220V
110V-220V 50v,0.66a這個電源供應器是供 ...

man2708 大  ! 問過客服,1W=3V ! 所以18W要54V ! 電流是 220 - 260 ma !

我找到的變壓器是 50v,0.66a ! 好像有點過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倍壓會是個好選擇

雄爸爸 , 小弟機電冰水主機的控制圖看的懂,但是這電子電路的圖就門外漢了 ...
(有嘗試印液晶瑩幕的線路圖學習,但是一些零件看不太懂是a還是b接點)

冒味請教這個電容倍壓是什麼意思 ?

网友C:
LED 一般用電是"浮動電壓"定電流"建議裝110V轉220V

网友:
不知道他用的IC是什麼   也許可以改但是資訊太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小弟文字表達錯誤,照成各位前輩會錯意 !抱歉 ...

詢問淘寶客服,告知這 18w led燈只能使用220v(輸出 ...

大大寫了許多... 一直看不到最需要的資訊~~~

要求不要使用 110V 轉 220V 昇壓器, 就只有拆殼改機一途;
那就麻煩大大拍出拆殼後的內容照片, 看看 LED 顆粒的串並模式, 確認所需的電源規格;
另外還有原本電源模組的正反面近照, 看能不能直接修改為 110V 使用.

剛看到是要裝在浴室使用, 那就還要注意防水防潮!!!

网友:
這樣就可以了

网友:
建議用電錶量紅圈位置的電壓,我很懷疑是DC 50V的供電,
最準確是LED燈的輸入電壓是多少,就換一個符合電壓的供應器。
這個機板是將220V AC 轉換為DC ?V的電源供應
A 是電流,所以電大一點沒關係,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補充一下,看這板子有可能只有降壓,未整流,
所以紅圈處量到電壓有可能是交流電(AC),
整流可能在LED的板子上,沒看到圖不確定

网友:
現在的定電流模組已經很小一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ED 一般用電是"浮動電壓"定電流"建議裝110V轉220V

這是led燈的銘牌嗎?就直接上110V可以呀
100V~240V AC  是輸入供電電壓
3~34V DC 是輸出給LED的電壓
3~18W  是輸出功率
所以這燈具可直接接AC110V ,因為是國際萬用電壓供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這是led燈的銘牌嗎?就直接上110V可以呀
100V~240V AC  是輸入供電電壓
3~34V DC 是輸出給LED的電壓

該樓非原po,你可能有誤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該樓非原po,你可能有誤會

如果不是LED之銘牌,我個人覺得,比較保險之作法,就是用電錶量電源供應之輸出電壓,再找符合電壓值之電源供應器,來作替換,
提醒一下,要測電壓時,要依原規格提供220V凡電壓,再測輸出電壓。

网友:
就如各位大大所說,量一下輸出電壓然後去拍賣網買適合的就好,很便宜也很好解決

网友:
個人覺得 LED 驅動都採用 恆流,冒然使用電壓源恐怕會造成過亮的問題,雄爸建議的模式因為不影響到後面的電路,應該比較安全,...

楼主:
LED 驅動220v 輸入,實際量測輸出是 DC 103v ,再次詢問商家得知 電壓是根據瓦數來變動
18W 5730灯珠為 54V , 輸入電流是220~280ma內 !
若裝在 12W,則變36V , 輸入電流是220~280ma內 !

雄爸的提議不錯,最後考慮浴室上方有危險性.最後上網拍 找尋 110-220V , 54V , 300ma
http://tw.taobao.com/item/253096 ... 4024919552.8.eriQxV

感謝大家的協助,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