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手提式CD音響不能讀片維修請教

楼主(2015-10-12):
家裡有一台手提式CD音響,因為一直放歌給小朋友聽,最近開始讀不到片子,
送去服務站維修,說是讀取頭壞掉,維修費不便宜
因此自己去了淘寶買了2個雷射頭來更換
可是去出現了一些問題,在此請教大家

首先是機器外觀

拆開雷射頭的部分

這是原本有問題讀不到的那個

這是網路購買來替換的

首先問題一是:
因為我已經有依照賣家說明,將雷射頭的焊點焊開
再裝上去後,依舊讀取不到片子,CD片好像也沒轉,聽不到聲音
而且讀到一半,整台機器會電源關閉

問題二是:
我有參閱本站山水小音響CD無法撥放(已修復)就算菜鳥也可修好的文章
調整了那個小東西(應為沒看清楚所以被我轉壞了,如圖三)
也有用WD-40噴了一下馬達
原本那顆雷射頭變成看運氣而能讀到片子,有時一次成功,有時則需讀2~3次才能成功

想請教大家兩個問題是出在甚麼地方,
舊的就先擋一下,但應該無法使用很久
主要還是想知道為何新的會有讀取不到及斷電的問題
謝謝各位

网友A:
我不會那麼麻煩去換雷射頭,我都會先用很細的布,可以擦鏡頭的,
輕輕的擦一下雷射頭的位置,大多就可以再讀光碟了,
最後才考慮換雷射頭模組,你這模組應該不需要動到焊接
它是排線,裝上排線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會那麼麻煩去換雷射頭,我都會先用很細的布,可以擦鏡頭的,
輕輕的擦一下雷射頭的位置,大多就可以再讀光 ...

擦拭雷射頭的方法已經試過了,以前還可以,後來就不行了,所以才送到服務站去修。
他的確是用排線接的,但購買時他有一個焊接短路保護
借用賣家的圖片
如何開焊點:激光頭在出廠時,為防止靜電對激光管的損害,一般都設有保護焊點(在光頭電路板上或者在軟排線上有一個較大的焊點)把激光管的供電腳對地短路,在進行光頭安裝前需將其用防靜電烙鐵焊開,將電烙鐵加熱到約250攝氏度—280攝氏度,斷開電源,後再焊開保護點,否則激光頭將無法使用。

网友:
我是不曾買過雷射頭模組,
如果賣家說把保護點焊開,你就這麼作吧,
至於多少溫度不重要,只要焊點熔開,但也不能把別的線路短路到

网友:
用電腦把CD轉成MP3檔,用手機/平板外接喇叭播放MP3就好了!

网友:
很多人不修了,因為修了,不久又會壞,所以多建議不要修了,估物商那兒最多的,就是手提的三用音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