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spire S3-951 螢幕白屏維修

楼主(2015-10-12):
    這台宏碁的Ultra BOOK超薄筆電,2011年生產的機子,以下是本人的維修分享。

機型 :Acer aspire S3-951

症狀:開機時電源燈正常,螢幕畫面呈現白屏,有聽到Win7的開機聲…

初診:以HDMI線接電視,畫面、聲音皆正常呈現,所以 …  拆機開始修了。

底部朝上,12顆螺絲蠻好拆的。

內部的中間連下部是T型的薄型電池,左上放硬碟,下面即內建的固態硬碟(SSD),右中是RAM是焊在板的。

拆下CPU散熱器…連 i 5 CPU也是焊死的。

再來的重點:就是要把主機板的排線拆下,把螢幕和機 身給分開,

把螢幕分解,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故障的就是這排線

圖上是故障排線,下則是新的排線。

這排線故障似乎是通病,更換這條也是最難的部分,要很細心就是了,一閃神就裂掉了!

還有我在轉軸的位置,貼上薄的鋁鉑貼紙強化。

最後再組裝回去,全部檢查一下,然後開機就完工了…

後記:來這裡很久了,也學習了很多,也好久沒發表,覺得不錯就加個分吧!

网友A:
謝謝 lianyich 大大分享!
這台是斷這裡的排線居多,我修過一台也是如此!
印象中, S3-951 接頭有二種不太一樣要注意!

网友:
通病是因為軟排 內傷 斷掉了嗎??
牛的Samsung NC10白屏, 也想來換換屏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 lianyich 大大分享!
這台是斷這裡的排線居多,我修過一台也是如此!
印象中, S3-951 接頭有二種不太一樣 ...

沒錯是有二種,這台用的是中間有二點的那型,圖七拍得很清楚。

网友:
厲害的維修連要注意的點都有說清楚

网友:
恭喜完修

我個人補強排線及轉軸處,我是貼上矽膠膠帶
這種膠帶不僅高黏度也耐高溫(200度),不會一段時間就自己脫膠掉落

网友B:
這排線是去哪裡買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排線是去哪裡買到的?

露天拍賣搜尋就有了,不過價差還蠻大的…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連大熱情分享!

网友:
感謝.前輩無私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詳細解說。思路棒又細心,很快判斷故障在哪裡。又讓小弟多學了點。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