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Panasonic FS4 數位相機-螢幕白屏

楼主(2015-10-12):
這台相機只有看不到畫面,拍照等功能都正常

螢幕白屏

更換LCD面板,依然白屏

清潔排線狀況也是一樣

看不到晶片或是其他IC,是在另外一邊嗎??(可是無法拆開 )

有人有經驗可分享嗎?

网友:
1.依你圖示,你僅能先check附近是否有fuse或0歐姆的電阻,測量看看有無開路NG

2.另外依你敘述一般來說因該是LCD面板故障,但是你更換後也是白屏這就比較怪了?
  你能否確定更換的面板是OK的嗎?

3.有試著拆開液晶面板嗎? 裡面是否還有電路板呢?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