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磁接觸器故障

楼主(2015-10-12):
我想請教大家一下~工廠有台機器裡面的電磁接觸器故障

裡面的T接點無法跟W接點通電
發現時~接在T接點的電線已經焦黑有點熔掉的感覺

而接在T接點上的電線另一端如下圖
也一樣焦黑了
我想請問一下~這是因為電磁接觸器故障所造成的嗎
如果是的話~有辦法加裝什麼東西來預防電線熔掉嗎
麻煩大家解答一下

网友:
如果只有一個接點焦黑,就有可能是那個接點沒鎖緊導致發高熱,但您的狀況是同一條線兩端都焦黑,最有可能的是負載過電流或短路。

預防過載當然就是加裝適當容量的過載開關。

网友A:
量一下電流    或是告訴我們後面是接什麼  規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電流    或是告訴我們後面是接什麼  規格是多少

正常使用時~電流大約22A左右
今天就是電流錶沒有動才發現有問題
電磁接觸器輸出是接加熱棒

网友B:
同意ysc大的看法,接點沒鎖緊和負載過高 ... 時間久了接點會氧化

若是使用在比較專業的儀器會定期用紅外線檢測溫度是否開始偏高

定期保養用氧化劑加鎖緊 應該也是一個方法.

网友A:
16A的電磁開關去控制22A的負載 當然會出問題  先死阻抗最高那路
  這電磁開關應概不是原廠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A的電磁開關去控制22A的負載 當然會出問題  先死阻抗最高那路
  這電磁開關應概不是原廠配的吧 ...

這電磁開關~是原廠配的...

网友:
現在要更換也只能遷就現場的尺寸了

网友:
是高級的台灣牌工業烤箱嗎, 會不會是追求快速, 曾經換了發熱體.
9月底看到一台, 說PID校正過, 溫度很準確的, 不會烤壞東西的
結果連烤三次都融掉, 同一箱體內, 同一批產品, 有些東西融掉, 有些還好, 控制器顯示過衝3*C半小時而已
放紀錄器進去看看, 結果是箱內高溫區145*C, 低溫區不到120*C, 完全亂套了.
查察前人的維修保養紀錄, 換過控制器, 換過發熱體, 雖然發熱器還是受控
但是整個系統設定和系統環境全部改變了

网友:
有考慮過是加熱體老化嗎?

用電表量測三相負載阻值看看是否平衡,然後再量測負載對機殼的絕緣阻值是否不足~

不過如果沒把握,還是讓廠商維修就好~

曾經看過現場人員維修後電路亂成一團~

用是能用~
不過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ysc大的看法,接點沒鎖緊和負載過高 ... 時間久了接點會氧化

若是使用在比較專業的儀器會定期用紅外線 ...

請教『氧化劑』

噴點檸檬酸水嗎?還是WD速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教『氧化劑』

噴點檸檬酸水嗎?還是WD速時?

噴檸檬酸水????WD40....別鬧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A的電磁開關去控制22A的負載 當然會出問題  先死阻抗最高那路
  這電磁開關應概不是原廠配的吧 ...

只接電阻性負載應該是夠的,AC1可到30A。那16A應該是抗性負載的極限。

网友:
也有可能是壓接端子與電線間無法密合接觸造成,使用端子壓接工具壓接不良的結果,常是造成端子熔毀的主因.我會在端子與電線間補上焊錫加強.

网友:
這是一個 有點怪的情形....

----(電線A1)----V  [ 電磁接觸器 ] S ------(電線A2)---------- [ 端子台 ] ----(電線A3)-----
----(電線B1)----W [ 電磁接觸器 ] T ------(電線B2)---------- [ 端子台 ] ----(電線B3)-----

所有的線與接點,只有 電線B2 兩端有問題....怪怪的?
也許 電線B2 本身(線與端子)就有很大的問題!!??

楼主:
在這邊我先謝謝大家的幫忙與指導~
之前說熔掉的電線我說錯了~
端子台上面才是接到電磁接觸器T接點的電線
而下面熔掉的電線是接單相220V的電源
而端子台上面熔掉的電線
電線上的端子看起來有氧化的情形

而接到電磁接觸器的電線~是用3.5mm
我在網路上查到3.5mm的安全電流好像是20A
而機器在加熱時電流是22A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流超出電線的負荷才熔掉的

最後再次感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
RE: 電磁接觸器故障

引用 楼主:
我在網路上查到3.5mm的安全電流好像是20A
而機器在加熱時電流是22A左右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電流超出電線的負荷才熔掉的

3.5平方走22A是超載沒錯,但不至於燒成如此,而且若因電線線徑不足,是整條線燒掉而不是兩端的端子。

一般看到的電線安全電流值是指穿在PVC管線內,若是在自由空氣中散熱較好,實際可以承載電流會更大。

网友:
用電流勾表勾住,用HOLD檔紀錄最大電流值,也許又可以多些參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