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冰機排水回收再利用_第一步-儲水槽DIY

楼主(2015-10-13):
製冰機每次只要一製冰塊就會一直排水,感覺真的好浪費水,
如果把製冰機排出的水再利用,洗滌餐具、拖地、沖馬桶等…該多好。
圖1
圖2
如圖1所示之塑膠桶,該如何將它銜接起來,並且堆疊成8(寬)X5(高),
大約1000公斤的儲水槽(堆疊數量多少與容積量多少成正比)。相對的.應該也大約是1噸的水塔。
堆疊起來的情況,大概如圖2所示的樣子。(圖2照片翻拍自網路,如有侵權,
本人將隨即撤下)
當然,塑膠桶類的東西,如果沒有製作鐵架來支撐是不行的。鐵架的部分慢慢再來考慮。
在此請教諸位痞友前輩們,該如何銜接比較恰當,如果能有示意圖提供參考是最好的了。

第二步 水管管線配置(待續)

第三部 加壓幫浦或抽水馬達配置(待續)

以上 謝謝大家。

网友A:
不是蓋個水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蓋個水池就可以?

凡事物盡其用.
果糖桶也是資源回收再利用.
DIY的樂趣.

网友:
最上層的桶子全部連通,然後再做溢流口流到下一層
如此類推,隨便你要架幾層
水從最上層流入,取水要在各層加裝排放口
如果是在二樓以上的話,要考慮樓層板的載重

网友B:
儲水幾天沒用的話,就會產生細菌,甚至發霉。

网友C:
製冰機排水~主要目的是要退冰嗎?還是有其他的用途呢?

网友:
有 X5(高) 這樣的載重    蓋個水池比鐵架實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儲水幾天沒用的話,就會產生細菌,甚至發霉。

餐飲店的用水量是驚人的.
生吃都不夠.哪有可能放到發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製冰機排水~主要目的是要退冰嗎?還是有其他的用途呢?

製冰機排水有兩路:
(1)製冰過程當中.冷媒經鰭片的散熱.是水冷式的.
    所以會有溫水一直流個不停.
(2)RO水在製冰盒內形成冰塊後.同樣使用RO水沖.
    讓冰塊金蟬脫殼.掉到下方的儲冰桶內.因此會有
    冰冰的RO 水排出(只在脫殼時)

网友D:
或許弄一個冷卻水循環系統給製冰機使用
會比較不占空間
也比較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許弄一個冷卻水循環系統給製冰機使用
會比較不占空間
也比較省事

+1......類似水冷式冷氣散熱水塔作法,冷卻水直接流掉,用水量很恐怖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許弄一個冷卻水循環系統給製冰機使用
會比較不占空間
也比較省事

因為是大樓的一樓店面,已經是沒有剩餘空間可以安裝冷卻水循環系統,
只剩下一塊3.5米寬.0.5米深的地方可以將果糖桶堆疊成儲水槽回收水再利用。
雄爸爸的意見,我將它繪成圖形(如附圖),再請雄爸爸多多指教。
謝謝。
附圖:

网友D:
樓大
你把"冷卻水循環系統"想得太複雜了啦
分離式冷氣的室外機有看過吧
把銅管裡面循環的冷媒換成冷卻水
再多個膨脹水箱&循環水泵浦,即是冷卻水循環系統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為是大樓的一樓店面,已經是沒有剩餘空間可以安裝冷卻水循環系統,
只剩下一塊3.5米寬.0.5米深的地方可 ...

果糖桶是很便宜,善加利用也很好,但每個容量不大水管接頭安裝數量多,如何做到接合處不漏水,或是某桶漏水要如何修理?分割太多小桶效率不好,與其如此倒不如用三個一般不鏽鋼水塔還比較省事。

果糖桶桶身軟軟的也不厚,如何有效固定水管接頭可能要克服一下。

网友F:
中間的桶子應該無法儲水,因為進水水位的高度問題
圖2照片的桶子,硬度及耐用性都比果糖桶好

建議中間桶子進水要低於第一進水管位置
不能用最低水位進水,這樣無法儲水
以上是純個人見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中間的桶子應該無法儲水,因為進水水位的高度問題
圖2照片的桶子,硬度及耐用性都比果糖桶好

只要每個桶子的上蓋都會透氣
底部全部都相通
內存的水位即會均高
最後一個溢流後進入進入下一層
如此循環
不曉得你認為中間桶子無法儲水的原因是?????????

网友:
招商吧 隔壁做自助洗車場強調環保溫水洗車  水費市價折半優惠

网友G:
樓主在12樓畫的圖的出水口加上幫浦連接至製冰機進水口,然後把製冰機出水口接到進水口,視情況決定需不需要在途中加裝幫浦與散熱器,即可完成冷卻水循環系統.
有錯請指教.

网友:
基本上,這個用 塑膠桶(小--25公升),要儲水(大--1000公升)是"不可行"...
註:所謂"不可行",指的是"實務上"因清潔/保養/維修等因素...問題重重,而"不可行".

如果只是"人工"儲水100公升或許還OK...

不管,前面討論說的可不可行....
一般不管你用什麼桶儲水,久了桶壁都會滑滑的(不知是什麼東西)....
你想你用這種水,拿來給餐飲店內使用....
安全問題不小(不一定要用在飲用上,用在清洗上也有安全疑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每個桶子的上蓋都會透氣
底部全部都相通
內存的水位即會均高

不管有幾層桶子.每個桶子的上蓋都不能栓緊(鎖死)
如果全部拴緊上蓋.注水後.水位高度只要高於出水口
就再也進不了水.因為水位高過出水口就變成密閉空間.
出水口高度等同於水位高度.永遠無法注滿水.然後流到
下一層.每個蓋子鬆開使其透氣(一般所謂的透氣孔).水
才會均流到每一層的滿水位為止.
不知道這樣解釋說明對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大
你把"冷卻水循環系統"想得太複雜了啦
分離式冷氣的室外機有看過吧

製冰機排水回收再利用的目的是要使用在洗滌
餐具和拖地以及清洗地板用.製冰機排放掉的水
大約等同於每天洗滌餐具和拖地以及清洗地板用
的水.因此才會有回收再利用的念頭.而不是想做
"冷卻水循環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果糖桶是很便宜,善加利用也很好,但每個容量不大水管接頭安裝數量多,如何做到接合處不漏水,或是某桶漏 ...

管線和接頭安裝數量多.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是.
但是.能夠找得到0.5米(50公分)直徑的不鏽鋼水塔嗎.
我想除了訂製以外.應該沒有賣這麼小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要每個桶子的上蓋都會透氣
底部全部都相通
內存的水位即會均高

第二排中間桶子會往最左邊出水流,所以無法儲水
水往低處流
第二中間桶子出水口應該有進一高,出一低至最後桶子也是進一高,出一低
才能有儲水功能。

网友H:
把桶子拿去賣了 換些錢再貼些錢買個儲水缸來用橘色那種 我家內就是用那種記得每三天清理缸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第二排中間桶子會往最左邊出水流,所以無法儲水
水往低處流
第二中間桶子出水口應該有進一高,出一低至最後 ...

你的觀點也沒錯啦
只不過
出水口並非常態都是open,所以還是會維持在同一水平高度
你所擔心的狀況並不會發生

如果像你所說的工法來做
水要讓每一桶都溢流到最後一桶
最後一桶才會有水可用
會等~~~~~~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觀點也沒錯啦
只不過
出水口並非常態都是open,所以還是會維持在同一水平高度

雄大 你說的架構,只能用在同一層,不能疊加...
這裏還沒討論水流情形(有些桶子的水流動率很小)及清桶壁問題(會滑滑的)
當然還有所占面積,承重,施工....等等因素...

网友:
一高一低是要自置淨水場嗎n_027|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把桶子拿去賣了 換些錢再貼些錢買個儲水缸來用橘色那種 我家內就是用那種記得每三天清理缸璧 ...

這個建議不錯,因為果糖桶要再加裝接頭會有漏水的疑慮,乾脆買一個比較單純+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在12樓畫的圖的出水口加上幫浦連接至製冰機進水口,然後把製冰機出水口接到進水口,視情況決定需不需要在 ...

製冰機排出的水再利用的目的是,洗滌餐具、拖地、沖馬桶等…

而不是做水循環然後再製冰.重點是製冰機使用自來水供鰭片散熱用
(排放出來的是溫熱水)。而冰塊必須使用RO水製成冰塊才能食用(所
排放出來的是冰冷水)。

兩者排水時序不同,製冰盒注入RO水到滿水位後停止,然後開始製冰。
製成冰塊期間,壓縮機運轉產生的熱能,經過鰭片的散熱是用自來水散熱,
兩個不同的出水口,最後端合併一起排放流失掉。

製冰機的進水與排水情況如圖所示:

請 IKURA 大多多指教

网友I:
中間藍色桶學姊問說~~~180的人塞進去有沒有問題?

网友:
製冰機是水冷式的沒錯
只不過他的冷卻水是直接排掉,造成水資源的浪費
你現在是想把冷卻後排掉的水回收加以利用
我的建議是
把冷卻水儲在一儲水槽,再用水泵浦循環到外加的鋁鰭片散熱
降溫後的水,再進入製冰機的冷卻水把熱帶出來
如此你的製冰機,才不會持續的浪費自來水在做降溫

想像一下大型的水冷式冷氣結構
製冰機就是室內的冷氣機
鋁鰭片就是室外的散熱水塔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中間藍色桶學姊問說~~~180的人塞進去有沒有問題?

    法醫高大成:一定要把身體對折,這會造成髖骨骨折會非常痛!

原文: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1007/575848.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製冰機排出的水再利用的目的是,洗滌餐具、拖地、沖馬桶等…

而不是做水循環然後再製冰.重點是製冰機使 ...

"指教"不敢當.
如果是在下,會考慮把3的RO排水接到2的RO進水管前方的RO儲水桶(應該有吧).
然後把4的排水接到您原先設計的儲水桶,再接水管,幫浦接回1.
至於水桶要多大或是水管要多長,就要看排水的水溫降低的狀況決定了.
但是,在下又想到一個方法.
如果您那個場所一直有用水沖洗任何東西的話,只要把沖洗東西的水的配管改成先進1,然後從4出來的話,所有沖洗用水就會先經過散熱鰭片,就沒有浪費的問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