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 耐壓測試器 GPT-4000

楼主(2015-10-13):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台骨董(不知道放了幾年)

固緯 耐壓測試器 GPT-4000

最高可輸出約2900V/AC (電表只能量600V 所以我量過0~500V/AC是沒問題的)

限流保護 0.5 ~ 10 mA

歐姆龍 210sec 計時器

短路時NG INO指示燈會亮還有蜂鳴器會叫,直到按下Reset 復歸~

因為此機台設計的AUTO / MANU (自動/手動) 功能,切到自動時計時器啟動完畢就停止動作,直到再次開關AUTO / MANU ~
個人覺得很麻煩,所以加個按鈕再次AUTO!

不過換電容時遇到了大地雷,害我還想老半天,以為電容耐壓寫50V 實際電壓才6V 怎麼會爆漿,負極也有對到黑線......(猜猜看吧)

廢話不多說,看圖吧!

正面照

開殼

正上方

歐姆龍計時器

超大可變電阻

換下電容(有地雷)

換完照

通電測試

完工(換新電源線)

网友A:
那幾個半固定電阻應該全部不行了吧!

网友B:
那個"超大可變電阻"其實是"自偶變壓器"

网友C:
電容那條黑線不是負,是"+"............,裝反了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個"超大可變電阻"其實是"自偶變壓器"

不見得喔!也有可能是大功率的線繞可變電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見得喔!也有可能是大功率的線繞可變電阻。

當然也有可能是"大功率繞線式電阻"
不過這棵是漆包線繞製的"自偶變壓器"
很久以前我有用過這種東西
輸出直接進入PT做比壓輸出
形成輸出連續可變電源供應器

http://www.syujia.com.tw/products_aut.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然也有可能是"大功率繞線式電阻"
不過這棵是漆包線繞製的"自偶變壓器"
很久以前我有用過這種東西

我只說"有可能是大功率線繞電阻",當然也有可能是自耦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幾個半固定電阻應該全部不行了吧!

W大
那個也不知道要怎麼換?(換新的角度調一樣嗎?)

試起來功能正常就無視了......

主要怕沒有600V/AC 以上的電表可量,萬一.......就很難修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超大可變電阻"其實是"自偶變壓器"

原來是自偶變壓器!

公司還有一顆自偶變壓器,不過比較長也很重~

第一次看到這東西........

標籤在下面我又懶得整顆拆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那條黑線不是負,是"+"............,裝反了喔?

J大果然眼尖~

要不是拿到手邊10CM左右才看到..........

以前遇過一次, 老機器都會有一些怪規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J大果然眼尖~

要不是拿到手邊10CM左右才看到..........

其實我只會打打嘴砲,不會修東西。
好在你的圖有把那條黑線露出來,太明顯了 ^^~
另外就是剛好知道電解電容灌負壓也會爆炸(痞酷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只會打打嘴砲,不會修東西。
好在你的圖有把那條黑線露出來,太明顯了 ^^~
另外就是剛好知道電解電 ...

有時候東西修久了,容易用常理判斷~

容易忽略細節!

所以老鳥反而容易犯下簡單的錯誤!

似懂非懂時反而比較小心警慎~

网友:
地雷圖  看了半天  還是看不出來
要不是  jojoling 講了  根本就不知道
這種地雷  我是一定會踩到的